交流电压电流AD输入电路求助

楼主(2017-11-16):
今天拆了一块公司的LCD功率表, 里面有一路电压互感器采集交流电压信号,电流互感器采集交流电流信号. 两个信号的一端都接进了单片机的AD采样口,另外一端通过一个运放接到了单片机AREF口,但是左看右看不理解这么接运放的原理. 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这个交流电压电流的信号采集我在网上也没找到什么教程. 实在是看太懂.

网友A:
两个运算放大器接成互补跟随器,输入端接的是单片机处理的电流线性补偿,然后输出补偿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运算放大器接成互补跟随器,输入端接的是单片机处理的电流线性补偿,然后输出补偿电流信号。

大侠, 解释没听明白啊. 能不能再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