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运放电路当信号为负值的时候运放会输出正向最大值?

楼主(2017-11-16):
近期做一个放大电路时候遇到了下面的问题, 为什么当信号为负值的时候运放会输出正向最大值?仿真和实际电路测试都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A:
你用双电源试试看

网友B:
你是同相放大,Au=1+(Rf/R1),单电源供电时不可能输出负值,必须正负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同相放大,Au=1+(Rf/R1),单电源供电时不可能输出负值,必须正负双电源供电。

因为是给单片机方波信号用来检测频率, 所以负的信号时不需要的. 我才采用了单电源供电. 正常应该输入为负值的时候输出为0吧? 为什么输出变成了正向最大值? 这样我单片机检查出来的频率就加倍了.

网友C:
既然负信号不需要,就在R1串二极管,去掉负半周试一下。

网友D:
去掉负半周

网友E:
估计与接入3脚的二极管有关系,并且输出的也很可能不是输入信号。你可以取消D1,换成一个电阻,或试着改变一下R3阻值,肯定就会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