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字符控制led灭与亮程序问题

楼主(2017-11-16):
这样可以发送1的时候灭,发送0就亮,
但是我用if(date=='1')
LED=1;
else
LED=0;
代替switch的话,无论输入什么都是亮。
求解答。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date='1';
sbit LED=P2^0;
void yuchuli()
{
   SCON=0X50;
   PCON=0X80;
   TMOD=0X2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
   yuchuli();
   while(1)
   {
     switch(date)
     {
     case'0': LED=0;break;
     case'1': LED=1;break;
     }

   }

}
void chunakou() interrupt 4
{
   date=SBUF;
    while(!RI);
   RI=0;
   SBUF=date;
   while(!TI);
   TI=0;
}

网友A:
是不是语法错误啊?
如:case'0': LED=0;break;
应该是:case('0'): LED=0;break;

网友B:
波特率9600,收发为文本模式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date='1';
sbit LED=P2^0;
void yuchuli()
{
        SCON=0X50;
//  PCON=0X8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
   yuchuli();
   while(1)
   {
     switch(date)
     {
                 case'0': LED=0;break;
                 case'1': LED=1;break;
     }
   }

}
void chunakou() interrupt 4
{
        RI=0;
        date=SBUF;
        SBUF=date;
        while(!TI);
        TI=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语法错误啊?
如:case'0': LED=0;break;
应该是:case('0'): LED=0;break;

不不不,是用if有问题。switch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9600,收发为文本模式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收发为文本模式,反正我输入的都是一个字符嘛。为什么两种方法就不一样呢

网友C:
我觉得你把0和1换成0x30和0x31就可以了

楼主:
没问题,原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D(2021-04-06):
我还没发送数据 LED就在那常亮是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