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的八音电子琴 24c02存储读写有问题 如何在Lcd12864显示的时候 依然能弹 求大神帮忙

楼主:
/**************************************************************
程序名称:模拟电子琴
**************************************************************/
#include<reg52.h> //定义头文件
#include"st756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keyss P0 //中间变量。
sbit buzzer=P2^4; //扬声器管脚
sbit key1=P0^0;
sbit key2=P0^1;
sbit key3=P0^2;
sbit key4=P0^3;
sbit key5=P0^4;
sbit key6=P0^5;
sbit key7=P0^6;
sbit key8=P0^7;
sbit keybofang0=P3^4; //播放音乐与弹奏歌曲转换
sbit keybofang1=P3^5; //播放刚才弹奏的歌曲
sbit keybofang2=P3^6; //播放掉电存储的歌曲
sbit keybofang3=P3^7; //掉电存储按键
sbit sda=P2^1; //24c02数据线
sbit scl=P2^0; //24c02时钟线
uchar keyd,i,keys,b; //定义变量
uchar tone_H; //定义变量
uchar tone_L; //定义变量
void beat_125(unsigned char); //声明函数
uchar code beat1[]={16,8,8,8,8,4,4,16,8,4,4,8,4,4,4, //歌曲1节拍
4,4,4,16,16,8,8,4,4,12,8,16,16,8,4,4,4,4,16};
uchar code song1[]={6,5,3,5,7,6,5,6,3,5,6,5,3, //歌曲1简谱
2,1,6,5,3,2,2,3,5,5,6,3,2,1,5,3,2,1,6,1,1,15};
uchar code beat2[]={7,7,7, 7,8,9, 1,2,3, 6,2,4, 4,4,4, 12, //歌曲二节拍
8,2,2, 4,4,4, 8,2,2, 4,4,4, 2,2,4,4, 12,};
uchar code song2[]={1,2,8, 8,5,1, 3,3,3, 5,4,3, //歌曲二简谱
5,4,3, 2, 2,1,0, 1,2,3, 4,3,2, 3,4,5, 5,4,3, 2,1,15};
uchar code beat4[]={4,4,4, 6,2,4, 4,4,4, 6,2,4, 4,4,4, 12,
8,2,2, 4,4,4, 8,2,2, 4,4,4, 2,2,4,4, 12,};
uchar code song4[]={1,1,1, 3,2,1, 3,3,3, 5,4,3,
5,4,3, 2, 2,1,0, 1,2,3, 4,3,2, 3,4,5, 5,4,3, 2,1, 15};
uchar code tone[]={115,102,91,86,77,68,61,57}; //歌曲音调
unsigned int code tone1[]={1012,956,852,759,716,638,568,506,478,426,379,531,10}; //歌曲音调
uchar song3[43]; //定义空数组
void play(uchar*,uchar*); //演奏歌曲函数
void delay8um(uchar); //第一8um延时函数
void sound(uchar); //弹奏发声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xianshi(unsigned int q);
/*******************************************
函数功能:节拍的延时的基本单位,用于24c08简单延时
******************************************/
void delay() //简单延时函数
{
;;
}
/*******************************************
函数功能:节拍的延时的基本单位,延时1ms
******************************************/
void delay1ms(uchar x) //1um延时函数
{
uchar j;
while(x--)
for(j=120;j>0;j--);
}
/**************************************************************
函数功能:24c02驱动程序 用IIC总线进行传输
**************************************************************/
void init_c02() //24c02初始化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start_c02() //24c02的启动信号
{
scl=1;
delay();
sda=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_c02() //24c02停止信号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e_c02() //24c02的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write_c02byte(uchar date) //对24c02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c02byte() //对24c02读一个字节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c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 //对24c02写一个数据
{
start_c02();
write_c02byte(0xa0);
response_c02();
write_c02byte(address);
response_c02();
write_c02byte(date);
response_c02();
stop_c02();
}
uchar read_addc02(uchar address) //从24c02读一个数据
{
uchar date;
start_c02();
write_c02byte(0xa0);
response_c02();
write_c02byte(address);
response_c02();
start_c02();
write_c02byte(0xa1);
response_c02();
date=read_c02byte();
// response_c02;
stop_c02();
return date;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yd,temp,jj,tt; //定义变量
uchar t1,i; //定义变量
t1=0; //初始化 t1
yd=0; //初始化t2
buzzer=1; //初始化蜂鸣器
init_c02();
EA=1; //打开定时总中断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while(1) //主循环
{
keyss=0xff;
keys=~keyss;
xianshi(0);
switch(keys) //进入键盘选择
{
case 0x01:sound(0);temp=1;yd=0;break; //如果键盘1被按下发音do,同时设置标志temp,将数字计入yd
case 0x02:sound(1);temp=1;yd=1;break; //如果键盘2被按下发音ruai,同时设置标志temp,将数字计入yd
case 0x04:sound(2);temp=1;yd=2;break; //如果键盘3被按下发音mi,同时设置标志temp,将数字计入yd
case 0x08:sound(3);temp=1;yd=3;break; //如果键盘4被按下发音fa,同时设置标志temp,将数字计入yd
case 0x10:sound(4);temp=1;yd=4;break; //如果键盘4被按下发音so,同时设置标志temp,将数字计入yd
case 0x20:sound(5);temp=1;yd=5;break; //如果键盘4被按下发音la,同时设置标志temp,将数字计入yd
case 0x40:sound(6);temp=1;yd=6;break; //如果键盘4被按下发音xi,同时设置标志temp,将数字计入yd
case 0x80:sound(7);temp=1;yd=7;break; //如果键盘4被按下发音do,同时设置标志temp,将数字计入yd
}
if(temp==1) //标志位,如果标志位为1,则说明有按键被按下
{
temp=0; //将标识位归零
song3[t1++]=yd; //将数据存入song3[]数组
}
if(keybofang3==0) //将数据存入24c02 ,掉电存储按键
{
delay1ms(10);
if(keybofang3==0) //检测是否key3被按下
{
while(!keybofang3); //松手检测
song3[t1++]=30;
start_c02(); //初始化24c02
for(i=0;i<40;) //进入循环
write_addc02(i,song3[i++]); //将数据依次写入24c02
delay1ms(10); //延时
}
}
}
if(keybofang2==0) //读取24c02中的数据,掉电播放
{
delay1ms(10);
if(keybofang2==0)
{ //检测是否有键被按下
while(!keybofang2); //松手检测
start_c02(); //初始化
tt=0; //将tt初值设为0
while(read_addc02(tt)!=30) //进入while循环
{
jj=read_addc02(tt++);
tone_H=(65536-tone1[jj])/256; //设定初值
tone_L=(65536-tone1[jj])%256; //设定初值
TH0=tone_H; //赋值TH0高八位
TL0=tone_L; //赋值TL0低八位
delay1ms(10); //打开定时器
beat_125(3); //延时
TR0=0;
beat_125(4); //关闭定时器
}
}
}
if(keybofang1==0)
{
while(!keybofang1); //检测回放键是否被按下
song3[t1++]=30;
t1=0;
while(song3[i]!=30) //进入while循环。
{
tone_H=(65536-tone1[song3[i]])/256;
tone_L=(65536-tone1[song3[i]])%256;
TH0=tone_H;
TL0=tone_L;
TR0=1; //开启定时器
beat_125(3);
TR0=0; //关闭定时器
i++;
beat_125(4); //将i值加一
}
}
if(keybofang0==0)
{
delay1ms(10);
if(keybofang0==0) //检测keybofang0是否被按下
{
while(!keybofang0);
while(keybofang0) //进入循环
{
if(key1==0) //检测key1是否被按下
{
delay1ms(10);
if(key1==0)
{
while(!key1); //等待释放
play(song1,beat1); //演奏歌曲1
}
}
if(key2==0) //检测是否key2键被按下
{
delay1ms(10);
if(key2==0)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play(song2,beat2); //播放歌曲2
}
}
if(key3==0) //检测是否key3键被按下
{
delay1ms(10);
if(key3==0)
{
while(!key3); //松手检测
play(song4,beat4); //播放歌曲4
}
}
}
while(!keybofang0); //检测key1是否被按下
P0=1;
}
}
}
}
/**************************************************************
函数功能:从数组中播放歌曲
**************************************************************/
void play(uchar*song,uchar*beat) //播放歌曲函数
{
i=0; //设置初始值
while(song[i]!=15) // 进入循环函数
tone_H=(65536-tone1[song[i]])/256; //定义初值
tone_L=(65536-tone1[song[i]])%256; //定义初值
TH0=tone_H; //赋值
TL0=tone_L; //赋值
TR0=1; //打开定时器0
beat_125(beat[i]); //读取节拍函数
i++; //自加
TR0=0; //关闭led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使P2.7引脚输出音频方波
**************************************************************/
void tone_timer() interrupt 1 //中断子程序
{
TH0=tone_H;
TL0=tone_L;
buzzer=~buzzer; //扬声器开关控制
/**************************************************************
函数功能:产生节拍的函数
**************************************************************/
void beat_125(uchar x) //节拍。。
{
uchar i,j,k; //125ms延时函数。。
for(i=0;i<x;i++)
for(j=0;j<125;j++)
for(k=0;k<120;k++);
}
/**************************************************************
函数功能:8um简易延时
**************************************************************/
void delay8um(uchar x) //8ms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0;i<x;i++)
for(j=0;j<1;j++);
}
/**************************************************************
函数功能:产生音调
**************************************************************/
void sound(uchar x) //音调函数
{
uchar i;
for(i=0;i<60;i++)
{
buzzer=0;delay8um(tone[x]); //开关频率。。从而产生节拍
buzzer=1;delay8um(tone[x]);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xianshi(unsigned int q)
{
uchar i = 128;
Lcd12864_Init();
Lcd12864_ClearScreen();
if(q==0)
{
Lcd12864_ClearScreen();
Lcd12864_Write16CnCHAR(0, i, "弹奏");
Delay10ms(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