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湿度控制系统怎么做呢

楼主(2017-11-17):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首先你得有测温传感器和加热器
然后用单片机测量温度
根据当前温度和设定温度运算比较(可以使用pid算法)得到加热时间
控制加热器

网友B:
利用温湿度传感器收集数据(dht11粗略,ds18b20比较精细),收集到的数据写反控代码,
先        dht11=DHT11_Init();//初始化,写判断,然后看你控制代码的编写。直接加判断语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