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多路输出的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17-11-17):
比如,我要做一个±12V输出的开关电源,+12V输出6A,-12V输出2A,导线的匝数和计算出来的有效值电流都是一样的,有什么方法改变电流?

网友A:
导线的匝数决定输出电压(交流),输出电流取决于负载。

网友B:
改变线径

网友C:
变压器弄两个输出线圈就行了

网友C:
变压器弄两个绕组,想要多大电流和正负电压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的匝数决定输出电压(交流),输出电流取决于负载。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弄两个绕组,想要多大电流和正负电压都可以

比如我要电流6A的,虽然输出电流看负载,可是计算后有效值电流、峰值电流都比6A大,这个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