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7实时时钟万年历proteus仿真与源码

楼主:
LCD1602液晶屏显示的万年历,DS1307还有很多功能可以添加小白一个

/****************************************************

电路图说明:
        将单片机P2.7和P1.0分别与RTC(实时时钟)的时钟信号SCL端
和数据信号SDA端相连, RTC的sout引脚与单片机P3.2相连,RTC的
地址是11010000.独立键盘k0~K3接P1.1~P1.3
程序功能:
          使用时钟芯片ds1307制作一个实时时钟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实时时钟两信号线
sbit scl=P2^7;
sbit sda=P1^0;
//独立键盘扫描位
sbit k0=P1^1;
sbit k1=P1^2;
sbit k2=P1^3;
//液晶显示器控制位
sbit lcd_rs=P3^4;
sbit lcd_e=P3^5;
//数码管和led锁存器选通位
sbit duan=P2^0;
sbit wei=P2^1;
sbit led=P2^2;
void init();//初始化IIC总线,使总线处于备用状态,
                        //初始化lcd并显示上面table1和table2的值,初始化定时器0,初始化变量时分秒

/****************IIC总线控制函数***************************/
void IIC_start();//IIC通信开始信号
void IIC_stop();//IIC通信停止信号
void IIC_un_ack();//单片机发送非应答位
//void IIC_ack();//单片机发送应答位
void IIC_check_ack();//单片机检查应答位
void IIC_write_byte(uchar);//发送一字节数据
uchar IIC_read_byte();//接收一字节数据
void nop();//5us空操作延迟
/**********************************/
/**********ds1307读写函数*******************/
void ds1307_write_date(uchar ,uchar ,uchar);//向指定器件写一字节数据
                                                                        //参数1器件地址,参数2要存的数据存放位置8位地址
                                                                        //参数3要写的数据

uchar ds1307_read_date(uchar ,uchar );//从指定器件读一字节数据,
                                                                //参数1被通信器件地址,参数2要读的数据存放位置8位地址
                                                                //函数返回读取的数据。
void delay(uint);//基数1ms延迟程序
/***********************************/

/**************LCD操作函数**************************/

uchar hour,minute,second,k0_num;//时分秒变量,菜单键k0第几次按下计数,ds1307跟新标志
//时钟初显示
uchar code table1[]="2017-11-16 THUR";
uchar code table2[]="    23:59:55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向液晶显示器写指令设置其显示的格式
void lcd_write_date(uchar);//向液晶显示器写显示的数据

/**********************************************/

/**************时钟函数*******************/
void lcd_write_second(uchar);//向lcd写秒
void lcd_write_minute(uchar);//向lcd写分
void lcd_write_hour(uchar);//向lcd写时
void run_time();//时钟走动显示
void keyscan();//菜单键扫描
/****************************************/

/*********十进值与BCD码之间互换**********/
uchar b_second,b_minute,b_hour;
uchar dectobcd(uchar);//十进值转bcd码
uchar bcdtodec(uchar);//bcd码转十进值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nop()
{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

void init()
{
        uchar i;
        //将数据线和时钟线拉高,处于备用状态即非忙
        sda=1;
        nop();
        scl=1;
        nop();

        //关数码管显示和8个LED显示
        duan=0;
        wei=0;
        led=0;
        lcd_e=0;

        //初始化写入LCD的时分秒
        second=55;
        minute=59;
        hour=23;
        //初始化ds1307
        ds1307_write_date(0xd0,0x07,0x10);//初始化1307的控制字,使其SOUT引脚输出1Hz的方波。
        //初始化1307的时间
        ds1307_write_date(0xd0,6,0x14);
        ds1307_write_date(0xd0,5,0x06);
        ds1307_write_date(0xd0,4,0x09);
        ds1307_write_date(0xd0,3,0x00);
        ds1307_write_date(0xd0,2,0x23);
        ds1307_write_date(0xd0,1,0x59);
        ds1307_write_date(0xd0,0,0x55);

        //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lcd_write_com(0x38);//设置16*2行,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_write_com(0x06);//写字符指针和光标自动向右移动
        lcd_write_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0x01);//显示清屏
        for(i=0;i<15;i++)
        {
                lcd_write_date(table1[i]);
        }
        lcd_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0;i++)
        {
                lcd_write_date(table2[i]);
        }

//开启外部中断0
        EA=1;
        EX0=1;
        IT0=1;
}
void IIC_start()
{
        //在时钟信号有效scl=1时,数据线负跳变
        sda=1;
        nop();
        scl=1;
        nop();
        sda=0;
        nop();
        scl=0;//拉低为下个时钟数据作准备
        nop();
}
void IIC_stop()
{
        //在时钟信号有效scl=1时,数据线正跳变,释放总线,使总线处于备用状态即非忙
        sda=0;
        nop();
        scl=1;
        nop();
        sda=1;
        nop();
        nop();
        nop();
}
void IIC_un_ack()
{
        //时钟信号有效时,sda给1,给出非应答
        sda=1;
        nop();
        scl=1;
        nop();
        scl=0;//拉低为下个时钟数据作准备
        nop();
}
/*
void IIC_ack()
{
        //时钟信号有效时,sda给0,给出应答
        sda=0;
        nop();
        scl=1;
        nop();
        scl=0;//拉低为下个时钟数据作准备
        nop();
}
*/
void IIC_check_ack()
{
        //uchar i;
        //时钟信号有效时,检测数据信号sda是否为0,给0说明有应答信号
        scl=1;
        //while((sda==1)&&(i<255)) i++;
        nop();
        scl=0;//拉低为下个时钟数据作准备
        nop();
}
uchar IIC_read_byte( )
{
        uchar i,temp;//temp用于存放从数据线读到的数据

        for(i=0;i<8;i++)//从数据线读取一个字节(8位)
        {
                scl=1;
                nop();
                temp=(temp<<1)|sda;//temp左移,腾出第0位,然后将数据线上的一位数用或
                                                                 //运算存放到temp的第0位
                scl=0;//拉低为下个时钟数据作准备
                nop();
        }
        return temp;
}

void IIC_write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向数据线写一个字节(8位)
        {
                byte=byte<<1;//左移位,将byte第7位移到PSW中的进位标志位CY中
                sda=CY;
                nop();
                scl=1;
                nop();
                scl=0;//拉低为下个时钟数据作准备
                nop();
        }
        sda=1;//释放总线,准备接收被控设备应答信号
        nop();
}

void ds1307_write_date(uchar d_address,uchar r_address,uchar date)
{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d_address & (~0x01));//写器件地址,方向是写,所以或上0x00
        IIC_check_ack();//等待应答
        IIC_write_byte(r_address);//写存储器数据存放的8位地址
        IIC_check_ack();//等待应答
        IIC_write_byte(date);//写一字节数据
        IIC_check_ack();//等待应答
        IIC_stop();
}

uchar ds1307_read_date(uchar d_address,uchar r_address)
{
        uchar r;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d_address & (~0x01));//写器件地址,方向是写
        IIC_check_ack();//等待应答
        IIC_write_byte(r_address);//写存储器数据存放的8位地址
        IIC_check_ack();//等待应答

        //换方向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d_address|0x01);//写器件地址,方向是读,所以或上1
    IIC_check_ack();
        r=IIC_read_byte();//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IIC_un_ack();
        IIC_stop();
        return r;//将读到的数据返回
}
void delay(uint z)//晶振频率12MHz时,z=1时延迟1ms
{
        uint a,b;
        for(a=z;a>0;a--)
                for(b=110;b>0;b--);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lcd写指令函数定义
{
        lcd_rs=0;
        P0=com;
        delay(1);
        lcd_e=1;
        lcd_e=0;
        delay(2);
}
void lcd_write_date(uchar date)//lcd写数据函数定义
{
        lcd_rs=1;
        P0=date;
        delay(1);
        lcd_e=1;
        lcd_e=0;
        delay(2);
}

void lcd_write_second(uchar sec)//向lcd写秒
{
        uchar h,l;
        h=sec/10;
        l=sec%10;
        lcd_write_com(0x80+0x40+10);
        lcd_write_date(0x30+h);
        lcd_write_date(0x30+l);
}
void lcd_write_minute(uchar min)//向lcd写分
{
        uchar h,l;
        h=min/10;
        l=min%10;
        lcd_write_com(0x80+0x40+7);
        lcd_write_date(0x30+h);
        lcd_write_date(0x30+l);
}
void lcd_write_hour(uchar hou)//向lcd写时
{
        uchar h,l;
        h=hou/10;
        l=hou%10;
        lcd_write_com(0x80+0x40+4);
        lcd_write_date(0x30+h);
        lcd_write_date(0x30+l);
}

void inter0()interrupt 0
{
        run_time();
}

void run_time()//时钟走动函数定义
{
        //从1307中读出时间
        b_second=ds1307_read_date(0xd0,0);//返回函数r值秒
        b_minute=ds1307_read_date(0xd0,1);
        b_hour=ds1307_read_date(0xd0,2);
        //将读出的时间转换成十进值
        second=bcdtodec(b_second);
        minute=bcdtodec(b_minute);
        hour=bcdtodec(b_hour);
        //更新lcd显示时间
        lcd_write_second(second);
        lcd_write_minute(minute);
        lcd_write_hour(hour);
}

uchar dectobcd(uchar dec)//十进值到BCD码
{
        uchar x,y;
        x=dec/10;//得到bcd的十位数
        y=dec%10;//得到bcd的个位数
        y=(x<<4)|y;
        return y;
}
uchar bcdtodec(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值
{
        uchar x,y;
        y=bcd/16;//得到十进制的十位数
        x=bcd%16;//得到十进制的个位数
        y=y*10+x;
        return y;
}

void keyscan()//菜单键按下扫描函数定义
{
        k0=1;
        k1=1;
        k2=1;
        //判断菜单键k0是否按下
        if(k0==0)
        {
                delay(5);
                if(k0==0)
                {
                        while(!k0);//松手检测
                        k0_num++;//记录菜单键k0是第几次按下,而判断是调节秒、分还是时。
                        if(k0_num==1)//指示调节秒
                        {
                                EX0=0;//关闭外部中断0,使时间走动停止,准备调时间
                                ds1307_write_date(0xd0,0,0x80|b_second);
                                lcd_write_com(0x80+0x40+11);//数据指针和光标移动秒出
                                lcd_write_com(0x0f);//使光标显示,并光标处字符格符闪烁,用来提示用户此时可以调节
                                                                         //什么?是秒,是分还是时。
                        }
                        if(k0_num==2)//指示调节分
                        {
                                lcd_write_com(0x80+0x40+8);//数据指针和光标移动分出
                        }
                        if(k0_num==3)//指示调节时
                        {
                                lcd_write_com(0x80+0x40+5);//数据指针和光标移动时出
                        }
                        if(k0_num==4)//退出时间调节菜单
                        {
                                k0_num=0;//菜单键k0按下清零
                                lcd_write_com(0x0c);//恢复到时钟走动状态,即光标不显示,不闪烁
                                //将所调的时间转换成bcd码
                                b_second=dectobcd(second);
                                b_minute=dectobcd(minute);
                                b_hour=dectobcd(hour);
                                //将所调的时间向时钟写入
                                ds1307_write_date(0xd0,2,b_hour);
                                ds1307_write_date(0xd0,1,b_minute);
                                ds1307_write_date(0xd0,0,b_second);

                                EX0=1;//开外部中断0,时间开始继续走动
                        }

                }
        }
        //判断是否按下过时间调节菜单键k0,而处于需要调节时间状态
        if(k0_num)
        {
                //判断是否是上调键k1按下
                if(k1==0)
                {
                        delay(5);
                        if(k1==0)
                        {
                                while(!k1);//松手检测
                                if(k0_num==1)//上调秒
                                {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lcd_write_second(second);//向lcd写入被修改的时间
                                        lcd_write_com(0x80+0x40+11);//光标位置重定位到所要调的时间处

                                }
                                if(k0_num==2)//上调分
                                {
                                        minute++;
……………………

网友A(2018-03-18):
看看看看,学习学习,dsn文件需要用 Proteus7.5版本来打开

网友B(2018-11-26):
谢谢,希望东西是我想要的

网友B:
谢谢,希望是我想要的资料

网友C(2018-12-27):
DS1307的手册时钟是100khZ,过高,过低是否可以,你用的晶振11.0592还是12M,有没有影响子

网友D(2019-02-19):
写的太好了 学习一下

网友E(2019-05-01):
感谢分享  小白一个   分不够

网友F(2019-06-05):
谢谢,正在找DS1307资料

网友G(2019-11-16):
1602无显示数据

网友H:
今天正在学习电子钟,看到楼主的代码,收获颇多,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I(2020-08-17):
可以仿真,功能比较完善

网友J(2020-11-20):
时间可以调,日期调不了吗

网友K(2021-12-12):
时间可调,比ds1302更简洁

网友L(2022-10-08):
Proteus 8 打不开.ds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