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之TIM2收发四路超声波(寄存器版)

楼主(2017-11-17):
如题,采用定时器2控制。不喜勿喷。

#include "timer.h"
/**************************************************************************
函数功能:定时器3通道3输入捕获初始化
入口参数:入口参数: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返回  值:无
**************************************************************************/
void TIM2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0;     //TIM2时钟使能
        RCC->APB2ENR|=1<<2;            //使能PORTB时钟

        GPIOA->CRL&=0X00000000;
  GPIOA->CRL|=0X22228888;

  TIM2->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2->PSC=psc;                  //预分频器

  TIM2->CCMR1|=1<<0;        //选择输入端  1通道配置为输入
        TIM2->CCMR1|=0<<4;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2->CCMR1|=0<<2;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CCER|=1<<0;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TIM2->CCER|=0<<1;         //上升沿捕获
        TIM2->DIER|=1<<1;   //允许捕获中断

        TIM2->CCMR1|=1<<8;        //选择输入端  2通道配置为输入
        TIM2->CCMR1|=0<<12;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2->CCMR1|=0<<10;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CCER|=1<<4;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TIM2->CCER|=0<<5;         //上升沿捕获
        TIM2->DIER|=1<<2;   //允许捕获中断

        TIM2->CCMR2|=1<<0;        //选择输入端  3通道配置为输入
        TIM2->CCMR2|=0<<4;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2->CCMR2|=0<<2;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CCER|=1<<8;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TIM2->CCER|=0<<9;         //上升沿捕获
        TIM2->DIER|=1<<3;   //允许捕获中断

        TIM2->CCMR2|=1<<8;          //0选择输入端  4通道配置为输入
        TIM2->CCMR2|=0<<12;          //4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2->CCMR2|=0<<10;         //2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CCER|=1<<12;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
  TIM2->CCER|=0<<13;         //CH4上升沿捕获
        TIM2->DIER|=1<<4;   //允许捕获中断

        TIM2->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2->CR1|=0x01;    //使能定时器3
        MY_NVIC_Init(1,3,TIM2_IRQn,1);
}
/**************************************************************************
函数功能:超声波接收回波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
u16 TIM2CH1_CAPTURE_STA,TIM2CH1_CAPTURE_VAL;
void ReadT2C1_Distane(void)
{

         PAout(4)=1;
         delay_us(15);
         PAout(4)=0;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DisT2C1=TIM2CH1_CAPTURE_STA&0X3F;
                        DisT2C1*=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DisT2C1+=TIM2CH1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2C1=DisT2C1*170/1000;
                        printf("DIST2C1:%d\n",DisT2C1);
                        TIM2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u16 TIM2CH2_CAPTURE_STA,TIM2CH2_CAPTURE_VAL;
void ReadT2C2_Distane(void)
{
         PAout(5)=1;
         delay_us(15);
         PAout(5)=0;
                        if(TIM2CH2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DisT2C2=TIM2CH2_CAPTURE_STA&0X3F;
                        DisT2C2*=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DisT2C2+=TIM2CH2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2C2=DisT2C2*170/1000;
                        printf("DIST2C2:%d\n",DisT2C2);
                        TIM2CH2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u16 TIM2CH3_CAPTURE_STA,TIM2CH3_CAPTURE_VAL;
void ReadT2C3_Distane(void)
{
         PAout(6)=1;
         delay_us(15);
         PAout(6)=0;
                        if(TIM2CH3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DisT2C3=TIM2CH3_CAPTURE_STA&0X3F;
                        DisT2C3*=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DisT2C3+=TIM2CH3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2C3=DisT2C3*170/1000;
                        printf("DIST2C3:%d\n",DisT2C3);
                        TIM2CH3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u16 TIM2CH4_CAPTURE_STA,TIM2CH4_CAPTURE_VAL;
void ReadT2C4_Distane(void)
{

         PAout(7)=1;
         delay_us(15);
         PAout(7)=0;
                        if(TIM2CH4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DisT2C4=TIM2CH4_CAPTURE_STA&0X3F;
                        DisT2C4*=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DisT2C4+=TIM2CH4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DisT2C4=DisT2C4*170/1000;
                        printf("DIST2C4:%d\n",DisT2C4);
                        TIM2CH4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函数功能:超声波回波脉宽读取中断
入口参数:无
返回  值:无
作    者:平衡小车之家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16 tsr;
        tsr=TIM2->SR;

/*******************************************************************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tsr&0X01)//溢出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2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2CH1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2CH1_CAPTURE_STA++;
                                                                                }
                                                                }
                                                           if(tsr&0x02)//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TIM2CH1_CAPTURE_VAL=TIM2->CCR1;        //获取当前的捕获值.
                                                                                        TIM2->CCER&=~(1<<1);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1_CAPTURE_STA=0;                        //清空
                                                                                        TIM2CH1_CAPTURE_VAL=0;
                                                                                        TIM2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2->CNT=0;                                        //计数器清空
                                                                                        TIM2->CCER|=1<<1;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tsr&0X01)//溢出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2CH2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2CH2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2CH2_CAPTURE_STA++;
                                                                                }
                                                                }
                                                           if(tsr&0x04)//捕获2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2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TIM2CH2_CAPTURE_VAL=TIM2->CCR2;        //获取当前的捕获值.
                                                                                        TIM2->CCER&=~(1<<5);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2_CAPTURE_STA=0;                        //清空
                                                                                        TIM2CH2_CAPTURE_VAL=0;
                                                                                        TIM2CH2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2->CNT=0;                                        //计数器清空
                                                                                        TIM2->CCER|=1<<5;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tsr&0X01)//溢出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3F)==0X3F)//高电平太长了
                                                                                        {
                                                                                                TIM2CH3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2CH3_CAPTURE_VAL=0XFFFF;
                                                                                        }else TIM2CH3_CAPTURE_STA++;
                                                                                }
                                                                }
                                                           if(tsr&0x08)//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3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TIM2CH3_CAPTURE_VAL=TIM2->CCR3;        //获取当前的捕获值.
                                                                                        TIM2->CCER&=~(1<<9);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3_CAPTURE_STA=0;                        //清空
                                                                                        TIM2CH3_CAPTURE_VAL=0;
                                                                                        TIM2CH3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2->CNT=0;                                        //计数器清空
                                                                                        TIM2->CCER|=1<<9;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

****************************************************************************/

        if((TIM2CH4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tsr&0X01)//溢出
……………………

网友A(2019-04-09):
你好,你这程序超声波引脚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