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定时器的问题,为啥不进中断0,程序如下。

楼主(2017-11-17):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0;
sbit LSB=P2^1;
sbit LSC=P2^2;
sbit LSD=P2^3;
sbit LSE=P2^4;
u8 code smgduan[10]={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共阳显示
u16 num=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UsartInit()
{
        SCON=0X00;                        //设置为工作方式0
        TMOD=0X22;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ET0=1;
        ET1=1;
        TH1=0XF0;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0;
        TH0=0X06;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
        TL0=0X06;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TR0=1;                                        //打开计数器
}
void delay1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67;c>0;c--)
        for(b=171;b>0;b--)
            for(a=16;a>0;a--);
}

void main()
{        u8 i=0;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for(;;)
        {
        SBUF=smgduan[i];
        while(!TI);
        TI=0;
        i++;
        if(i>=10)
        i=0;

        while(!(num>=400) )        ;
num=0;

//        delay1s();
        }
}
void TIMET_0() interrupt 1
{
        num++;
}

楼主:
串口方式0的时候。定时器0用不了吗

楼主:
发送完一个字节后,等待t0中断1秒。为什么不进中断

网友A:
给你改了一点点,可以正常发送数据,你对照一下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0;
sbit LSB=P2^1;
sbit LSC=P2^2;
sbit LSD=P2^3;
sbit LSE=P2^4;
u8 code smgduan[10]={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共阳显示
u16 num=0;
u8 i=0;
void UsartInit()
{                                        //晶振11.0592MHz
        TMOD=0X22;//定时器0/1工作模式2
        SCON=0X50;//串行控制寄存器
//        PCON=0X80;
        TH1=0XFD;//波特率9600
        TL1=0XFD;
        TH0=0X1A;//计数器250us
        TL0=0X1A;
        EA=1;    //开总中断
//        ES=1;    //串行口中断允许位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ET1=1;
        TR0=1;   //开定时器0
        TR1=1;   //开定时器1
}

void main()
{
        Usart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num>=4000)
                {
                        ET0=0;//关定时器0中断
                        num=0;
                        SBUF=smgduan[i];
                        while(!TI);
                        TI=0;
                        i++;
                        if(i>=10)
                                i=0;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
        }
}
void TIMET_0() interrupt 1
{
        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