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景园OLED驱动程序

楼主(2017-11-17):
//           接线    P1^0(SCL)    P1^1(SDA)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a;
while(ms)
{
                    a=1800;
                    while(a--);
      ms--;
}
return;
}
void IIC_Start()            //**********************************************开始函数
{
OLED_SCLK_Set();
OLED_SDIN_Set();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Clr();
}
void IIC_Stop()             //****************************************停止函数
{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OLED_SDIN_Clr();
OLED_SDIN_Set();
}
void IIC_Wait_Ack()          //     *****************************************接受设备产生的应答信号
{
OLED_SCLK_Set() ;
OLED_SCLK_Clr();
}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写字节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OLED_SCLK_Clr();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OLED_SDIN_Clr();
     da=da<<1;
     OLED_SCLK_Set();
                    OLED_SCLK_Clr();
}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写命令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Write_IIC_Data(unsigned char IIC_Data)    //***********************写数据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写字节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Delayy延时****************************************/
void Delay_50ms(unsigned int Del_50ms)          //延时50ms
{
unsigned int m;
for(;Del_50ms>0;Del_50ms--)
for(m=6245;m>0;m--);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Del_1ms)            //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Del_1ms--)
{
for(j=0;j<123;j++);
}
}
/****************坐标设置************/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8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On(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1,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函数  *****************************************/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size2);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网友A(2021-01-29):
有spi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