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1602+18b20+四个按键调时间制作成功

楼主:
按键两个控制加减,再两个按键控制选择,选择的时候屏幕显示调整哪个,例如调整年,屏幕就显示1
16.9代表是温度
温度显示是实时温度

正常显示

调年份显示1

调月份显示2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18b20.h"
#include "1602.h"
#define KeyPort P3 //定义按键端口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bit Read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bit SetFlag;    //更新时间标志位
unsigned char time_buf2[16];
sbit K1=P3^0;                //选择
sbit K2=P3^1;                //加
sbit K3=P3^2;                //减
sbit K4=P3^3;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unsigned char Change_Flag[]= "0123456789AB";
unsigned char Adjust_Index=0;  //当前调节的时间对象:,,分,是,日,月,年(1,2,3,4,6)
void DateTime_Adjust(char x);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temp1;
float temperature;
char displaytemp[16];
char temp3[16];

        //外部中断0开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

Init_DS18B20();

  Ds1302_Write_Time();
  K1=K2=K3=K4=1;
   while(1)
   {
        if(K1==0)          //选择调整对象(Y M D H M)
        {
                DelayMs(10);
                if(K1==0)
   {   DelayMs(10);

            DelayMs(10);
          DelayMs(10);
          Adjust_Index++;
          LCD_Write_Char(12,0,Change_Flag[Adjust_Index]);
          if(Adjust_Index==13)
                 Adjust_Index=0;

          switch( Adjust_Index)
          {                            //第一行
                    case 1:                LCD_Write_Char(0,0,0xff); break;
                    case 2:     LCD_Write_Char(1,0,0xff); break;
                                case 3:            LCD_Write_Char(3,0,0xff); break;
                                case 4:            LCD_Write_Char(4,0,0xff); break;
                                case 5:                LCD_Write_Char(6,0,0xff); break;
                                case 6:     LCD_Write_Char(7,0,0xff); break;
                           //第二行
                                case 7:                LCD_Write_Char(0,1,0xff); break;
                                case 8:           LCD_Write_Char(1,1,0xff); break;
                                case 9:                LCD_Write_Char(3,1,0xff); break;
                                case 10:        LCD_Write_Char(4,1,0xff); break;
                                case 11:        LCD_Write_Char(6,1,0xff); break;
                                case 12:    LCD_Write_Char(7,1,0xff); break;

                }
        }          }
        if(K2==0)                          //加
        {        //while(K2==0);

                if(K2==0)

         switch(Adjust_Index)
          {
                             case 1:time_buf1[1]--;Ds1302_Write_Time();break;
                                                  case 2:if(--time_buf1[2]<1)time_buf1[2]=12;Ds1302_Write_Time();break;
                                                  case 3:{if(time_buf1[2]==1||time_buf1[2]==3||time_buf1[2]==5||time_buf1[2]==7||time_buf1[2]==8
                                                  ||time_buf1[2]==10||time_buf1[2]==12)
                                                  {if(--time_buf1[3]<1)time_buf1[3]=31;}else if(time_buf1[2]==2)
                                                  {if(--time_buf1[3]<1)time_buf1[3]=28;}else {if(--time_buf1[3]<1)time_buf1[3]=30;}}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4:if((--time_buf1[4])<1)time_buf1[4]=23;Ds1302_Write_Time();break;
                                                  case 5:if((--time_buf1[5])<1)time_buf1[5]=59;Ds1302_Write_Time();break;
                                        }
        }
         if(K3==0)                         //减
        {

           DelayMs(10);
           if(K3==0)
           switch(Adjust_Index)
                                          {
                                                  case 1:time_buf1[1]++;Ds1302_Write_Time();break;
                                                  case 3:if(++time_buf1[2]>12)time_buf1[2]=1;Ds1302_Write_Time();break;
                                                  case 4:{if(time_buf1[2]==1||time_buf1[2]==3||time_buf1[2]==5||time_buf1[2]==7||time_buf1[2]==8
                                                  ||time_buf1[2]==10||time_buf1[2]==12)
                                                  {if(++time_buf1[3]>31)time_buf1[3]=1;}else if(time_buf1[2]==2)
                                                  {if(++time_buf1[3]>28)time_buf1[3]=1;}else {if(++time_buf1[3]>30)time_buf1[3]=1;}}Ds1302_Write_Time();
                                                  break;
                                                  case 5:if(++time_buf1[4]>23)time_buf1[4]=0;Ds1302_Write_Time();break;
                                                  case 6:if(++time_buf1[5]>59)time_buf1[5]=0;Ds1302_Write_Time();break;
                                                   }   }

         if(K4==0)                           //确定
        {
                //while(K4==0);
                DelayMs(10);
                TR0=1;
                if(K4==0)
                {
                Ds1302_Write_Time() ;                         //将调整后的时间写入DS1302

                Adjust_Index=0;
                   }}

           if(ReadTimeFlag==1) //定时读取ds1302 定时时间到 则标志位置1,处理过时间参数标志位清零
        {
          ReadTimeFlag=0;  //标志位清零
          Ds1302_Read_Time(); temp1=ReadTemperature();
  temperature=(float)temp1*0.0625+15;
  sprintf(displaytemp,"%0.3f",temperature);//打印温度值
  LCD_Write_String(12,1,displaytemp);
        }
         Ds1302_Read_Time();
         LCD_Write_Char(0,0,(time_buf1[1]/10+0x30));
         LCD_Write_Char(1,0,(time_buf1[1]%10+0x30));
         LCD_Write_Char(2,0,'-');
         LCD_Write_Char(3,0,(time_buf1[2]%10+0x30));
         LCD_Write_Char(4,0,(time_buf1[2]/10+0x30));
         LCD_Write_Char(5,0,'-');
         LCD_Write_Char(6,0,(time_buf1[3]/10+0x30));
         LCD_Write_Char(7,0,(time_buf1[3]%10+0x30));
         LCD_Write_Char(0,1,(time_buf1[4]/10+0x30));
         LCD_Write_Char(1,1,(time_buf1[4]%10+0x30));
         LCD_Write_Char(2,1,':');
         LCD_Write_Char(3,1,(time_buf1[5]/10+0x30));
         LCD_Write_Char(4,1,(time_buf1[5]%10+0x30));
         LCD_Write_Char(5,1,':');
         LCD_Write_Char(6,1,(time_buf1[6]/10+0x30));
         LCD_Write_Char(7,1,(time_buf1[6]%10+0x30));

           }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网友A(2018-01-29):
这个不错,找了很久,谢谢楼主

网友B(2018-04-14):
楼主的截图里面怎么会有70和80的显示呢,似乎是月份的位置,应该还有bug吧

网友C:
下载了之后打不开

网友D:
月份为啥有80啊,乱码还是错了

网友E(2018-06-04):
引用 网友D:
月份为啥有80啊,乱码还是错了

这是好久之前写的,这个月份乱码了,或者程序本身有点问题

网友E:
减应该到255置0,这个没有注意,大家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F:
请问如何用通信来实现另一个单片机来调节时间了

网友E(2018-10-14):
这个程序希望你们能看懂,而不是模仿,拷贝

网友G(2019-04-12):
装WinRAR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