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ISP下载软件的时候一直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17-11-17):
,但是之前在别的电脑上可以下载,关于RXD、TXD也没有接反,单片机的RXD接下载器的TXD,TXD接下载器的RXD,波特率也改成9600,点击下载后也先断电后插上,求解。

网友A:
可能下载器的驱动没有安装好,看看模拟的串口正确不?

网友B:
com口必须选对,电脑不一样,com也不一样,波特率就都选最低的,还不行就换个下载线试一下。

网友C:
请对照下面的电路检查下吧,这个电路没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