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stm32串口接收数据问题

楼主(2017-11-17):
STM32F10x系列芯片对GPIO管脚进行高低电平的配置,想经由串口接收到的数据(USART_ReceiveData()),作为判断依据,遇到问题:

无法确定串口是否有接收到我要发送的数据,打印输出会乱码(调用了printf函数);

想问,怎样处理才能让串口正常接收到数据?

网友A:
乱码先检查波特率串口与代码初始化波特率是否一致,在定义输出的数据格式,如果输出存在adc转换方面需要了解输出格式,或者自定义转换数据格式,在使用printf输出,当然,如果这些都没有错,就检查stm32芯片上晶振的问题,晶振出错也会导致输出乱码

楼主:
嗯,谢谢指点,已经解决了,是系统文件里面配置外部晶振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