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一脚对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1-17):
如题,谢谢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将一端连接负极,就相当于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将一端连接负极,就相当于接地

能不能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
1 脚对地,意思就是IC 的1脚接到GND地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脚对地,意思就是IC 的1脚接到GND地位置上。

原来一脚的位置需要断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