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比赛记分牌设计单片机程序设计(以及展示用ppt)

楼主(2017-11-17):
题目:比赛记分牌设计
要求:1、数码管显示,初始分数为50;
      2、用两个按键K1和K2控制得分失分,按下K1分数+1,按下K2分数-1;
      3、得分范围为0~100;

网友A:
#include"reg51.h"
sbit s1=P2^0;
sbit s2=P2^1;
sbit s3=P2^2;
sbit s4=P2^3;
sbit s5=P2^4;

unsigned int score=0;
unsigned char ge,sh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void keyscanf()
{
  if(s1==0)
     score+=1;
         while(!s1);

   if(s2==0)
     score+=2;
         while(!s2);

   if(s3==0)
     score+=3;
         while(!s3);

        if(s4==0)
          score-=1;
          while(!s4);

        if(s5==0)
          score=0;
          while(!s5) ;
}

void main()
{
  P1=0x0;
  P3=0x0;
  while(1)
  {
    if(score==100)
           score=0;
    keyscanf();

        P3=score/100;
                   ge=score%10;
        shi=score/10;
        P1=(shi<<4)|ge;

        delay(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