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c12c5a60s2寄存器产生pwm控制舵机角度,不用定时器

楼主(2017-11-17):
如何用stc12c5a60s2寄存器产生pwm控制舵机角度,不用定时器,求大神指导!!!

网友A(2018-01-02):
最笨的方法用单片机小精灵,做函数延时0.5ms高电平+19.5ms低电平对应0度;2.5ms高电平+17.5ms低电平对应180度。每种脉冲加上50次左右的循环就可以了,我就是这么做的,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