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实参和形参类型一致,但数值大小不同,为什么呢

楼主(2017-11-17):
我给长整型变量ShuZhi赋16010070,然后代入长整型形参a,但在debug中得到a的值为19286。这是为什么呀我已经在debug检查过a确实是赋上了16010070,但在传递到a后,a的值为19286.....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ShuZi;
  while(1)
        {
                ShuZi=16010070;
                Input(ShuZi);
                Display();
        }
}
/****子函数***/
void Input(unsigned long int a)
{...}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这里:void Input(unsigned long int a), long是32位数据类型。int是16位数据类型,单片机究竟执行哪个数据?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void Input(unsigned long int a), long是32位数据类型。int是16位数据类型,单片机究竟执行哪个数据要看你的接口,int模块不知道?

网友C:
不能写unsigned long int,应该写unsigned long,没有unsigned long int 这种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这里:void Input(unsigned long int a), long是32位数据类型。int是16位数据类型,单片机究 ...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声明函数部分没有改好所导致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主要是定义出了问题,我不应该写unsigned long int ,虽然能通过编译,但实现不了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