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单片机

楼主(2017-11-17):
没有检测到单片机,与我把电源开关的引脚焊错了有关吗

网友A(2018-12-23):
亲 ,你解决了嘛

网友B:
电路图都没有,不好给你说啊

网友C:
与焊接无关

网友D:
给个电路图帮你分析!

网友E:
可能没有调试吧,没有连接到电脑,重新放上去看看

网友F:
首先先确定单片机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G:
注意共地哦

网友H:
请发电路图和你连接好后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