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按键Key1,每按一次数码管加一遇到的问题,请大神老师指导

楼主(2017-11-17):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char num,num1,shi,ge;
uint z,i,j;

uchar code smgdispla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z);

void keydown()
{
        if(Key1==0)
        {
                delayms(5);
                if(Key1==0)     //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num++;
                        if(num==60)
                        num=0;
                         while(!Key1);  //此处等待按键释放 ,但不加该语句,程序依然能够实现。这是为什么呢?
                }

        }

}   //关于该处语句的理解如此:按键按下松开,数码管数值加一。开发板上的现象是按下数码管不显示任何数字,松开数值加一。

void display(uchar num1)
{
        shi=num1/10;
        ge=num1%10;

        LSA=1;
        LSB=0;
        LSC=0;

        P0=smgdisplay[shi];
        delayms(10);
        P0=0X00;

        LSA=0;
        LSB=0;
        LSC=0;

        P0=smgdisplay[ge];
        delayms(10);
        P0=0X00;

}

void main()
{
        while(1)
        {
                keydown();
                display(num);
        }

}

void delayms(uint z)
{
        for(i=z;i>0;i--)
        for(j=110;j>0;j--);

}

HC6800-ES V2.0 新版.pdf

网友A:
RE: 关于按键Key1,每按一次数码管加一遇到的问题,请大神老师指导

while(!Key1);是将键值取反,如果手已松开,键值等于1,取反后,键值等于0,while(0);跳出大循环,执行后面的程序。如果此时手没有松开,键值等于0,取反后,键值等于1,while(1);继续进行大循环,什么时候键值等于1,取反后,键值等于0,那时候跳出大循环。这也是为什么手松开数码管才显示加1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Key1);是将键值取反,如果手已松开,键值等于1,取反后,键值等于0,while(0);跳出大循环,执行后 ...

是,谢谢。但如果不加这一句程序依然能够实现,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谢谢。但如果不加这一句程序依然能够实现,不明白为什么

不加这一句就没有松手检测,那么按下去数码管就会加一,但如果不加这句按键有抖动数码管可能会连续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