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微信通信求解 都需要什么模块?

楼主(2017-11-18):
我想让单片机的数据可以发送到微信上,并且微信这边也可以发送一些指令到单片机,都需要什么模块,什么型号的器件比较好?

网友A:
单片机比较麻烦,最好可以跑linux的,至少也弄个stm32
然后接wifi模块,连路由器上网
然后就是看微信开发平台提供的接口

网友B:
使用stm32,或者ardunio,在焊接一块WIFI芯片,推荐使用联发科的一款mt7687WIFI模块,电路设计好之后,直接使用给的一个小APP就可给小系统进行广播,他会记住密码和WIFI,就可以直接通信,

网友C:
挺麻烦的

网友D:
需要使用通信模块,一般利用wifi模块较多,也可以使用GPRS,根据产品使用环境而定。

网友D:
还需要通讯模块,可以使用WiFi或者GPRS模块,具体根据使用所在环境的网络而定。
目前使用较多、成本较低的是WiFi模块,比如ESP8266系列wifi模块,自带的MCU可以实现简单的一些数据交换通信、控制,也可与单片机串口连接实行透传。这模块价格便宜,10元左右,技术支持参考也较多。
当然,具体根据你的项目要求来合适选择。

网友E(2021-11-24):
可以使用一个WiFi模块,比如ESP8266系列wifi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