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陶炉设计,贡献源码和原理图文件

楼主(2017-11-18):
电陶炉电源板原理图

灯板原理图

电陶炉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V1.4修改:童锁键检测时候由5S改成3S。
;****************************************
;            电陶炉
;****************************************
;----------------------------------------
;O(∩_∩)O~O(∩_∩)O~O(∩_∩)O~O(∩_∩)O~O(∩_∩)O~
;----------------------------------------
;****************************************
IAR                 EQU                 00H
TMR0                 EQU                 01H
PCL                 EQU                 02H
FLAGS                EQU                 03H
C                   EQU                 0
DC                  EQU                 1
Z                   EQU                 2
MP                  EQU                 04H
P0                  EQU                 05H
P1                  EQU                 06H
P2                  EQU                 07H
                                                                ;08H NOT USED
P0CL                EQU                 09H
P0CH                EQU                 0AH
P1CL                EQU                 0BH
P1CH                EQU                 0CH
P2C                 EQU                 0DH
                                                                ;0EH,0FH NOT USED
SYS_GEN                EQU                 10H
INT_EN                EQU                 11H
INT_FLAG        EQU                 12H
INT_EXT                EQU                 13H
ADDATA                EQU                 14H
ADCON                EQU                 15H
CONV                EQU                        0
EOC                        EQU                        3
TMR1                EQU                 16H
TMR1C                EQU                 17H
T2CNT                EQU                 18H
T2CON                EQU                 19H
T2DATA                EQU                 1AH
                                                                ;1BH NOT USED
PWM8DATA        EQU                 1CH
PWM8CON                EQU                 1DH
PWM10CON        EQU                 1EH
PWM10DATA        EQU                 1FH
COMPCON                EQU                 20H
BUZCON                EQU                 21H
TABLE_SPH        EQU                 22H
TABLE_SPL        EQU                 23H
TABLE_DATAH        EQU                 24H

ADDATAL                EQU                 1BH
KEY_C1                EQU                 2CH
KEY_C                EQU                 2DH
KEY_DATAL        EQU                 2EH
KEY_DATAH        EQU                 2FH
;****************************************
;P0口

;P1口
STB                        EQU                        P1,0
AC                        EQU                        P1,1
EN                        EQU                        P1,2
FAN                        EQU                        P1,3
BELL                EQU                        P1,3
;P2口
DIO                        EQU                        P2,0
CLK                        EQU                        P2,1
;****************************************
;----------------------------------------
;O(∩_∩)O~O(∩_∩)O~O(∩_∩)O~O(∩_∩)O~O(∩_∩)O~
;----------------------------------------
;****************************************
GPR0                EQU                ?
GPR1                EQU                ?

TCOUNT                EQU                ?

RBEEP                EQU                ?
RBEEPL                EQU                ?
RBEEPH                EQU                ?

ACF                        EQU                ?
ACOLD                EQU                0
AC_EN                EQU                1
ACSET                EQU                ?
ACNT                EQU                ?

SEC                        EQU                ?
MIN                        EQU                ?
HOUR                EQU                ?
SECL                EQU                ?
SEC5S                EQU                ?
AC_SEC                EQU                ?
P_SEC                EQU                ?

DELAY                EQU                ?
COUNT                EQU                ?

POWER                EQU                ?

TEMP                EQU                ?
BCD_REG                EQU                ?
FEN1_COUNT        EQU                ?
FEN3_COUNT        EQU                ?

DISPLAY1        EQU                ?
DISPLAY2        EQU                ?
DISPLAY3        EQU                ?
DISPLAY4        EQU                ?
DISPLAY5        EQU                ?

FANT                EQU                ?
FANT1                EQU                ?

B_SEC                EQU                ?
DICOUNT                EQU                ?

ADCOUNT                EQU                ?
ADCOUNT1        EQU                ?
DATAL                EQU                ?
DATAH                EQU                ?
TMPR_VAC        EQU                ?
TMPR_PAN        EQU                ?
TMPR_TR                EQU                ?

TR_COUNT        EQU                ?
TR_COUNT1        EQU                ?
PAN_COUNT        EQU                ?
PAN_COUNT1        EQU                ?
PAN_COUNT2        EQU                ?
VOL_COUNT        EQU                ?

BCOUNT                EQU                ?

SEC2S                EQU                ?

ADAT0L                EQU                ?
ADAT0H                EQU                ?
ADCOUNT3        EQU                ?
TEMP1                EQU                ?

KCOUNT                EQU                ?                ;按键扫描
KDATA                EQU                ?
POWER1                EQU                ?
KEYF                EQU                ?
KEY_EN                EQU                1
KOLD                   EQU                ?

KCNTL                EQU                ?
KCNTLL                EQU                ?

KOLD1                EQU                ?
KOLD2                EQU                ?
KOLD3                EQU                ?
KOLD4                EQU                ?
KOLD5                EQU                ?

FCOUNT0                EQU                ?
FCOUNT                EQU                ?
FCOUNT1                EQU                ?

ERRF                EQU                ?

WORK                EQU                ?
ONOFF                EQU                0
ERR                        EQU                1
FAN1                EQU                2
FON                        EQU                3
TIMER                EQU                4
TONG                EQU                5

FLAG                EQU                ?
SS                        EQU                0
S05                        EQU                1                        ;0.5S
TIME                EQU                2
DJ                        EQU                3
T_CHANGE        EQU                4
FEN3                EQU                5
DYE                        EQU                6                        ;电压错误
SS1                        EQU                7

  157. FLAG1                EQU                ?
  158.                                                         ;0蜂鸣器
  159. FIRST                EQU                1                ;上电全亮
  160. GW                        EQU                2                ;高温灯
  161. KS                        EQU                3                ;到达降功率开始计时
  162. HZ60                EQU                4                ;为1表示60HZ
  163. SD                        EQU                5                ;上电测试频率

  164. GL                        EQU                7                ;开可控硅处理

;EGWCOUNT1        EQU                ?
;EGWCOUNT2        EQU                ?
EDYCOUNT1        EQU                ?
ENFLAG                EQU                ?
ENFLAG1                EQU                ?
ENFLAG2                EQU                ?
PCOUNT                EQU                ?

BBCOUNT                EQU                ?
WEN_D                EQU                ?

POWER_TEMP        EQU                 ?
COUNT10MS        EQU                ?

POWER_J                EQU                ?

GAOT                EQU                2BH
;****************************************
                ORG                 00H
            JP                  START
;****************************************
                ORG                 01H
                NOP
INTE_IN:
                LD                  GPR0,A                                ;中断现场保护
                LD                  A,FLAGS
                LD                  GPR1,A

                SZB                 INT_FLAG,2                        ;定时2中断,125US进一次
                JP                  INT_TMR2
                CLR                 INT_FLAG

;----------------------------------------
INT_TMR2:                                                                ;定时2中断,125US进一次
                CLRB                INT_FLAG,2                        ;清中断标志位
                CLRWDT
                INCR                TCOUNT                                ;主程序时间计数

;----------------------------------------
;(~ o ~)Y(~ o ~)Y(~ o ~)Y(~ o ~)Y
;----------------------------------------
ZZ_10MS:
                INCR                COUNT10MS
                LDIA                .80
                SUBA                COUNT10MS
                SNZB                FLAGS,C
                JP                        FAC_TESE
                CLR                        COUNT10MS

                INCR                SECL
                INCR                AC_SEC
                INCR                B_SEC

FAC_TESE:
                SNZB                ACF,ACOLD
                JP                        FAC_LOW_TO_HIGH
FAC_HIGH_TO_LOW:
                SZB                        AC
                JP                        AC_BACK
                SZB                        AC
                JP                        AC_BACK
                SZB                        AC
                JP                        AC_BACK
                CLRB                 ACF,ACOLD
                JP                        AC_COM
FAC_LOW_TO_HIGH:
                SNZB                AC
                JP                        AC_BACK
                SNZB                AC
                JP                        AC_BACK
                SNZB                AC
                JP                        AC_BACK
                SETB                 ACF,ACOLD
                JP                        AC_COM
AC_COM:
                SETB                ACF,AC_EN

                CLR                 ACNT

                INCR                PCOUNT
                LDIA                .20
                SUBA                PCOUNT
                SNZB                FLAGS,C
                JP                        AC_BACK
                CLR                        PCOUNT

AC_BACK:
;----------------------------------------
;(~ o ~)Y(~ o ~)Y(~ o ~)Y(~ o ~)Y
;----------------------------------------
BPBP:
                SNZB                FLAG1,0
                JP                        BPBP_BACK

                SNZB                RBEEP,0
                JP                        BPBP_OFF

                LDIA                08H
                XORR                P1

                SZDECR                RBEEPL
                JP                        BPBP_BACK
                SZDECR                RBEEPH
                JP                        BPBP_BACK
                LDIA                02H
                LD                        RBEEPH,A
                CLRB                 RBEEP,0

BPBP_OFF:
                SNZB                WORK,FAN1
                CLRB                BELL
BPBP_BACK:
                LDIA                01H
                XORR                FLAG1
;----------------------------------------
SET_WORK:
                SZB                        WORK,ERR
                JP                        WORK_OFF
                SNZB                WORK,ONOFF
                JP                         WORK_OFF
                SZB                        FLAG,DJ
                JP                        WORK_OFF

                LDIA                B'01111110'
                ANDA                ERRF
                SNZB                FLAGS,Z
                JP                        WORK_OFF

                SNZB                ACF,AC_EN
                JP                  WORK_OFF1

                ;CALL                SET_POWER

                SNZB                FLAG1,GL                ;控制当前过零是否开可控硅
                JP                        SET_WORK_KK_COM1

SET_WORK_KK_COM:
                CLRB                EN
SET_WORK_KK_COM1:
                INCR                DELAY
                LDIA                D'20'
                SUBA                DELAY
                SNZB                FLAGS,C
                JP                        WORK_BACK
SET_WORK_COM:
;*****************************************
                CLR                        ACNT
                CLRB                ACF,AC_EN
                CLR                        DELAY
WORK_OFF:
                CLRB                FLAG1,GL
WORK_OFF1:
                SETB                EN
WORK_BACK:
                SZB                        RBEEP,0
                JP                        INT_BACK

                SZB                        WORK,ONOFF
                JP                        ON_FAN

                SZB                        WORK,FAN1
                JP                        ON_FAN

                CLRB                FAN
                JP                  INT_BACK

ON_FAN:
                SETB                FAN
INT_BACK:
;***********************************************
REC_BACK:
                LD                  A,GPR0                                ;中断返回
                CLRB                FLAGS,0                                ;只用到C位跟Z位
                SZB                 GPR1,0
                SETB                FLAGS,0

                CLRB                FLAGS,2
                SZB                 GPR1,2
                SETB                FLAGS,2
                RETI
;****************************************
;----------------------------------------
;~~~~(>_<)~~~~ ~~~~(>_<)~~~~ ~~~~(>_<)~~~
;----------------------------------------
;****************************************

START:
                NOP
                CLRWDT
                LDIA                00H
                OPTION                                                                ;上电清WDT(必要)
;-------------初始化I/O------------------

                LDIA                B'00000100'
                LD                        P1,A
                CLR                        P0
                CLR                        P2

                LDIA                B'11111111'
                LD                  P0CH,A
                LDIA                B'00111111'
                LD                  P0CL,A

                LDIA                B'10010010'
                LD                  P1CH,A
                LDIA                B'10100010'
                LD                        P1CL,A

                LDIA                B'00010010'
                LD                        P2C,A

                LDIA                B'00000100'
                LD                        P1,A
                CLR                        P0
                CLR                        P2

SD_DELAY:
                CLRWDT
                NOP
                SZDECR                RBEEPL                                        ;上电延时
                JP                        SD_DELAY
                SZDECR                RBEEPH
                JP                        SD_DELAY

;--------------清寄存器------------------
CLR_RAM:                                                                        ;清掉所有RAM
                LDIA                0FH
                LD                  MP,A
CLR_LOOP:
                INCR                MP
                CLR                 IAR
                LDIA                07FH
                SUBA                MP
                SNZB                FLAGS,0
                JP                  CLR_LOOP
;-------------初始化RAM------------------
INIT_RAM:
                LDIA                03H
                LD                  SYS_GEN,A                                ;中断,AD总使能

                LDIA                02H
                LD                  KEY_C1,A
                LDIA                2BH
                LD                  KEY_C,A
                NOP
                SETB                KEY_C,7

                LDIA                D'250'                                        ;8下125US
                LD                  T2DATA,A                                ;TMR2设置成250US
                LDIA                30H
                LD                  T2CON,A
                SETB                T2CON,0

                LDIA                04H
                LD                  INT_EN,A                                ;定时2中断使能

                SETB                RBEEP,0
                LDIA                02H
                LD                  RBEEPH,A
                LDIA                D'250'
                LD                  RBEEPL,A

                SETB                FLAG1,FIRST                                ;上电全亮
                SETB                FLAG1,SD

                LDIA                .60;D'100'                                ;长按键后每次时间
                LD                  KCNTL,A
                LDIA                D'10'
                LD                        KCNTLL,A

                LDIA                B'00010110'
                LD                        ADCON,A

                SETB                 ADCON,CONV
                NOP
                NOP
                NOP
                NOP
                NOP
                CLRB                 ADCON,CONV

;****************************************
;----------------------------------------
;\(^o^)/\(^o^)/\(^o^)/\(^o^)/\(^o^)/\(^o^)
;----------------------------------------
;****************************************
MAIN:

                LDIA                D'20'                                        ;125US*20=2.5MS一个分支
                SUBA                TCOUNT
                SNZB                FLAGS,C
                JP                  MAIN
;********************************************
                CLR                 TCOUNT
                CLRWDT

                LDIA                03H
                LD                  SYS_GEN,A                                ;中断、AD总使能

                LDIA                D'250'                                        ;3.6M下250US
                LD                  T2DATA,A

                SETB                INT_EN,2                                ;定时2中断使能
                LDIA                B'00000100'                                ;除了TMR2跟EXT1中断,其它中断都关闭
                ANDR                INT_EN

                LDIA                31H
                SUBA                T2CON                                        ;T2CON为31时不写
                SZB                 FLAGS,Z
                JP                  MAIN_SUB

                LDIA                30H                                                ;写操作会影响计时,在T2CON没有乱的时候不写
                LD                  T2CON,A
                SETB                T2CON,0
;----------------------------------------
MAIN_SUB:                                                                                                ;子程序
                CALL                SET_IO
                CALL                KSCAN
                CALL                MAINK

                CALL                SET_DISP

                CALL                KSCAN
                CALL               WR_CTRL_CMD             ;设置写数据控制命令
               CALL              DISP_ADR                          ;送显示地址
        CALL              MODE_SET                ;设置COM与SEG位的个数
        CALL               DISP_ON                 ;开显示/设置显示亮度
                CALL                KSCAN
        CALL                SET_TIME
                CALL                KSCAN
        CALL                SET_TIME_AC
                CALL                KSCAN
               CALL                AD_TEST

        CALL                SET_POWER
        CALL                SET_FAN_DENG
        ;CALL                ERR_GW_TIME
        CALL                ERR_DY_TIME
        CALL                ERR_CHECK
;        CALL                ERR_WX_TIME
                JP                  MAIN

;****************************************
;----------------------------------------
;\(^o^)/\(^o^)/\(^o^)/\(^o^)/\(^o^)/\(^o^)
;----------------------------------------
;****************************************
ERR_CHECK:
                SNZB                WORK,ONOFF
                JP                        ERR_CHECK_BACK0
                SNZB                WORK,ERR
                JP                        ERR_CHECK_BACK0

                LDIA                .100
                SUBA                B_SEC
                SNZB                FLAGS,C
                JP                        ERR_CHECK_BACK
                CLR                        B_SEC

                LDIA                .4
                SUBA                BBCOUNT
                SZB                        FLAGS,C
                JP                        ERR_CHECK_BACK
                INCR                BBCOUNT
                SETB                RBEEP,0
                LDIA                04H
                LD                        RBEEPH,A

ERR_CHECK_BACK0:
                CLR                        B_SEC

ERR_CHECK_BACK:
                RET
;****************************************
;----------------------------------------
;\(^o^)/\(^o^)/\(^o^)/\(^o^)/\(^o^)/\(^o^)
;----------------------------------------
;****************************************
SET_IO:
                LDIA                B'11111111'
                LD                  P0CH,A
                LDIA                B'00111111'
                LD                  P0CL,A

        ;        LDIA                B'10010010'
        ;        LD                  P1CH,A
                LDIA                B'10100010'
                LD                        P1CL,A

                LDIA                B'00010010'
                LD                        P2C,A

                RET
;****************************************
;----------------------------------------
;\(^o^)/\(^o^)/\(^o^)/\(^o^)/\(^o^)/\(^o^)
;----------------------------------------
;****************************************
;KSCAN:
;             CLR                        KCOUNT
;KSCAN_1:
;             INCR                KCOUNT
;             SNZB                P0,3
;             JP                        KHAVE

;            INCR                KCOUNT
;            SNZB                P0,4
;           JP                        KHAVE

;             INCR                KCOUNT
;             SNZB                P0,5
;             JP                        KHAVE

;             INCR                KCOUNT
;             SNZB                P0,6
;             JP                        KHAVE

;             INCR                KCOUNT
;             SNZB                P0,7
;             JP                        KHAVE

;KNO:
;             LDIA                07EH
;              ANDR                KEYF
;             CLR                    KOLD
;             CLR                    KEYC
;             JP                    KSCAN_BACK
;*************按键消抖***********
;KHAVE:
;             LD                     A,KOLD
;             SUBA                   KCOUNT
;             SNZB                   FLAGS,Z
;             JP                    KFLASH
;             SZB                   KEYF,7
;             JP                   KREPEAT
;
;             INCR            KEYC
;             LDIA                   010H
;             SUBA                   KEYC
;             SNZB                   FLAGS,C
;             JP                    KSCAN_BACK
;KHAVE_1:
;             SETB             KEYF,0
;KHAVE_2:
;             SETB             KEYF,7
;             JP                    KSCAN_BACK
;KFLASH:
;             LD                    A,KCOUNT
;             LD                     KOLD,A
;             CLR                    KEYC
;             JP                    KSCAN_BACK
;KREPEAT:
;             CLR                    KEYC
;KSCAN_BACK:
;             RET                        00H
;****************************************
;----------------------------------------
;\(^o^)/\(^o^)/\(^o^)/\(^o^)/\(^o^)/\(^o^)
;----------------------------------------
;****************************************
KSCAN:
                SZB                   RBEEP,0                                        ;有蜂鸣器不扫按键
                JP                        KSCAN_BACK

                SNZB                KEY_C1,7                                ;判断AD完成标志
                JP                  KSCAN_BACK

                LD                  A,KEY_DATAL
                ADDR                ADAT0L
                SZB                 FLAGS,C
                INCR                ADAT0H

                INCR                ADCOUNT3
                LDIA                .8                                        ;8次计数
                SUBA                ADCOUNT3
                SNZB                 FLAGS,C
                JP                  KEY_RESTA
                CLR                        ADCOUNT3

KEY_DAT:
                RRCR                ADAT0H
                RRCR                ADAT0L                                ;除以8
                RRCR                ADAT0H
                RRCR                ADAT0L
                RRCR                ADAT0H
                RRCA                ADAT0L
                LD                  TEMP,A
                CLR                        ADAT0H
                CLR                        ADAT0L

                LD                  A,KCOUNT                        ;用间接寻址获得该按键旧值
                CALL                TABLE_MP
                LD                  MP,A

                LD                  A,TEMP                                ;比原来的大,没有按键,刷新旧值
                SUBA                IAR
                SNZB                 FLAGS,C
                JP                  K_MOVE

                LD                  TEMP1,A
                CALL                KEY_EN_TAB                        ;不同的按键下降的值不同
                SUBA                TEMP1
                SNZB                 FLAGS,C
                JP                  K_AVG

K_HAVE:
                LD                  A,KCOUNT
                SUBA                KOLD                                ;判断是否跟上次一样的按键,
                SNZB                 FLAGS,Z
                JP                  KFLASH
                SETB                KEYF,KEY_EN
                ;INCR                KEYC
                ;LDIA                01H
                ;SUBA                KEYC
                ;SNZB                FLAGS,C                                        ;消抖
                ;JP                  NEXT_KEY
                ;CLR                 KEYC
KHAVE1:
                SZB                 KEYF,7                                ;重键标志位
                JP                  KREPEAT
                SETB                KEYF,7
                SETB                KEYF,0                                ;按键标志位
                LD                  A,KCOUNT
                LD                  KDATA,A
                JP                  NEXT_KEY
KFLASH:
                SZB                        KEYF,KEY_EN
                JP                        K_CLEAR
                SZB                 KEYF,7
                JP                  K_CLEAR                                ;有按键再检测到其他键,取消按键
                SETB                KEYF,KEY_EN
                LD                  A,KCOUNT                        ;保存键值
                LD                  KOLD,A
                ;CLR                 KEYC
                JP                  NEXT_KEY

KREPEAT:
                LDIA                05H
                SUBA                KCOUNT
                SZB                 FLAGS,Z
                JP                  K_REP_LONG1

                LDIA                01H
                SUBA                KCOUNT
                SZB                        FLAGS,Z
                JP                        K_REP_LONG1
                                                                                ;ADD和DEC这2个有长按键
                LDIA                03H
                SUBA                KCOUNT
                SNZB                 FLAGS,Z
                JP                  NEXT_KEY
K_REP_LONG:
                SNZB                WORK,ONOFF                        ;判断长按键条件
                JP                  NEXT_KEY
;                SNZB                 FLAG,T_CHANGE
;                JP                  NEXT_KEY
K_LONG:
                SZDECR                KCNTL
                JP                  NEXT_KEY
                LDIA                .60;D'100'                                ;长按键后每次时间
                LD                  KCNTL,A

                SETB                KEYF,0
                SETB                KEYF,6                                ;长按键标志位
                JP                  NEXT_KEY

K_REP_LONG1:
                SNZB                WORK,ONOFF
                JP                        NEXT_KEY
                SNZB                FLAG,T_CHANGE
                JP                        NEXT_KEY

                SZDECR                KCNTLL
                JP                        NEXT_KEY
                LDIA                D'10'
                LD                        KCNTLL,A

                SETB                KEYF,0
                SETB                KEYF,6                                ;长按键标志位
                JP                  NEXT_KEY

K_CLEAR:
                CLR                 KOLD1
                CLR                 KOLD2
                CLR                 KOLD3
                CLR                 KOLD4
                CLR                 KOLD5
                CLRB                KEYF,3
                CLRB                KEYF,6
                CLRB                KEYF,0
NEXT_KEY:
                INCR                KCOUNT                                ;按键计数加一,检测下一个按键
                LDIA                06H
                SUBA                KCOUNT
                SNZB                FLAGS,C
                JP                        KEY_RESTA                        ;扫完一轮按键后,清状态
                LDIA                01H
                LD                        KCOUNT,A

                SNZB                KEYF,KEY_EN
                JP                        KEY_NO
                CLRB                KEYF,KEY_EN
                JP                        KEY_RESTA
KEY_NO:
                CLR                 KEYF                                ;没有按键,清RAM
                ;CLR                 KEYC
                LDIA                .60;D'100'
                LD                  KCNTL,A
                LDIA                D'10'
                LD                        KCNTLL,A
                SETB                KOLD,7

KEY_RESTA:

                CLR                 KEY_C1
                CLR                 KEY_C
                LDIA                B'10010010'                ;放电
                LD                  P1CH,A
                CLRB                P1,5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LDIA                B'10001010'
                LD                  P1CH,A

                LDIA                02H
                LD                  KEY_C1,A
                CALL                KSCAN_TAB
                LD                  KEY_C,A
                NOP
                SETB                KEY_C,7
                JP                        KSCAN_BACK

K_AVG:                                                                        ;3/4旧+1/4新给前一次
                CLR                 TEMP1
                LD                  A,IAR
                ADDR                TEMP
                SZB                 FLAGS,C
                INCR                TEMP1

                LD                  A,IAR
                ADDR                TEMP
                SZB                 FLAGS,C
                INCR                TEMP1

                LD                  A,IAR
                ADDR                TEMP
                SZB                 FLAGS,C
                INCR                TEMP1

                RRCR                TEMP1
                RRCR                TEMP
                RRCR                TEMP1
                RRCA                TEMP
                LD                  IAR,A
                JP                  NEXT_KEY
K_MOVE:
                LD                        A,TEMP
                LD                  IAR,A
                JP                  NEXT_KEY
KSCAN_BACK:
                   RET

;****************************************
;----------------------------------------
;\(^o^)/\(^o^)/\(^o^)/\(^o^)/\(^o^)/\(^o^)
;----------------------------------------
;****************************************
MAINK:
                SNZB                KEYF,0
                JP                  MAINK_BACK
                CLRB                KEYF,0

                SETB                RBEEP,0
                LDIA                02H
                LD                  RBEEPH,A
                LDIA                D'156'
                LD                  RBEEPL,A
MAINK_LOOP:
                LDIA                07H
                ANDA                KDATA                                ;判断哪个按键
                ADDR                PCL
                JP                  MAINK_NO_BUZ
                JP                  MAINK_DEC
                JP                  MAINK_TIMER
                JP                  MAINK_TONG
                JP                  MAINK_ONOFF
                JP                  MAINK_ADD
                JP                        MAINK_NO_BUZ
                JP                        MAINK_NO_BUZ

MAINK_NO_BUZ:
                CLRB                RBEEP,0
                JP                        MAINK_BACK
;----------------------------------------
MAINK_TONG:
                SNZB                KEYF,6
                JP                        MAINK_NO_BUZ
                CLRB                KEYF,6

                SNZB                WORK,TONG
                JP                        TONG_ON
TONG_OFF:
                CLRB                WORK,TONG
                JP                        MAINK_BACK
TONG_ON:
                SETB                WORK,TONG
                JP                        MAINK_BACK

;****************************************
MAINK_ONOFF:
                CLRB                KEYF,6
                ;SZB                 WORK,TONG
                ;JP                  MAINK_NO_BUZ
                SZB                        WORK,ONOFF
                JP                  MAINK_OFF
MAINK_ON:
                CLR                        WORK
                CLR                        FLAG
                SETB                WORK,ONOFF                    ;以下为开机默认
                SETB                FLAG,DJ                                ;待命状态
                SETB                WORK,FAN1

;                SETB                FLAG1,GW

                CLR                        POWER
                CLR                        GAOT
                CLRB                FLAG1,KS

                LDIA                .2
                LD                        HOUR,A
                CLR                        MIN

                CLR                        P_SEC
                JP                  MAINK_BACK
MAINK_OFF:
                SZB                        FLAG,DJ
                JP                        MAINK_OFF1
                CALL                SYS_OFF
                JP                        MAINK_BACK
MAINK_OFF1:
                CALL                SYS_OFF1
                JP                        MAINK_BACK
;----------------------------------------
;****************************************
MAINK_TIMER:
                CLRB                KEYF,6
                SNZB                 WORK,ONOFF
                JP                  MAINK_NO_BUZ
                LDIA                B'01011110'
                ANDA                ERRF
                SNZB                FLAGS,Z
                JP                        MAINK_NO_BUZ
                SZB                 WORK,TONG
                JP                  MAINK_NO_BUZ
                SZB                        FLAG,DJ
                JP                        MAINK_NO_BUZ

                SZB                 FLAG,T_CHANGE
                JP                          MAINK_TIMER_OFF
MAINK_TIMER_ON:
                SETB                WORK,TIMER
                SETB                FLAG,TIME
                SETB                FLAG,T_CHANGE

                LDIA                .30
                LD                        MIN,A
                CLR                        HOUR
                LDIA                .60
                LD                        SEC,A
                CLRB                FLAG,SS
                CLR                        SECL
                LDIA                .10
                LD                        SEC5S,A
                JP                        MAINK_BACK

MAINK_TIMER_OFF:
                CLRB                WORK,TIMER
                CLRB                FLAG,TIME
                CLRB                FLAG,T_CHANGE
                CLR                        MIN
                LDIA                .2
                LD                        HOUR,A
                LDIA                .60
                LD                        SEC,A
                JP                  MAINK_BACK
;----------------------------------------
NOP
;****************************************
MAINK_ADD:
                SZB                        KEYF,6
                CLRB                RBEEP,0
                CLRB                KEYF,6

                SNZB                 WORK,ONOFF
                JP                  MAINK_NO_BUZ
                LDIA                B'01011110'
                ANDA                ERRF
                SNZB                FLAGS,Z
                JP                        MAINK_NO_BUZ
                SZB                 WORK,TONG
                JP                  MAINK_NO_BUZ

                SNZB                 WORK,TIMER
                JP                  MAINK_ADD_POWER
                SZB                         FLAG,T_CHANGE                  ;1表示时间加减模式
                JP                  MAINK_ADD_TIME
;-------------------------------------
MAINK_ADD_POWER:
                SZB                        WORK,TIMER
                JP                        MAINK_ADD_POWER1
                LDIA                D'2'
                LD                        HOUR,A
                CLR                        MIN
                LDIA                D'60'
                LD                        SEC,A
;----------------------------------------
MAINK_ADD_POWER1:
                CALL                SJ_SHUAXIN
                CLRB                FLAG,TIME                                ;显示功率

                SZB                        FLAG,DJ
                JP                        MR_MAX

                CLRB                FLAG,DJ
                INCR                POWER
                LDIA                D'11'                                        ;只有10档
                SUBA                POWER
                SNZB                 FLAGS,C
                JP                  MAINK_BACK
                LDIA                D'10'
                LD                  POWER,A
                JP                        MAINK_NO_BUZ
;----------------------------------------
MAINK_ADD_TIME:
                CALL                SJ_SHUAXIN                                ;定时
                SETB                FLAG,TIME

                LDIA                .10
                ADDR                MIN
                LDIA                D'60'
                SUBA                MIN
                SNZB                FLAGS,C
                JP                        MAINK_BACK
                LDIA                D'60'
                SUBR                MIN
                INCR                HOUR
                LDIA                .3
                SUBA                HOUR
                SNZB                FLAGS,C
                JP                        MAINK_BACK
                CLR                        HOUR
                CLR                        MIN
                JP                        MAINK_BACK
;----------------------------------------
;****************************************
MAINK_DEC:
                SZB                        KEYF,6
                CLRB                RBEEP,0
                CLRB                KEYF,6

                SNZB                 WORK,ONOFF
                JP                  MAINK_NO_BUZ
                LDIA                B'01011110'
                ANDA                ERRF
                SNZB                FLAGS,Z
                JP                        MAINK_NO_BUZ
                SZB                 WORK,TONG
                JP                  MAINK_NO_BUZ

                SNZB                 WORK,TIMER
                JP                  MAINK_DEC_POWER
                SZB                         FLAG,T_CHANGE                  ;1表示时间加减模式
                JP                  MAINK_DEC_TIME
;-------------------------------------
MAINK_DEC_POWER:
                SZB                        WORK,TIMER
                JP                        MAINK_DEC_POWER1
                LDIA                D'2'
                LD                        HOUR,A
                CLR                        MIN
                LDIA                D'60'
                LD                        SEC,A
MAINK_DEC_POWER1:
                CALL                SJ_SHUAXIN
                CLRB                FLAG,TIME

                SZB                        FLAG,DJ
                JP                        MR_MIN

                CLRB                FLAG,DJ
                LDIA                02H                                                ;最低为1档
                SUBA                POWER
                SNZB                 FLAGS,C
                JP                  MAINK_NO_BUZ
                DECR                POWER
                JP                        MAINK_BACK
MAINK_DEC_TIME:
                CALL                SJ_SHUAXIN
                SETB                FLAG,TIME

                DECR                MIN
                LDIA                .60
                SUBA                MIN
                SNZB                FLAGS,C
                JP                        MAINK_BACK
                LDIA                .59
                LD                        MIN,A

                DECR                HOUR
                LDIA                .3
                SUBA                HOUR
                SNZB                FLAGS,C
                JP                        MAINK_BACK
                LDIA                .2
                LD                        HOUR,A
                JP                        MAINK_BACK
;----------------------------------------
;****************************************
MR_MIN:
                LDIA                01H
                LD                        POWER,A
                CLRB                FLAG,DJ
                JP                        MAINK_BACK
MR_MAX:
                LDIA                0AH
                LD                        POWER,A
                CLRB                FLAG,DJ
                JP                        MAINK_BACK
;----------------------------------------
;****************************************
MAINK_BACK:
                RET
;****************************************
;----------------------------------------
;\(^o^)/\(^o^)/\(^o^)/\(^o^)/\(^o^)/\(^o^)
;----------------------------------------
;****************************************
SET_DISP:
                CLR                        DISPLAY1
                CLR                        DISPLAY2
                CLR                        DISPLAY3
                CLR                        DISPLAY4
                CLR                        DISPLAY5

SET_DISP_ON:
                SNZB                FLAG1,GW
                JP                        DISP_JIXU
                SNZB                FLAG,SS1
                SETB                DISPLAY5,4                                        ;高温灯
DISP_JIXU:

                SZB                 FLAG1,FIRST                                        ;初始为1,上电显示
                JP                  SET_DISP_START

                SNZB                WORK,ONOFF
                JP                         SET_DISP_OFF

                SETB                DISPLAY5,2                                        ;电源灯

                SZB                        WORK,TIMER
                SETB                DISPLAY5,3
                SZB                        WORK,TONG
                SETB                DISPLAY5,5

                SZB                        ERRF,1
                JP                        DISP_ERR_1
                SZB                        ERRF,2
                JP                        DISP_ERR_2
                SZB                        ERRF,3
                JP                        DISP_ERR_3
                SZB                        ERRF,4
                JP                        DISP_ERR_4
;                SZB                        ERRF,5
;                JP                        DISP_ERR_5
                SZB                        ERRF,6
                JP                        DISP_ERR_6

                SZB                        FLAG,DJ                                                ;待机显示
                JP                        SET_DISP_DAIJI

                SNZB                 WORK,TIMER
                JP                  SET_DISP_POWER
                SZB                 FLAG,T_CHANGE
                JP                  SET_DISP_TIME
                SNZB                 FLAG,TIME
                JP                  SET_DISP_POWER
                JP                        SET_DISP_TIME

;**************************************
;-----------设置时间显示---------------
SET_DISP_TIME:
                LD                        A,MIN
                CALL                BCD_CH
                LD                        A,BCD_REG
                CALL                TABLE_SEG
                LD                        DISPLAY4,A

                LD                        A,TEMP
                CALL                TABLE_SEG
                LD                        DISPLAY3,A

                LD                        A,HOUR
                CALL                TABLE_SEG
                LD                        DISPLAY2,A

                LDIA                0D7H                ; 0
                LD                        DISPLAY1,A
DISPLAY1_1_1:
                SETB                DISPLAY2,3
                SETB                DISPLAY3,3
                SNZB                 FLAG,SS
                JP                  SET_DISP_BACK
                CLRB                DISPLAY2,3
                CLRB                DISPLAY3,3
                SNZB                 FLAG,T_CHANGE
                JP                  SET_DISP_BACK
                CLR                        DISPLAY1
                CLR                        DISPLAY2
                CLR                        DISPLAY3
                CLR                        DISPLAY4
                JP                  SET_DISP_BACK
;**************************************
;-----------设置功率显示---------------
SET_DISP_POWER:
                LDIA                0D7H                                        ;0
                LD                  DISPLAY4,A
                LD                        DISPLAY3,A

                LD                        A,POWER
                CALL                TABLE_DISP_POWER

                CALL                BCD_CH
                LD                  A,BCD_REG
                CALL                TABLE_SEG
                LD                        DISPLAY2,A

                LD                        A,TEMP
                SZB                        FLAGS,Z
                JP                        DISPLAY1_2_1
                CALL                TABLE_SEG
                LD                        DISPLAY1,A
                JP                        SET_DISP_BACK
DISPLAY1_2_1:
                CLR                        DISPLAY1
                JP                        SET_DISP_BACK
;**************************************
;**************************************
SET_DISP_START:
                LDIA                0FFH
                LD                        DISPLAY1,A
                LD                        DISPLAY2,A
                LD                        DISPLAY3,A
                LD                        DISPLAY4,A
                LD                        DISPLAY5,A
                JP                        SET_DISP_BACK
;**************************************
SET_DISP_OFF:
                SNZB                FLAG,SS
                JP                        SET_DISP_BACK
SET_DISP_DAIJI:
                SETB                DISPLAY5,2
                LDIA                020H
                LD                        DISPLAY1,A
                LD                        DISPLAY2,A
                LD                        DISPLAY3,A
                LD                        DISPLAY4,A
                JP                        SET_DISP_BACK
;**************************************
DISP_ERR_1:
                LDIA                067H
                LD                        DISPLAY2,A
                LDIA                090H
                LD                        DISPLAY3,A
                JP                        SET_DISP_BACK
DISP_ERR_2:
                LDIA                067H
                LD                        DISPLAY2,A
                LDIA                0A7H
                LD                        DISPLAY3,A
                JP                        SET_DISP_BACK
DISP_ERR_3:
                LDIA                067H
                LD                        DISPLAY2,A
                LDIA                0B5H
                LD                        DISPLAY3,A
                JP                        SET_DISP_BACK
DISP_ERR_4:
                LDIA                067H
                LD                        DISPLAY2,A
                LDIA                0F0H
                LD                        DISPLAY3,A
                JP                        SET_DISP_BACK
DISP_ERR_5:
                LDIA                067H
                LD                        DISPLAY2,A
                LDIA                075H
                LD                        DISPLAY3,A
                JP                        SET_DISP_BACK
DISP_ERR_6:
                LDIA                067H
                LD                        DISPLAY2,A
                LDIA                077H
                LD                        DISPLAY3,A
                JP                        SET_DISP_BACK
SET_DISP_BACK:
                RET
;****************************************
;----------------------------------------
;\(^o^)/\(^o^)/\(^o^)/\(^o^)/\(^o^)/\(^o^)
;----------------------------------------
;****************************************
;----------------------------------------
WR_CTRL_CMD:
                SETB              STB
        LDIA              B'01000100'                              ;送读/写控制命令
        CALL              WR_1628
        SETB              STB
        RET
;****************************************
;----------------------------------------
;\(^o^)/\(^o^)/\(^o^)/\(^o^)/\(^o^)/\(^o^)
;----------------------------------------
;****************************************
;----------------------------------------
DISP_ADR:
                SETB             STB                                           ;一个总周期送一个显示地址
;----------------------------------------
DISP_1_DATA:
                LDIA                0C8H
               CALL              WR_1628
                LD                        A,DISPLAY1
                CALL             WR_1628

DISP_2_DATA:
                SETB             STB
                LDIA                0CAH
               CALL              WR_1628
                LD                        A,DISPLAY2
                CALL             WR_1628
DISP_3_DATA:
                SETB             STB
                LDIA                0CCH
               CALL              WR_1628
                LD                        A,DISPLAY3
                CALL             WR_1628
DISP_4_DATA:
                SETB             STB
                LDIA                0C6H
               CALL              WR_1628
                LD                        A,DISPLAY4
                CALL             WR_1628
DISP_5_DATA:
                SETB             STB
                LDIA                0C4H
               CALL              WR_1628
                LD                        A,DISPLAY5
                CALL             WR_1628
                RET
;****************************************
;----------------------------------------
;\(^o^)/\(^o^)/\(^o^)/\(^o^)/\(^o^)/\(^o^)
;----------------------------------------
;****************************************
;----------------------------------------
MODE_SET:
               SETB              STB
               LDIA              B'00000011'                             ;设置显示模式(7 COM +10 SEGS)
               CALL              WR_1628
               SETB              STB
               RET
;****************************************
;----------------------------------------
;\(^o^)/\(^o^)/\(^o^)/\(^o^)/\(^o^)/\(^o^)
;----------------------------------------
;****************************************
;----------------------------------------
NOP
DISP_ON:

               SETB              STB
               LDIA              B'10001001'                              ;开显示/灰度为4/16
               CALL              WR_1628
               SETB              STB
               RET

;****************************************
;----------------------------------------
;\(^o^)/\(^o^)/\(^o^)/\(^o^)/\(^o^)/\(^o^)
;----------------------------------------
;****************************************
;----------------------------------------
SET_TIME:
                LDIA                D'50'
                SUBA                SECL
                SNZB                FLAGS,C
                JP                        SET_TIME_BACK
                CLR                        SECL

                SETB                FLAG,S05

                LDIA                01H
                XORR                FLAG

                INCR                SEC2S
                LDIA                D'2'
                SUBA                SEC2S
                SNZB                FLAGS,C
                JP                        SET_TIME_5S
                CLR                        SEC2S
                CLRB                FLAG1,FIRST

SET_TIME_5S:
                SZDECR                SEC5S
                JP                  SET_TIME_DJ                                        ;待机一分钟后转关机
                LDIA                D'10'
                LD                  SEC5S,A

                LDIA                04H                                                        ;FLAG,TIME
                XORR                FLAG                                                ;时间功率之间切换

                SNZB                 FLAG,T_CHANGE
                JP                  SET_TIME_DJ
                CLRB                FLAG,T_CHANGE
                SETB                FLAG,TIME

                LD                        A,MIN
                SNZB                FLAGS,Z
                JP                        SET_TIME_DJ
                LD                        A,HOUR
                SNZB                FLAGS,Z
                JP                        SET_TIME_DJ
                LDIA                D'2'
                LD                        HOUR,A
                CLR                        MIN
                CLRB                FLAG,TIME
                CLRB                WORK,TIMER

SET_TIME_DJ:
                SNZB                WORK,ONOFF
                JP                        SET_TIME_BACK1
                SNZB                FLAG,DJ
                JP                        SET_TIME_BACK1
                LDIA                B'01011110'
                ANDA                ERRF
                SNZB                FLAGS,Z
                JP                        SET_TIME_BACK1

                INCR                FEN1_COUNT
                LDIA                D'120'
                SUBA                FEN1_COUNT
                SNZB                FLAGS,C
                JP                        SET_TIME_BACK
                CLR                        FEN1_COUNT
                CALL                SYS_OFF1
SET_TIME_BACK1:
                CLR                        FEN1_COUNT
SET_TIME_BACK:
                RET

;****************************************
;----------------------------------------
;\(^o^)/\(^o^)/\(^o^)/\(^o^)/\(^o^)/\(^o^)
;----------------------------------------
;****************************************
SET_TIME_AC:

                LDIA                D'100'
                SUBA                AC_SEC                                        ;制造1S
                SNZB                 FLAGS,C
                JP                  SET_TIME_AC_BACK
                CLR                        AC_SEC

                LDIA                80H
                XORR                FLAG

                SNZB                WORK,ONOFF
                JP                        SET_TIME_AC_BACK
                SZB                        WORK,ERR
                JP                        SET_TIME_AC_BACK
                SZB                        FLAG,DJ
                JP                        SET_TIME_AC_BACK

                LDIA                .3                                                ;小于3挡不检测短路
                SUBA                POWER
                SNZB                FLAGS,C
                JP                        SET_TIME_AC_GO_0

                INCR                FEN3_COUNT
                LDIA                D'180'
                SUBA                FEN3_COUNT
                SNZB                FLAGS,C
                JP                        SET_TIME_AC_GO
                SETB                FLAG,FEN3

SET_TIME_AC_GO_0:
                CLR                        FEN3_COUNT

SET_TIME_AC_GO:
                SZB                 FLAG,T_CHANGE
                JP                        SET_TIME_AC_BACK

                LD                        A,HOUR
                SNZB                FLAGS,Z
                JP                        TIME_AC_1
                LD                        A,MIN
                SNZB                FLAGS,Z
                JP                        TIME_AC_1
                JP                        TIME_AC_OFF
TIME_AC_1:
                SZDECR                SEC
                JP                  SET_TIME_AC_BACK
                LDIA                D'60'
                LD                  SEC,A

                DECR                MIN
                LDIA                D'60'
                SUBA                MIN
                SNZB                FLAGS,C
                JP                        SET_TIME_AC_BACK
                LDIA                D'59'
                LD                        MIN,A
                DECR                HOUR
                JP                        SET_TIME_AC_BACK
TIME_AC_OFF:
                SETB                RBEEP,0
                LDIA                04H
                LD                         RBEEPH,A
                LDIA                D'156'
                LD                  RBEEPL,A
                CALL                SYS_OFF
SET_TIME_AC_BACK:
                RET
;****************************************
;----------------------------------------
;\(^o^)/\(^o^)/\(^o^)/\(^o^)/\(^o^)/\(^o^)
;----------------------------------------
;****************************************
AD_TEST:
                LDIA                03H
                LD                        SYS_GEN,A
                LDIA                B'11111111'
                LD                  P0CH,A
                LDIA                B'00111111'
                LD                  P0CL,A

                SZB                        RBEEP,0
                JP                        AD_BACK
AD_START:
                LD                        A,ADCOUNT
                ADDR                PCL
                JP                        CHECK_VAD
                JP                        CHECK_TR
                JP                        CHECK_PAN

CHECK_VAD:
                LDIA                B'00000110'
                JP                        AD_START1
CHECK_TR:
                LDIA                B'00100110'
                JP                        AD_START1
CHECK_PAN:
                LDIA                B'00010110'
                JP                        AD_START1

AD_START1:
                LD                        ADCON,A
                NOP
                SETB                 ADCON,CONV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LRB                 ADCON,CONV
                NOP
WAIT1:
                SNZB                ADCON,EOC
                JP                        WAIT1
                LD                        A,ADDATA

                ADDR                DATAL
                SZB                        FLAGS,C
                INCR                DATAH

                INCR                ADCOUNT1
                LDIA                D'32'
                SUBA                ADCOUNT1
                SNZB                FLAGS,C
                JP                        AD_BACK
                CLR                        ADCOUNT1
                RRCR                 DATAH
                RRCR                 DATAL
                RRCR                 DATAH
                RRCR                 DATAL
                RRCR                DATAH
                RRCR                DATAL
                RRCR                DATAH
                RRCR                DATAL
                RRCR                DATAH
                RRCR                DATAL
                LDIA                03H
                ANDA                ADCOUNT
                ADDR                PCL
                JP                        AD_VAD
                JP                        AD_TR
                JP                        AD_PAN

;--------------------------------------------
;*****************电压检测*******************

AD_VAD:
                        LD                                A,DATAL
                        LD                                TMPR_VAC,A

                        SNZB                        WORK,ONOFF
                        JP                                AD_COM
                        SZB                                WORK,ERR
                        JP                                AD_COM

                        LDIA                        D'190'
                        SUBA                        TMPR_VAC
                        SZB                                FLAGS,C
                        JP                                ERR_GAOYA

                        LDIA                        D'97'
                        SUBA                        TMPR_VAC
                        SNZB                        FLAGS,C
                        JP                                ERR_DIYA

                        ;SZB                        FLAG,DYE
                        ;JP                                VOL_NO_ERR

                        SZB                                ERRF,1
                        JP                                CLR_GAOYA
                        SZB                                ERRF,2
                        JP                                CLR_DIYA
VOL_NO_ERR:
                        CLR                                VOL_COUNT
                        JP                                VAD_CHED
ERR_GAOYA:
                        SZB                                ERRF,1
                        JP                                VOL_NO_ERR
                        INCR                        VOL_COUNT
                        LDIA                        D'5'
                        SUBA                        VOL_COUNT
                        SNZB                        FLAGS,C
                        JP                                VAD_CHED
                        CLR                                VOL_COUNT
                        SETB                        ERRF,1
                        SETB                        RBEEP,0
                        LDIA                        04H
                        LD                                RBEEPH,A
                        JP                                VAD_CHED
ERR_DIYA:
                        SZB                                ERRF,2
                        JP                                VOL_NO_ERR
                        INCR                        VOL_COUNT
                        LDIA                        D'5'
                        SUBA                        VOL_COUNT
                        SNZB                        FLAGS,C
                        JP                                VAD_CHED
                        CLR                                VOL_COUNT
                        SETB                        ERRF,2
                        SETB                        RBEEP,0
                        LDIA                        04H
                        LD                                RBEEPH,A
                        JP                                VAD_CHED

CLR_GAOYA:
                        LDIA                        D'179'
                        SUBA                        TMPR_VAC
                        SZB                                FLAGS,C
                        JP                                VAD_CHED

                        INCR                        VOL_COUNT
                        LDIA                        D'5'
                        SUBA                        VOL_COUNT
                        SNZB                        FLAGS,C
                        JP                                VAD_CHED
                        CLR                                VOL_COUNT
                        CLRB                        ERRF,1
                        LDIA                        D'60'
                        LD                                ACSET,A
                        JP                                VAD_CHED
CLR_DIYA:
                        LDIA                        D'98'
                        SUBA                        TMPR_VAC
                        SNZB                        FLAGS,C
                        JP                                VAD_CHED

                        INCR                        VOL_COUNT
                        LDIA                        D'5'
                        SUBA                        VOL_COUNT
                        SNZB                        FLAGS,C
                        JP                                VAD_CHED
                        CLR                                VOL_COUNT
                        CLRB                        ERRF,2

                        JP                                VAD_CHED

;--------------------------------------------
;--------------------------------------------
VAD_CHED:
                JP                    AD_COM

;--------------------------------------------
;*****************锅底检测*******************
AD_PAN:
                        LD                                A,DATAL                                        ;温度AD
                        LD                                TMPR_PAN,A

;                        SNZB                        WORK,ONOFF
;                        JP                                AD_COM

                        SNZB                        WORK,ONOFF
                        JP                                AD_CHECK_RJ                                ;判断是热机还是冷机
                        SZB                                FLAG,DJ
                        JP                                AD_CHECK_RJ
                        SZB                                WORK,ERR
                        JP                                AD_COM

                        LDIA                        D'185'                                        ;开路
                        SUBA                        TMPR_PAN
                        SZB                                FLAGS,C
                        JP                                PAN_ERR_KAI

                        LDIA                        D'4'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PAN_ERR_DUAN

                        CLR                                PAN_COUNT

                        LDIA                        D'161'
                        SUBA                        TMPR_PAN
                        SZB                                FLAGS,C
                        JP                                PAN_ERR_GAO_G                        ;关断

;                        LDIA                        D'105'                                        ;650 DU
;                        SUBA                        TMPR_PAN
;                        SZB                                FLAGS,C
;                        JP                                PAN_ERR_GAO_J

                        LDIA                        D'110'                                        ;600 DU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PAN_CLR_GAO

                        CLR                                PAN_COUNT1
                        JP                                PAN_CHED

AD_CHECK_RJ:
                        LDIA                        .52                                                ;250度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LENG_JI
RE_JI:
                        INCR                        PAN_COUNT
                        LDIA                        D'5'
                        SUBA                        PAN_COUNT
                        SNZB                        FLAGS,C
                        JP                                AD_COM
                        CLR                                PAN_COUNT
                        CLRB                        ERRF,0
                        JP                                AD_COM
LENG_JI:
                        INCR                        PAN_COUNT1
                        LDIA                        D'5'
                        SUBA                        PAN_COUNT1
                        SNZB                        FLAGS,C
                        JP                                AD_COM
                        CLR                                PAN_COUNT1
                        SETB                        ERRF,0
                        JP                                AD_COM
PAN_ERR_KAI:
                        INCR                        PAN_COUNT
                        LDIA                        D'5'
                        SUBA                        PAN_COUNT
                        SNZB                        FLAGS,C
                        JP                                PAN_CHED
                        CLR                                PAN_COUNT

                        SETB                        WORK,ERR                                ;不可恢复错误

                        SETB                        ERRF,3
                        SETB                        RBEEP,0
                        LDIA                        04H
                        LD                                RBEEPH,A
                        JP                                PAN_CHED

PAN_ERR_DUAN:
                        SNZB                        FLAG,FEN3                                ;3分钟后
                        JP                                PAN_CHED
                        JP                                PAN_ERR_KAI

PAN_ERR_GAO_G:
                        INCR                        PAN_COUNT2
                        LDIA                        D'5'
                        SUBA                        PAN_COUNT2
                        SNZB                        FLAGS,C
                        JP                                PAN_CHED
                        CLR                                PAN_COUNT2

                        SETB                        ERRF,5
                        JP                                PAN_CHED

;PAN_ERR_GAO_J:
;                        INCR                        PAN_COUNT1
;                        LDIA                        D'5'
;                        SUBA                        PAN_COUNT1
;                        SNZB                        FLAGS,C
;                        JP                                PAN_CHED
;                        CLR                                PAN_COUNT1
;
;                        SETB                        ERRF,0                                        ;降功率
;                        JP                                PAN_CHED

PAN_CLR_GAO:
                        SZB                                ERRF,5
                        JP                                PAN_CLR_ON
;                        SZB                                ERRF,0
;                        JP                                PAN_CLR_ON
                        CLR                                PAN_COUNT1
                        CLR                                PAN_COUNT2

                        JP                                PAN_CHED
PAN_CLR_ON:
                        INCR                        PAN_COUNT1
                        LDIA                        D'5'
                        SUBA                        PAN_COUNT1
                        SNZB                        FLAGS,C
                        JP                                PAN_CHED
                        CLR                                PAN_COUNT1

                        CLRB                        ERRF,5
;                        CLRB                        ERRF,0

;--------------------------------------------
;--------------------------------------------
PAN_CHED:
                        JP                                AD_COM
;--------------------------------------------
;*****************主板检测*******************

AD_TR:
                        LD                                A,DATAL                                        ;温度AD
                        LD                                TMPR_TR,A
;--------------------------------------------
                        SNZB                        WORK,ONOFF
                        JP                                AD_COM
                        SZB                                WORK,ERR
                        JP                                AD_COM

                        LDIA                        0E0H
                        SUBA                        TMPR_TR
                        SZB                                FLAGS,C
                        JP                                TR_ERR_DUAN

                        LDIA                        05H
                        SUBA                        TMPR_TR
                        SNZB                        FLAGS,C
                        JP                                TR_ERR_KAI

                        CLR                                TR_COUNT

                        LDIA                        .145;D'194'                                        ;100
                        SUBA                        TMPR_TR
                        SZB                                FLAGS,C
                        JP                                TR_GAOWEN_G

                        LDIA                        .131;D'178'                                        ;90
                        SUBA                        TMPR_TR
                        SZB                                FLAGS,C
                        JP                                TR_GAOWEN_J

                        LDIA                        .107;.159;D'105'                                        ;80
                        SUBA                        TMPR_TR
                        SNZB                        FLAGS,C
                        JP                                RT_CLR_GAOWEN

                        CLR                                TR_COUNT1
                        JP                                TR_CHED

TR_ERR_DUAN:
                        INCR                        TR_COUNT
                        LDIA                        D'5'
                        SUBA                        TR_COUNT
                        SNZB                        FLAGS,C
                        JP                                TR_CHED
                        CLR                                TR_COUNT

                        SETB                        WORK,ERR

                        SETB                        ERRF,4
                        SETB                        RBEEP,0
                        LDIA                        04H
                        LD                                RBEEPH,A
                        JP                                TR_CHED

TR_ERR_KAI:
                        SNZB                        FLAG,FEN3                                ;3分钟后
                        JP                                TR_CHED
                        JP                                TR_ERR_DUAN

TR_GAOWEN_G:
                        SZB                                ERRF,6
                        JP                                TR_CHED

                        INCR                        TR_COUNT1
                        LDIA                        D'5'
                        SUBA                        TR_COUNT1
                        SNZB                        FLAGS,C
                        JP                                TR_CHED
                        CLR                                TR_COUNT1

                        SETB                        ERRF,6
                        SETB                        RBEEP,0
                        LDIA                        04H
                        LD                                RBEEPH,A
                        JP                                TR_CHED
TR_GAOWEN_J:
                        INCR                        TR_COUNT1
                        LDIA                        D'5'
                        SUBA                        TR_COUNT1
                        SNZB                        FLAGS,C
                        JP                                TR_CHED
                        CLR                                TR_COUNT1

                        SETB                        ERRF,7                                        ;降功率但是不报警
                        JP                                TR_CHED
RT_CLR_GAOWEN:
                        SZB                                ERRF,6
                        JP                                CLR_RT_ON
                        SZB                                ERRF,7
                        JP                                CLR_RT_ON
                        CLR                                TR_COUNT1
                        JP                                TR_CHED
CLR_RT_ON:
                        INCR                        TR_COUNT1
                        LDIA                        D'5'
                        SUBA                        TR_COUNT1
                        SNZB                        FLAGS,C
                        JP                                TR_CHED
                        CLR                                TR_COUNT1

                        CLRB                        ERRF,7
                        CLRB                        ERRF,6
                        JP                                TR_CHED

;--------------------------------------------
TR_CHED:
                        JP                                AD_COM

;--------------------------------------------
AD_COM:
                        CLR                                DATAL
                        CLR                                DATAH
                        INCR                        ADCOUNT
                        LDIA                        D'3'
                        SUBA                        ADCOUNT
                        SNZB                        FLAGS,C
                        JP                                AD_BACK
                        CLR                                ADCOUNT
;--------------------------------------------
AD_BACK:
                        RET

;****************************************
;----------------------------------------
;\(^o^)/\(^o^)/\(^o^)/\(^o^)/\(^o^)/\(^o^)
;----------------------------------------
;****************************************
SET_POWER:
                SNZB                WORK,ONOFF
                JP                        SET_POWER_OFF
                SZB                        FLAG,DJ
                JP                        SET_POWER_OFF
;                SNZB                ACF,AC_EN
;                JP                  SET_POWER_OFF

                SZB                        ERRF,7
                JP                        QZ_200                        ;强制最低档
;                SZB                        ERRF,0                        ;冷机为1,热机为0
;                JP                        QZ_200                        ;强制1000W

                LD                  A,POWER
                LD                  POWER_TEMP,A
SET_POWER1:
                CALL                SET_TABLE_POWER
                LD                        A,POWER1
                LD                        POWER_J,A
;***************************************************
SET_POWER_DOWN:
                LDIA                .92                                ;冷机降公率点
                SNZB                ERRF,0
                LDIA                .129                        ;热完机后温度点
                LD                        WEN_D,A
;***************************************************
SET_POWER_DOWN_WEN: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SZB                        ERRF,0
                SETB                FLAG1,KS

                DECR                POWER_J

                LDIA                .8
                ADD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DECR                POWER_J
                LDIA                .11
                ADD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DECR                POWER_J
                LDIA                .4
                ADD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SZB                        ERRF,0
                JP                        SET_POWER_1

;***************************************************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DECR                POWER_J
                INCR                WEN_D
                INC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DECR                POWER_J
                ;DECR                POWER_J
                ;INC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DECR                POWER_J
                DECR                POWER_J
                INC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DECR                POWER_J
                ;DECR                POWER_J

;                INC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DECR                POWER_J
                DECR                POWER_J
                INC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DECR                POWER_J
                DECR                POWER_J
                INC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DECR                POWER_J
                DECR                POWER_J
                ;INC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DECR                POWER_J
                DECR                POWER_J
                ;DECR                POWER_J
                INC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
                LD                        A,WEN_D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1

                DECR                POWER_J
                DECR                POWER_J
                INCR                WEN_D
                LDIA                D'2'
                SUBA                POWER_J
                SNZB                FLAGS,C
                JP                        SET_POWER_LOW
SET_POWER_LOW:
                LDIA                D'2'
                LD                        POWER_J,A
                JP                        SET_POWER_1

SET_POWER_1:
                LDIA                1FH
                ANDA                POWER_J
                ADDR                PCL
                JP                        SET_POWER_OFF
                JP                        POWER_100
                JP                        POWER_200
                JP                        POWER_300
                JP                        POWER_400
                JP                        POWER_500
                JP                        POWER_600
                JP                        POWER_700
                JP                        POWER_800
                JP                        POWER_900
                JP                        POWER_1000
                JP                        POWER_1100
                JP                        POWER_1200
                JP                        POWER_1300
                JP                        POWER_1400
                JP                        POWER_1500
                JP                        POWER_1600
                JP                        POWER_1700
                JP                        POWER_1800
                JP                        POWER_1900
                JP                        POWER_2000

POWER_100:
                LDIA                B'00000001'
                LD                        ENFLAG,A
                CLR                        ENFLAG1
                CLR                        ENFLAG2
                JP                        POWER_COM

POWER_200:
                LDIA                B'00000001'
                LD                        ENFLAG,A
                LDIA                B'00000100'
                LD                        ENFLAG1,A
                LDIA                B'00000000'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300:
                LDIA                B'01000001'
                LD                        ENFLAG,A
                LDIA                B'00100000'
                LD                        ENFLAG1,A
                LDIA                B'00000000'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400:
                LDIA                B'00100001'
                LD                        ENFLAG,A
                LDIA                B'10000100'
                LD                        ENFLAG1,A
                LDIA                B'00000000'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500:
                LDIA                B'00010001'
                LD                        ENFLAG,A
                LDIA                B'00010001'
                LD                        ENFLAG1,A
                LDIA                B'0000000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600:
                LDIA                B'10001001'
                LD                        ENFLAG,A
                LDIA                B'00100100'
                LD                        ENFLAG1,A
                LDIA                B'00000010'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700:
                LDIA                B'01001001'
                LD                        ENFLAG,A
                LDIA                B'01001010'
                LD                        ENFLAG1,A
                LDIA                B'00000010'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800:
                LDIA                B'10100101'
                LD                        ENFLAG,A
                LDIA                B'10010100'
                LD                        ENFLAG1,A
                LDIA                B'00000010'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900:
                LDIA                B'10010101'
                LD                        ENFLAG,A
                LDIA                B'00101010'
                LD                        ENFLAG1,A
                LDIA                B'0000010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1000:
                LDIA                B'00110011'
                LD                        ENFLAG,A
                LDIA                B'00110011'
                LD                        ENFLAG1,A
                LDIA                B'0000001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1100:
                LDIA                B'00110011'
                LD                        ENFLAG,A
                LDIA                B'00110111'
                LD                        ENFLAG1,A
                LDIA                B'0000001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1200:
                LDIA                B'00110011'
                LD                        ENFLAG,A
                LDIA                B'00111111'
                LD                        ENFLAG1,A
                LDIA                B'0000001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1300:
                LDIA                B'00110011'
                LD                        ENFLAG,A
                LDIA                B'00111111'
                LD                        ENFLAG1,A
                LDIA                B'0000101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1400:
                LDIA                B'10110011'
                LD                        ENFLAG,A
                LDIA                B'00111111'
                LD                        ENFLAG1,A
                LDIA                B'0000101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1500:
                LDIA                B'10111011'
                LD                        ENFLAG,A
                LDIA                B'00111111'
                LD                        ENFLAG1,A
                LDIA                B'0000101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1600:
                LDIA                B'01111011'
                LD                        ENFLAG,A
                LDIA                B'10111111'
                LD                        ENFLAG1,A
                LDIA                B'0000011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1700:
                LDIA                B'10111111'
                LD                        ENFLAG,A
                LDIA                B'10111111'
                LD                        ENFLAG1,A
                LDIA                B'0000101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1800:
                LDIA                B'01111111'
                LD                        ENFLAG,A
                LDIA                B'11111111'
                LD                        ENFLAG1,A
                LDIA                B'0000011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1900:
                LDIA                B'11111111'
                LD                        ENFLAG,A
                LDIA                B'11111111'
                LD                        ENFLAG1,A
                LDIA                B'0000101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2000:
                LDIA                B'11111111'
                LD                        ENFLAG,A
                LDIA                B'11111111'
                LD                        ENFLAG1,A
                LDIA                B'00001111'
                LD                        ENFLAG2,A
                JP                        POWER_COM

POWER_COM:
                SZB                        ACF,AC_EN
                JP                        SET_POWER_BACK

                CLRB                FLAG1,GL
                LDIA                1FH
                ANDA                PCOUNT

                ADDR                PCL
                JP                        CL1
                JP                        CL2
                JP                        CL3
                JP                        CL4
                JP                        CL5
                JP                        CL6
                JP                        CL7
                JP                        CL8
                JP                        CL9
                JP                        CL10
                JP                        CL11
                JP                        CL12
                JP                        CL13
                JP                        CL14
                JP                        CL15
                JP                        CL16
                JP                        CL17
                JP                        CL18
                JP                        CL19
                JP                        CL20

CL1:
                SNZB                ENFLAG,0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2:
                SNZB                ENFLAG,1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3:
                SNZB                ENFLAG,2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4:
                SNZB                ENFLAG,3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5:
                SNZB                ENFLAG,4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6:
                SNZB                ENFLAG,5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7:
                SNZB                ENFLAG,6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8:
                SNZB                ENFLAG,7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9:
                SNZB                ENFLAG1,0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10:
                SNZB                ENFLAG1,1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11:
                SNZB                ENFLAG1,2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12:
                SNZB                ENFLAG1,3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13:
                SNZB                ENFLAG1,4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14:
                SNZB                ENFLAG1,5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15:
                SNZB                ENFLAG1,6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16:
                SNZB                ENFLAG1,7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17:
                SNZB                ENFLAG2,0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18:
                SNZB                ENFLAG2,1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19:
                SNZB                ENFLAG2,2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CL20:
                SNZB                ENFLAG2,3
                JP                        SET_POWER_BACK
                SETB                FLAG1,GL
                JP                        SET_POWER_BACK

SET_POWER_OFF:
                SETB                EN
                CLRB                FLAG1,GL
SET_POWER_BACK:
                RET
;-----------------------------------------
QZ_200:
                LDIA                D'2'
                LD                  POWER_TEMP,A
                JP                        SET_POWER1
;-----------------------------------------
QZ_1000:
                LDIA                D'5'
                SUBA                POWER
                SZB                        FLAGS,C
                JP                        POWER_1000W
                LD                        A,POWER
                LD                  POWER_TEMP,A
                JP                        SET_POWER1
POWER_1000W:
                LDIA                D'5'
                LD                  POWER_TEMP,A
                JP                        SET_POWER1

;****************************************
;----------------------------------------
;\(^o^)/\(^o^)/\(^o^)/\(^o^)/\(^o^)/\(^o^)
;----------------------------------------
;****************************************
SET_FAN_DENG:
;                SZB                        WORK,ONOFF
;                JP                        SET_FAN_DENG_BACK
;
;                LDIA                .10                                ;50 DU
;                SUBA                TMPR_PAN
;                SZB                        FLAGS,C
;                JP                        SET_FAN_DENG_ON

;                CLRB                FLAG1,GW
;                CLRB                WORK,FAN1
;                JP                        CHECK_FAN_TR

;SET_FAN_DENG_ON:
;                SETB                FLAG1,GW
;                SETB                WORK,FAN1
;                JP                        SET_FAN_DENG_BACK
;CHECK_FAN_TR:
;                LDIA                .91
;                SUBA                TMPR_TR
;                SNZB                FLAGS,C
;                JP                        SET_FAN_DENG_BACK
;                SETB                WORK,FAN1

;                SZB                        WORK,ONOFF
;                JP                        SET_FAN_DENG_BACK

                LDIA                .90
                SUBA                TMPR_TR
                SZB                        FLAGS,C
                JP                        SET_WFAN_ON1

                LDIA                .9
                SUBA                TMPR_PAN
                SZB                        FLAGS,C
                JP                        SET_WFAN_ON2

                INCR                FCOUNT1
                LDIA                D'20'
                SUBA                FCOUNT1
                SNZB                FLAGS,C
                JP                        SET_FAN_DENG_BACK
                CLR                        FCOUNT1

                CLRB                FLAG1,GW
                SNZB                WORK,ONOFF
                CLRB                WORK,FAN1
                JP                        SET_FAN_DENG_BACK

SET_WFAN_ON1:
                LDIA                .14
                SUBA                TMPR_PAN
                SZB                        FLAGS,C
                JP                        SET_WFAN_ON2

                LDIA                .95
                SUBA                TMPR_TR
                SNZB                FLAGS,C
                JP                        SET_FAN_DENG_BACK

                INCR                FCOUNT
                LDIA                D'20'
                SUBA                FCOUNT
                SNZB                FLAGS,C
                JP                        SET_FAN_DENG_BACK
                CLR                        FCOUNT

                SETB                WORK,FAN1
                JP                        SET_FAN_DENG_BACK

SET_WFAN_ON2:
                LDIA                .14
                SUBA                TMPR_PAN
                SNZB                FLAGS,C
                JP                        SET_FAN_DENG_BACK

                INCR                FCOUNT0
                LDIA                D'20'
                SUBA                FCOUNT0
                SNZB                FLAGS,C
                JP                        SET_FAN_DENG_BACK
                CLR                        FCOUNT0

                SETB                WORK,FAN1
                SETB                FLAG1,GW

SET_FAN_DENG_BACK:
                RET

NOP

;****************************************
;----------------------------------------
;\(^o^)/\(^o^)/\(^o^)/\(^o^)/\(^o^)/\(^o^)
;----------------------------------------
;****************************************

;****************************************
;----------------------------------------
;\(^o^)/\(^o^)/\(^o^)/\(^o^)/\(^o^)/\(^o^)
;----------------------------------------
;****************************************
ERR_DY_TIME:
                SNZB                FLAG,S05
                JP                        ERR_DY_TIME_BACK
                CLRB                FLAG,S05

                SNZB                        WORK,ONOFF
                JP                                XX_OOO
                SZB                                FLAG,DJ
                JP                                XX_OOO
                SZB                                WORK,ERR
                JP                                XX_OOO

                LDIA                        .110
                SUBA                        TMPR_PAN
                SZB                                FLAGS,C
                JP                                CLR_ERR0

                SNZB                        FLAG1,KS
                JP                                XX_OOO

                INCR                GAOT
                LDIA                D'240'
                SUBA                GAOT
                SNZB                FLAGS,C
                JP                        XX_OOO
                CLR                        GAOT
CLR_ERR0:
                CLRB                ERRF,0
                CLRB                FLAG1,KS

XX_OOO:
                SNZB                WORK,ONOFF
                JP                        ERR_DY_TIME_BACK
                SZB                        WORK,ERR
                JP                        ERR_DY_TIME_BACK

                LDIA                B'00000110'
                ANDA                ERRF
                SZB                        FLAGS,Z
                JP                        CLR_ERR_DY_TIME

                INCR                EDYCOUNT1
                LDIA                D'120'
                SUBA                EDYCOUNT1
                SNZB                FLAGS,C
                JP                        ERR_DY_TIME_BACK
                CLR                        EDYCOUNT1

                CALL                SYS_OFF1

CLR_ERR_DY_TIME:
                CLR                        EDYCOUNT1
ERR_DY_TIME_BACK:
                RET
;****************************************
;----------------------------------------
;\(^o^)/\(^o^)/\(^o^)/\(^o^)/\(^o^)/\(^o^)
;----------------------------------------
;****************************************

;*************************************
SJ_SHUAXIN:
                CLR                        SECL
                LDIA                D'10'
                LD                        SEC5S,A
                CLRB                FLAG,SS
                RET                        00H
;*************************************
SYS_OFF1:
                CLR                        WORK
                CLR                        FLAG
                JP                        SYS_COM
SYS_OFF:
                CLR                        WORK
                SETB                WORK,ONOFF
                CLR                        FLAG
                SETB                FLAG,DJ
SYS_COM:
                CLR                        ERRF
                CLR                        BBCOUNT
                CLR                        FEN3_COUNT
                CLR                        POWER
                LDIA                02H
                LD                        HOUR,A
                CLR                        MIN
                CLRB                FLAG1,KS

                SETB                WORK,FAN1
                LDIA                D'100'
                LD                        FANT,A
                LDIA                D'18'
                LD                        FANT1,A

                CLR                        TR_COUNT
                CLR                        TR_COUNT1
                CLR                        PAN_COUNT
                CLR                        PAN_COUNT1
                CLR                        VOL_COUNT
                CLR                        FCOUNT0
                CLR                        FCOUNT
                CLR                        FCOUNT1
                RET                        00H
;*************************************
TABLE_SEG:
                ADDR                PCL
                RET                        0D7H                ; 0
                RET                        090H                ; 1
                RET                        0A7H                ; 2
                RET                        0B5H                ; 3
                RET                        0F0H                ; 4
                RET                        075H                ; 5
                RET                        077H                ; 6
                RET                        091H                ; 7
                RET                        0F7H                ; 8
                RET                        0F5H                ; 9
                RET                        0F3H                ; A
                RET                        076H                ; B
                RET                        047H                ; C
                RET                        0B6H                ; D
                RET                        067H                ; E
                RET                        063H                ; F
;*************************************
TABLE_DISP_POWER:
                ADDR                PCL
                RET                        .0
                RET                        .2
                RET                        .4
                RET                        .6
                RET                        .8
                RET                        .10
                RET                        .12
                RET                        .14
                RET                        .16
                RET                        .18
                RET                        .20
;*************************************
;*************************************
BCD_CH:
                LD                        BCD_REG,A                                        ;调用前先把要分解的数放在A
BCD_ACT:
                CLR                        TEMP
UP_10:
                LDIA                D'10'
                SUBA                BCD_REG
                SNZB                FLAGS,C
                JP                        DO_10
                LDIA                D'10'
                SUBR                BCD_REG
                INCR                TEMP
                JP                        UP_10
DO_10:                                                                                        ;取个位给个位显示寄存器
                RET                        00H

ORG                0700H
;*************************************
WR_1628:
               LD                TEMP,A
               CLRB              STB
               LDIA              08H
               LD                COUNT,A
WR_LOOP:
               CLRB              CLK
               RRCR              TEMP
               CLRB              DIO
               SZB               FLAGS,C
               SETB              DIO
               SETB              CLK
               SZDECR           COUNT
               JP                 WR_LOOP
               RET               00H
;*************************************

KSCAN_TAB:
                LDIA                07H
                ANDA                KCOUNT
……………………

http://www.51hei.com/bbs/dpj-95826-1.html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95826-1.html

下载链接是你的干货开发板

网友B(2018-07-03):
感谢提供电路控制图,正在修理一个电陶炉,怀疑控制电路故障!

网友C(2019-08-14):
请问有对应发封装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