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SH88F516之LED流水灯源程序

楼主(2017-11-18):
中颖单片机实现流水灯的源码如下:
/********************************************************************************************************
说明: 使用了外部中断4,定时器中断1,实现了跑马灯程序
本程序通过按键S1改变LED灯工作的数量,按键S2改变LED灯闪烁的频率,实现跑马灯的效果
要求:打开拨码开关J8
*********************************************************************************************************/
#include <sh88f516.h>

unsigned char Num,Fnum;
unsigned char Disp;
unsigned char Time0Count;
bit DispFlag;
void mcu_init();

main()
{

        mcu_init();

    while(1)
        {

                if(DispFlag)
                {
                        DispFlag = 0;

                    P0 = (P0&0xFC) | (Disp&0x03);                //端口0的低2位对应LED灯的D2 D3
                        P1 = (P1&0x03) | (Disp&0xFC);            //端口1的高6位对应LED灯的D4-D9

                        Disp <<= 1;
                        if(CY)
                            Disp |= 0x01;
                }

        }

}

void mcu_init()
{

        CLKCON = 0x60;        //系统频率=晶振频率/12

        P0M0 = 0x00;
        P0M1 = 0xFF;        //推挽输出模式

        P1M0 = 0x00;
        P1M1 = 0xFF;        //推挽输出模式

        IENC = 0x70;        //0111 0000 外部中断4的选择寄存器,1-打开,0-关闭
        EXF0 = 0x80;        //上升沿触发

        TH0 = 0xFA;
        TL0 = 0x00;
        TMOD = 0x01;        // Timer 0 is 16-bit counter, timer mode
        ET0 = 1;            //enable timer 0 interrupt
        TR0 = 1;            //enable timer 0

        IEN1 = 0x40;        //ELPD EX4  EPWM ESCM    ECMP1 ES1 ECMP0 ESPI         0100 0000
        EA = 1;                        //开启总中断

        Num = 0;
        Fnum = 4;
        DispFlag = 1;
        P0 = 0;
        P1 = 0;
        P2 =P2 |0x80;
        Disp = 0x01;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ime0Count++;
        if(Time0Count>=Fnum)
        {
                Time0Count = 0;
                DispFlag = 1;
        }
}

void EX4_INT() interrupt 13  //using 2  //外部中断4的中断号为13.
{

        IEN1 &= 0xBF;

        if(IF45)                                 //P2.5对应于板子上的S2
        {
                Fnum--;
                if(Fnum==0)
                    Fnum = 6;

        }

        if(IF46)                                 //P2.6对应于板子上的S1
        {
                Num++;
                if(Num==5)
                    Num  = 0;

                switch(Num)
                {
                    case 0:   Disp = 0x01;
                              break;
                        case 1:   Disp = 0x03;
                              break;
                        case 2:   Disp = 0x0F;
                              break;
                        case 3:   Disp = 0x11;
                              break;
                        case 4:   Disp = 0x55;
                              break;
……………………

压缩包里面包含有中颖单片机sh88f516常用功能的源码,中文注释都很详细
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98300-1.html

网友A(2018-03-20):
单片机方案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