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88F516低电压检测LPD监测电源电压-中颖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11-18):
实现本功能的中颖单片机源码如下:
/***************************************************************************************************************
说明:低电压检测(LPD)功能用来监测电源电压,如果电压低于指定值时产生内部标志,LPD功能用来通知CPU电源是否被切断
或电池用尽,因此在电压低于最小工作电压之前,软件可以采取一些保护措施。
本程序通过监测P4.7(VLPD)引脚电压,若低于指定电压就产生中断。

要求:打开J11的2脚。
****************************************************************************************************************/
#include <sh88f516.h>

void init();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init()
{
        CLKCON = 0x00;

        P0M0 = 0x00;
        P0M1 = 0x01;        //P0.0
        P0_0 = 0;

        IPH1 = 0x80;
        IPL1 = 0x80;        //中断优先级设定 此处的设置表明LPD具有最高优先级

        IEN1 = 0x80;    //IEN1 = 1000 0000B   即 ELPD=1        打开LPD中断
    LPDCON = 0xA1;  //LPDCON = 101- --01B    LPDEN=1 允许低电压检测
                                        //LPDCON = 101- --01B    LPDF=0        LPD中断标志位,默认为0,为1时表示有LPD中断发生
                                        //LPDCON = 101- --01B    LPDV=0 LPD检测电压源,为0检测电源电压,为1检测VLPD(P4.7)引脚电压
                                        //LPDCON = 101- --01B    LPDS[0,1]=01 比较电压选择,00=3.7V,01=3.9V,10=4.2V,11=4.4V

        EA = 1;         //IEN0 = 1000 0000B   即 EA=1 开总中断

}

void LPD_INT() interrupt 14  using 1  //外部中断4的中断号为14.
{

        P0_0 = 1;                    //中断处理函数部分,如实时进行数据存储

    LPDCON &= 0xBF;         //LPDCON & 1011 1111 清0中断标志位, 由硬件或软件清0
…………
…………

压缩包里面包含有中颖单片机sh88f516常用功能的源码,中文注释都很详细
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983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