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PWM按键控制电机转速SH88F516源程序

楼主(2017-11-18):
实现本功能的中颖MCU源码如下:
/******************************
说明:
SH88F516单片机继承了3个8位PWM模块,可以分别通过各自的PWMCON寄存器控制PWM模块的时钟,PWMP寄存器控制PWM输出波形的周期,PWMD寄存器控制PWM输出波形的
占空比,从而产生周期和占空比分别可调整的脉宽调制波形.在PWM输出允许期间可以修改这三个寄存器,但在下一个PWM周期修改才会起作用.        PWM定时器提
供3个中断源,在每个PWM周期都会产生中断.他们有不同的标志位,共享一个中断向量地址.
本程序通过按键S1,S2,S3来调节电机转速,S1--慢速  S2--中速  S3--快速
直流电机的调速实际上是通过改变PWM的占控比来实现的,因而可以实现多档速度的控制.
要求:打开J14的1脚
************************/
#include <sh88f516.h>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init();
main()
{
        init();

    while(1) ;
}
void init()
{
        CLKCON = 0x00;                        //系统时钟=osc
        PWM0P = 100;                        //PWM0输出周期   = PWM0P[7-0]*PWM0时钟
        PWM0D = 90;                                //PWM0输出占空比 = PWM0D[7-0]*PWM0时钟
        PWM0CON = 0xB1;                        //PWM0控制寄存器; 1000 0001---打开PWM0定时器,并从PWM0管脚输出  占空比极性为高,时钟为系统时钟的1/16
        IENC = 0x70;                    //IENC = 0111 0000B   即 EX4选择寄存器打开4,5,6三个通道
        EXF0 = 0x01;                        //EX4采用下降沿方式触发
        IEN1 = 0x60;                    //IEN1 = 0110 0000B   即 EX4=1 EPWM=1        打开外部中断4  开启PWM中断        不能使用位操作,不具备位寻址功能
        EA = 1;                                        //开启总中断
        Temp = 90;
}
void PWM_INT() interrupt 12  using 3  //PWM0/1/2的中断号共享为12.
{
        if(PWM0CON & 0x02)                                  //判断是否为PWM0中断?
        {
                PWM0D = Temp;                 //占空比可调
        }
        PWM0CON &= 0xFD;                              //清除中断标志位        PWMIF=0但是这边不能使用位操作,不具备位寻址功能
}
void EX4_INT() interrupt 13  //using 2  //外部中断4的中断号为13.
{

        IEN1 &= 0xBF;
        if(IF44)                                                   //高速
                    Temp = 100;
        if(IF45)                                                   //中速
                    Temp = 90;
        if(IF46)                                                   //慢速
…………
…………

压缩包里面包含有中颖单片机sh88f516常用功能的源码,中文注释都很详细.
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98300-1.html

网友A(2018-07-21):
下载研究一下,高手有时间吗,我有个类似的   有偿帮我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