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SH88F516读写SPI总线EEPROM 93C56的源程序

楼主(2017-11-18):
代码工程与芯片pdf资料:

实现本功能的中颖单片机源码如下:
/*************************************************************************************************
说明;SPI使用EEPROM存储芯片93C56A,256X8bit=2K的存储空间.在使用SPI通讯时通常使用端口进行仿真,为了符合
使用需要,本程序同样使用了端口进行仿真,当然也可以直接使用88F516自带的SPI总线进行通讯.
串口1用于观测93C56A的读写数据正确与否?写入成功接收到数据R,写入失败接收到数据E,读取成功接收到数据r,
读取失败接收到数据e.
要求:打开拨码开关J6的5,6,7,8,打开拨码开关J4
*************************************************************************************************/

#include <sh88f516.h>
#include <INTRINS.H>        //for use 51 instruction

sbit cs_93=P1^4;
sbit di_93=P1^5;
sbit do_93=P1^6;
sbit sk_93=P1^7;

void UART1SendChar(unsigned char value)
{
        IEN1 &= 0xFB;               //ES1=0;
        SBUF1=value;                            //写SBUF1,激活发送
        while(TI1==0);                          //等待转换结束
        TI1=0;                                                //清除发送标志位
        IEN1 = 0x04;                //ES1=1;
}

/*-----------------------------------------------------
SPI93cXX系列函数调用
void high56(void)--------发送1
void low56(void) --------发送0
void wd56(unsigned char dd)        --------写8位数据,输入参数address or data
unsigned char rd56(void) --------读8位数据,返回值data
-----------------------------------------------------*/
void high56(void)
{
        di_93=1;
        sk_93=1; _nop_();
        sk_93=0; _nop_();
}
void low56(void)
{
        di_93=0;
        sk_93=1;_nop_();
        sk_93=0;_nop_();
}
void wd56(unsigned char d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if (dd>=0x80) high56();
                else low56();
                dd=dd<<1;
        }
}
unsigned char rd56(void)
{
        unsigned char i,dd=0;
        do_93=1;
        for (i=0;i<8;i++)
        {
                dd<<=1;
                sk_93=1;_nop_();
                sk_93=0;_nop_();
                if (do_93) dd|=1;
        }
        return(dd);
}

/*-----------------------------------------------------
SPI93c56系列函数调用
void ewen56(void)-----------写使能
unsigned char read93c56_word(unsigned char address) ------------SPI读函数,输入参数为address,返回dat
bit write93c56_word(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SPI写函数,输入参数为address,dat,写入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
-----------------------------------------------------*/
void ewen56(void)
{
        _nop_();
        cs_93=1;
        high56();
        low56();
        low56();
        //low56();
        high56();//add
        wd56(0xc0);
        //wd56(0x00);
        cs_93=0;
}

unsigned char read93c56_wor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
        cs_93=sk_93=0;
        cs_93=1;

        high56();                        //1 --start
        high56();                        //1
        low56();                        //0        --10 read
        low56();                        //X        --A8,
        wd56(address);                //A7--A0
        dat=rd56();                        //data

        cs_93=0;
        return(dat);
}

bit write93c56_word(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e;
        unsigned char temp=address;
        e=0;
        while (e<3)
        {
                cs_93=sk_93=0;
                cs_93=1;
                ewen56();
                _nop_();
                cs_93=1;
                _nop_();

                high56();                  //1 --start
                low56();                  //0
                high56();                  //1        --01 write
                low56();                  //X        --A8,
                wd56(address);          //A7--A0
                wd56(dat);                  //data

                cs_93=0;
                _nop_();
                cs_93=1;

                do_93=1;
                while (1)
                {
                        if (do_93==1) break;
                }
                cs_93=0;
                if (read93c56_word(temp)==dat)
                {
                        return(0);
                }
                e++;
        }
        return(1);
}

main()
{
    unsigned char i;

        CLKCON = 0x60;                   //f=osc/12

        SCON1 = 0x50;                    //工作方式选择,此处为工作方式1
        SBRT1 = 0xFF;                   //波特率设置.工作在方式1时,BAUDRATE=(1/16)*Fsys/(32768-SBRT[1:0])   Fsys=16M
        SBRT0 = 0xF7;                   //Fsys=16M/12

        IEN1 = 0x04;
        EA = 1;

        for(i=0;i<200;i++)
        {
……………………

压缩包里面包含有中颖单片机sh88f516常用功能的源码,中文注释都很详细
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98300-1.html

网友A(2018-07-26):
已学习,再接再厉!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