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SH88F516串口0转USB接口源程序

楼主(2017-11-18):
代码工程:

中颖单片机源码如下:
/***************************************************************************************************************************************
说明: 串口0转USB接口,需要安装PL2303驱动程序,驱动程序在同一目录中(PL2303USB.zip),安装完成后请查看该虚拟串口对应于哪个串口号COMx
在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时选择该串口号(如COM3等).串口调试工具(serial V2.2.exe)位于UART1活页夹中
本程序的功能为:从串口接收一个数据,将此数据再发送回去

要求:打开拨码开关J10,使串口转USB接口有效
****************************************************************************************************************************************/
#include <sh88f516.h>

unsigned char RCV_NUM;
bit flag1;
void init();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value);
void delay100ms(unsigned int delayvalue);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flag1 = 0;
                SendChar(RCV_NUM);
                        delay100ms(10);
                }

        }

}

void delay100ms(unsigned int delayvalue)
{

unsigned int i;
if (delayvalue)
{
delayvalue--;
for (i=0;i<100;i++)
{
;
}

  }
}

void init()
{

        CLKCON = 0x00;                //时钟设置

        RCAP2H=0xFF;                //9600
        RCAP2L=0xCC;
        TH2=0xFF;
        TL2=0xCC;
        T2CON=0x34;                        //定时器2产生接收和发送波特率,开启定时器,工作在定时器方式,自动重装载
        SCON=0x50;                        //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工作在方式1(8位异步方式,可变波特率),允许接收,清0发送接收标志位
        ES0 = 1;                        //打开串口中断 有时为 ES=1;
        EA = 1;                                //开启总中断

}

void UART0_RCV_INT() interrupt 4  using 3  //串口0接收中断的中断号为4.
{

        ES0 = 0;
        RCV_NUM = SBUF;
        flag1 = 1;

        RI = 0;
        ES0 = 1;

}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value)
{
        ES0 = 0;               //ES0=0;
        delay100ms(10);
        SBUF=value;                           //发送一个字节
        while(TI==0);                     //等待TI置1
        TI=0;                                   //清除TI
        ES0 = 1;               //ES0=1;
……………………

压缩包里面包含有中颖单片机sh88f516常用功能的源码,中文注释都很详细
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983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