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单片机UART1串口实现自动硬件地址识别和通讯SH88F516源程序

楼主(2017-11-18):
SH88F516代码工程与串口调试工具:

中颖单片机UART1控制源码如下:
/***************************
说明: 串口1拥有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不需要占用定时器资源,在多机通讯时还具有自动硬件地址识别和帧出错检测
功能。本程序代码可以很好的实现自动硬件地址识别和通讯功能,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地址和数据命令,单片机接
收有效命令后,将数据再发送到串口调试助手。操作注意点如下:发送十六进制数据55(55在程序中定义为硬件地址),
选择偶校验(偶校验保证了输出第8位为1),发送后会返回十六进制数据55,说明地址匹配,下面可以任意发送数据
(除了FF和AA)进行通讯,发送的数据都可以返回到串口调试助手,十六进制FF(偶校验为1)为系统默认的广播命令,
十六进制AA为程序中定义的通讯结束命令,因而可以发送AA结束此次通讯。串口调试助手(serial V2.2.exe)在UART1文
件夹中。
要求:打开拨码开关J4,使串口1有效。
*************************/
#include <sh88f516.h>

unsigned char data RCV_num;
bit flag1;
void init();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value);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flag1 = 0;
                        SendChar(RCV_num);
                }
        }

}

void init()
{

        CLKCON = 0x00;                        //时钟设置 系统时钟=晶振频率   Fsys=16MHz

        SADDR1 = 0x55;          //多机通讯时的从机地址设置=0x55
        SADEN1 = 0xFF;                  //从机地址屏蔽设置

        SCON1 = 0xF0;                     //工作在方式3 ,多机通讯模式
        SBRT1 = 0xFF;                    //工作在方式3时,BAUDRATE=(1/16)*Fsys/(32768-SBRT[1:0])          Fsys=16MHz
        SBRT0 = 0x98;                    //BAUDRATE=9600时, SBRT[1:0]=0x7F98,   SBRT1.7=1        -->        SBRT1=0xFF,         SBRT0 = 0x98;

        IEN1 = 0x04;                    //ES1=1,不可位寻址
        EA = 1;                                    //开启总中断

}

void UART1_RCV_INT() interrupt 9  using 3  //串口接收中断的中断号为9.
{

        IEN1 &= 0xFB;                                                   //关闭串口1中断
        SCON1 &= 0xDF;                                                   //SM12_TXCOL = 0;

        RCV_num = SBUF1;

        if(RCV_num==0xAA)                                           //收到0xAA就结束此次通讯
        {
                SCON1 |= 0x20;                           //SM12_TXCOL = 1;
        }

        flag1 = 1;

        RI1 = 0;                                                           //清除串口1中断标志位
        IEN1 |= 0x04;                                                   //打开串口1中断
}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value)
{
        IEN1 &= 0xFB;               //ES1=0;
        SBUF1=value;                            //写SBUF1,激活发送
        while(TI1==0);                          //等待转换结束
        TI1=0;                                                //清除发送标志位
…………
…………

压缩包里面包含有中颖单片机sh88f516常用功能的源码,中文注释都很详细
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98300-1.html

网友A(2019-09-18):
楼主,我现在用这个程序测试时:为什么发送0x55,要没有带奇偶校验才能中断收到,加了奇偶校验收不到0x55,而发送数据如果不加检验位,多个字节会出现乱码?用的是SH88F516,外部晶振12MHZ,波特率:9600,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还有SH88F516用成专用接口怎么设置,规格书没有写?比如SPI接口,帮忙回复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