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NULL及0的区别联系

楼主(2017-11-18):
void的详解:

void的字面意思是“无类型”或“空类型”,void*则为“无针型指针”,那就意味着void*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

众所周知,如果指针p1和p2的类型相同,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p1和p2间互相赋值,不会出现问题;但如果p1和p2指向不同的数据类

型,则必须使用强制类型转换

运算符把赋值符号两边的类型转换为相同类型或兼容的类型,即就是把赋值运算符右边的指针类型转换为左边指针的类型。

例如:

    float *p1;
    int *p2;
    p1 = p2;

其中p1= p2语句会编译出现警告

In function ‘main’:

15:7: warning:assignment from incompatible pointer type [enabled by default]

提示我们第十五行的赋值类型不兼容

而改成p1= (float *)p2;才正确;

而void*则不同,任何类型的指针都可以直接赋值给它,无需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void*p1;
    int *p2;
    p1 = p2;

但这并不意味着,void*也可以无需强制类型转换地赋给其它类型的指针。因为“无类型”可以包容“有类型”,而“有类型”则不能包容“无类型”。道理很简

单,我们可以说“男人和女人都是人”,但不能说“人是男人”或者“人是女人”。

下面的语句编译出错或警告:

    void *p1;
    int *p2;
    p2 = p1;

在C语言中,凡不加返回值类型限定的函数,就会被编译器作为返回整型值处理。但是许多人却误以为其为void类型。例如:

    add ( int a, int b )
    {
    return a + b;
    }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printf ( "2 + 3= %d", add ( 2, 3) );
    }

程序运行的结果为输出:

这说明不加返回值说明的函数的确为int函数。

NULL详解:

运行:

    #include<stdo.h>
    int main()
    {
    int *p=NULL;
    printf("%s",p);
    }

输出:(null)

gdb调试可以看出执行int*p=NULL,p的值为0x00000000,可以看出,NULL在实际底层调用中就是0。

而NULL在C语言的stdio.h头文件里面的定义为:

    #if!defined(NULL) && defined(__NEEDS_NULL)
    #ifdef__cplusplus
    #defineNULL 0
    #else
    #defineNULL ((void *)0)
    #endif
    #endif

由此可见,在C语言中,NULL和0的值可以说是一样的,但是为了不同目的和用途及容易识别的原因,NULL用于指针和对象中,0用

于数值

对于字符串的结尾,使用'\0',它的值也是0,但是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字符串的结尾,不是指针,也不是普通的数值。在不同的系统

中,NULL并非总是和0等

同,NULL仅仅代表空值,也就是指向一个不被使用的地址,在大多数系统中,都将0作为不被使用的地址,所以就有了类似这样的

定义

    #defineNULL 0

但并非总是如此,也有些系统不将0地址作为NULL,而是用其他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