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E1做主控控制SI4463无线模块的收发代码

楼主(2017-11-18):
如题,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定时发送16个字节数据,SI4463无线发送与接收的源码都有
#include <reg24le1.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hal_clk.h"

#include "compiler_defs.h"
#include "hardware_defs.h"
#include "spi.h"
#include "Si446x_B1_defs.h"
#include "ezrp_next_api.h"
#include "modem_params.h"

// Set up modem parameters database; data is retrieved from modem_params.h header file which is
//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WDS (Wireless Development Suite)
SEG_CODE U8 ModemTrx1[] = {7, MODEM_MOD_TYPE_7};
SEG_CODE U8 ModemTrx2[] = {5, MODEM_CLKGEN_BAND_5};
SEG_CODE U8 ModemTrx3[] = {11, SYNTH_PFDCP_CPFF_11};
SEG_CODE U8 ModemTrx4[] = {12, FREQ_CONTROL_INTE_12};

SEG_CODE U8 ModemRx1[] = {11, MODEM_MDM_CTRL_11};
SEG_CODE U8 ModemRx2[] = {14, MODEM_BCR_OSR_1_14};
SEG_CODE U8 ModemRx3[] = {12, MODEM_AFC_GEAR_12};
SEG_CODE U8 ModemRx4[] = {5, MODEM_AGC_CONTRL_5};
SEG_CODE U8 ModemRx4_1[] = {7, MODEM_AGC_WINDOW_SIZE_7};
SEG_CODE U8 ModemRx5[] = {9, MODEM_FSK4_GAIN1_9};
SEG_CODE U8 ModemRx6[] = {8, MODEM_OOK_PDTC_8};
SEG_CODE U8 ModemRx7[] = {8, MODEM_RAW_SEARCH_8};
SEG_CODE U8 ModemRx8[] = {6, MODEM_ANT_DIV_MODE_6};
SEG_CODE U8 ModemRx9[] = {13, MODEM_CHFLT_RX1_CHFLT_COE13_7_0_13};
SEG_CODE U8 ModemRx10[] = {13, MODEM_CHFLT_RX1_CHFLT_COE4_7_0_13};
SEG_CODE U8 ModemRx11[] = {13, MODEM_CHFLT_RX2_CHFLT_COE13_7_0_13};
SEG_CODE U8 ModemRx12[] = {13, MODEM_CHFLT_RX2_CHFLT_COE4_7_0_13};
SEG_CODE U8 ModemRx13[] = {5, MODEM_RSSI_COMP_5};

/*****************************************************
NRF24LE1软件延时
******************************************************/
void delay1ms(void)
{
        unsigned int m;
        for(m=0;m<1260;m++)                //m为1260时是1MS
        {
           _nop_();
           _nop_();
        }
}

void delayms(unsigned short dly)       //ms延时
{
        for(;dly>0;dly--)
        {
           delay1ms();
        }
}

void clk_init()
{
    hal_clk_set_16m_source(HAL_CLK_XOSC16M);            // Always run on 16MHz crystal oscillator
    hal_clklf_set_source(HAL_CLKLF_XOSC16M_SYNTH);      // Synthesize 32 KHz from 16 MHz clock
    hal_clk_regret_xosc16m_on(true);                    // Keep XOSC16M on in register retention
}

void io_init(void)
{
        P0DIR &=0xf0;

        P0CON = 0x60;                        // P0.0 - OK NSEL
        P0CON = 0x60;                        // P0.1 - OK SDN
        P0CON = 0x62;                        // P0.2 - OK LED1
        P0CON = 0x63;                        // P0.3 - OK LED2

        P0DIR |=0x40;
        P0CON = 0x56;                        // P0.6 - OK IRQ

        P1DIR &=0xCF;

        P1CON = 0x64;                        // P1.4 - SCK
        P1CON = 0x65;                        // P1.5 - MOSI

        P1DIR |=0x40;
        P1CON = 0x56;                        // P1.5 - MOS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SEGMENT_VARIABLE(wDelay, U16, SEG_XDATA);
        BIT fValidPacket;

        clk_init();
        while(hal_clk_get_16m_source() != HAL_CLK_XOSC16M);
        io_init();

        EZRP_SDN = 1;
        // Wait ~300us (SDN pulse width)
        for(wDelay=0; wDelay<330; wDelay++);
        // Wake up the chip from SDN
        EZRP_SDN = 0;

        // Wait for POR (power on reset); ~5ms
        for(wDelay=0; wDelay<5500; wDelay++);

        // Start the radio
        abApi_Write[0] = CMD_POWER_UP;          // Use API command to power up the radio IC
        abApi_Write[1] = 0x01;              // Write global control registers
        abApi_Write[2] = 0x00;              // Write global control registers
        bApi_SendCommand(3,abApi_Write);        // Send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 Wait for boot
        if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
                while (1) {}    // Stop if radio power-up error
        }

        // Read ITs, clear pending ones
        abApi_Write[0] = CMD_GET_INT_STATUS;      // Use interrupt status command
        abApi_Write[1] = 0;               // Clear PH_CLR_PEND
        abApi_Write[2] = 0;               // Clear MODEM_CLR_PEND
        abApi_Write[3] = 0;               // Clear CHIP_CLR_PEND
        bApi_SendCommand(4,abApi_Write);        // Send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bApi_GetResponse(8, abApi_Read );         // Make sure that CTS is ready then get the response

        // Set TRX parameters of the radio IC; data retrieved from the WDS-generated modem_params.h header file
        bApi_SendCommand(ModemTrx1[0],&ModemTrx1[1]);     // Send API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Trx2[0],&ModemTrx2[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Trx3[0],&ModemTrx3[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Trx4[0],&ModemTrx4[1]);
        vApi_WaitforCTS();

        // Set Rx parameters of the radio IC
        bApi_SendCommand(ModemRx1[0],&ModemRx1[1]);       // Send API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2[0],&ModemRx2[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3[0],&ModemRx3[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4[0],&ModemRx4[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4_1[0],&ModemRx4_1[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5[0],&ModemRx5[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6[0],&ModemRx6[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7[0],&ModemRx7[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8[0],&ModemRx8[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9[0],&ModemRx9[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10[0],&ModemRx10[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11[0],&ModemRx11[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12[0],&ModemRx12[1]);
        vApi_WaitforCTS();
        bApi_SendCommand(ModemRx13[0],&ModemRx13[1]);
        vApi_WaitforCTS();

        // Enable packet received and CRC interrupt only
        abApi_Write[0] = CMD_SET_PROPERTY;        // Use property command
        abApi_Write[1] = PROP_INT_CTL_GROUP;      // Select property group
        abApi_Write[2] = 4;               // Number of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abApi_Write[3] = PROP_INT_CTL_ENABLE;     // Specify property
        abApi_Write[4] = 0x01;              // INT_CTL: PH interrupt enabled
        abApi_Write[5] = 0x18;              // INT_CTL_PH: PH PACKET_RX interrupt enabled
        abApi_Write[6] = 0x00;              // INT_CTL_MODEM: -
        abApi_Write[7] = 0x00;              // INT_CTL_CHIP_EN: -
        bApi_SendCommand(8,abApi_Write);        // Send API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 Configure Fast response registers
        abApi_Write[0] = CMD_SET_PROPERTY;        // Use property command
        abApi_Write[1] = PROP_FRR_CTL_GROUP;      // Select property group
        abApi_Write[2] = 4;               // Number of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abApi_Write[3] = PROP_FRR_CTL_A_MODE;     // Specify property (1st)
        abApi_Write[4] = 0x04;              // FRR A: PH IT pending
        abApi_Write[5] = 0x06;              // FRR B: Modem IT pending
        abApi_Write[6] = 0x0A;              // FRR C: Latched RSSI
        abApi_Write[7] = 0x00;              // FRR D: disabled
        bApi_SendCommand(8,abApi_Write);        // Send API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Set packet content
        //Set preamble length
        abApi_Write[0] = CMD_SET_PROPERTY;        // Use property command
        abApi_Write[1] = PROP_PREAMBLE_GROUP;     // Select property group
        abApi_Write[2] = 1;               // Number of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abApi_Write[3] = PROP_PREAMBLE_CONFIG_STD_1;  // Specify property
        abApi_Write[4] = 20;              // 20 bits preamble detection threshold
        bApi_SendCommand(5,abApi_Write);        // Send API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 Set preamble pattern
        abApi_Write[0] = CMD_SET_PROPERTY;        // Use property command
        abApi_Write[1] = PROP_PREAMBLE_GROUP;     // Select property group
        abApi_Write[2] = 1;               // Number of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abApi_Write[3] = PROP_PREAMBLE_CONFIG;      // Specify property
        abApi_Write[4] = 0x31;              // Use `1010` pattern, length defined in bytes
        bApi_SendCommand(5,abApi_Write);        // Send API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 Set sync word
        abApi_Write[0] = CMD_SET_PROPERTY;        // Use property command
        abApi_Write[1] = PROP_SYNC_GROUP;       // Select property group
        abApi_Write[2] = 3;               // Number of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abApi_Write[3] = PROP_SYNC_CONFIG;        // Specify property
        abApi_Write[4] = 0x01;              // SYNC_CONFIG: 2 bytes sync word
        abApi_Write[5] = 0xB4;              // SYNC_BITS_31_24: 1st sync byte: 0x2D; NOTE: LSB transmitted first!
        abApi_Write[6] = 0x2B;              // SYNC_BITS_23_16: 2nd sync byte: 0xD4; NOTE: LSB transmitted first!
        bApi_SendCommand(7,abApi_Write);        // Send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 General packet config (set bit order)
        abApi_Write[0] = CMD_SET_PROPERTY;        // Use property command
        abApi_Write[1] = PROP_PKT_GROUP;        // Select property group
        abApi_Write[2] = 1;               // Number of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abApi_Write[3] = PROP_PKT_CONFIG1;        // Specify property
        abApi_Write[4] = 0x00;              // Payload data goes MSB first
        bApi_SendCommand(5,abApi_Write);        // Send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 Set packet fields (use only one field out of the available five)
        abApi_Write[0] = CMD_SET_PROPERTY;        // Use property command
        abApi_Write[1] = PROP_PKT_GROUP;        // Select property group
        abApi_Write[2] = 4;               // Number of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abApi_Write[3] = PROP_PKT_FIELD_1_LENGTH_12_8;  // Specify first property
        abApi_Write[4] = 0x00;              // PKT_FIELD_1_LENGTH_12_8: 8 byte long packet field
        abApi_Write[5] = 0x10;              // PKT_FIELD_1_LENGTH_7_0: 8 byte long packet field
        abApi_Write[6] = 0x00;              // PKT_FIELD_1_CONFIG: No 4(G)FSK/Whitening/Manchester coding for this field
        abApi_Write[7] = 0x8A;              // PKT_FIELD_1_CRC_CONFIG: Start CRC calc. from this field, check CRC at the end
        bApi_SendCommand(8,abApi_Write);        // Send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 Configure CRC polynomial and seed
        abApi_Write[0] = CMD_SET_PROPERTY;        // Use property command
        abApi_Write[1] = PROP_PKT_GROUP;        // Select property group
        abApi_Write[2] = 1;               // Number of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abApi_Write[3] = PROP_PKT_CRC_CONFIG;     // Specify property
        abApi_Write[4] = 0x05;              // CRC seed: all `0`s, poly: No. 5, 16bit; CCIT-16
        bApi_SendCommand(5,abApi_Write);        // Send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 Set RSSI latch to sync word
        abApi_Write[0] = CMD_SET_PROPERTY;        // Use property command
        abApi_Write[1] = PROP_MODEM_GROUP;        // Select property group
        abApi_Write[2] = 1;               // Number of properties to be written
        abApi_Write[3] = PROP_MODEM_RSSI_CONTROL;   // Specify property
        abApi_Write[4] = 0x12;              // RSSI average over 4 bits, latches at sync word detect
        bApi_SendCommand(5,abApi_Write);        // Send API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vApi_WaitforCTS();                // Wait for CTS

        // Configure the GPIOs
        abApi_Write[0] = CMD_GPIO_PIN_CFG;        // Use GPIO pin configuration command
#ifdef ONE_SMA_WITH_RF_SWITCH
  // If RF switch is used
  // Select Tx state to GPIO2, Rx state to GPIO0
        abApi_Write[1] = 0x21;              // Configure GPIO0 as Rx state
        abApi_Write[2] = 0x13;              // Configure GPIO1 as Tx data
        abApi_Write[3] = 0x20;              // Configure GPIO2 as Tx state
        abApi_Write[4] = 0x10;              // Configure GPIO3 as Tx data CLK
#e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