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机转动

楼主(2017-11-18):
  • #include<reg52.h>
  • #include<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sbit rs=P2^6;
  • sbit rw=P2^5;
  • sbit e=P2^7;
  • sbit dq=P3^7;
  • sbit moto=P1^0;        //直流电机
  • uint8 d[16]="   tempertury   ";
  • uint8 num[10]="0123456789";
  • uint8 a,c,temp;
  • void delay(uint16 i)
  • {
  •         while(i--);
  • }
  • void wrc(uint8 c)
  • {
  •         delay(1000);
  •         rs=0;
  •         rw=0;
  •         e=0;
  •         P0=c;
  •         e=1;
  •         delay(10);
  •         e=0;
  • }
  • void wrd(uint8 dat)
  • {
  •         delay(1000);
  •         rs=1;
  •         rw=0;
  •         e=0;
  •         P0=dat;
  •         e=1;
  •         delay(10);
  •         e=0;
  •         rs=0;
  • }
  • void lcdinit()
  • {
  •         delay(1000);
  •         wrc(0x38);
  •         wrc(0x38);
  •         wrc(0x38);
  •         wrc(0x06);
  •         wrc(0x0c);
  •         wrc(0x01);
  • }
  • void ds18b20init()                //18b20的初始化
  • {
  •         dq=1;
  •         delay(1);
  •         dq=0;
  •         delay(80);
  •         dq=1;
  •         delay(5);
  •         dq=0;
  •         delay(20);
  •         dq=1;
  •         delay(35);
  • }
  • void ds18b20wr(uint8 dat)          //18b20写数据
  • {
  •         uint8 i;
  •         for(i=0;i<8;i++)
  •         {
  •                 dq=0;
  •                 dq=dat&0x01;
  •                 dat>>=1;
  •                 delay(8);//在时序上只有这一块对时序要求最准确,他的时间必须大于15us
  •                 dq=1;
  •                 delay(1);
  •         }
  • }
  • uint8 ds18b20rd()                  //18b20读数据
  • {
  •         uint8 value,i;
  •         for(i=0;i<8;i++)
  •         {
  •                 dq=0;
  •                 value>>=1;
  •                 dq=1;
  •                 if(dq==1)value|=0x80;
  •                 delay(8);//在这一块也对时间要求特别准确,整段程序必须大于60us
  •         }
  •         return value;
  • }
  • uint8 readtemp()                          //读取温度内需要复位的
  • {
  •         uint8 b;
  •         ds18b20init();                //初始化
  •         ds18b20wr(0xcc);   //发送忽略ROM指令
  •         ds18b20wr(0x44);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         delay(100);
  •         ds18b20init();           //初始化
  •         ds18b20wr(0xcc);   //发送忽略ROM指令
  •         ds18b20wr(0xbe);   //发读暂存器指令
  •         a=ds18b20rd();         //温度的低八位
  •         b=ds18b20rd();         //温度的高八位
  •         b<<=4;                         //ssss s***;s为标志位s=0表示温度值为正数,s=1温度值为负数
  •         c=b&0x80;                //温度正负标志位确认
  •         b+=(a&0xf0)>>4;
  •         a=a&0x0f;          //温度的小数部分
  •         return b;
  • }
  • void display()
  • {
  •         uint16 i,k;
  •         float dio;
  •         dio=a*0.0625;
  •         k=dio*10000;//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字
  •         wrc(0x80+0x00);
  •         for(i=0;i<16;i++)
  •         {
  •                 wrd(d);
  •         }
  •         wrc(0x80+0x43);
  •         if(c==0x80)        //读取到负温度即为补码,要将其转换成源码
  •         {
  •                 wrd('-');
  •                 temp=temp-1;
  •                 temp=(~temp)|0x80;//负数的补码即为反码+1;而负数的反码为其源码取反,除了符号位;正数的补码等于正数的反码等于正数的源码
  •         }
  •         else
  •         {
  •                 wrd('+');
  •                 temp=(temp);
  •         }
  •         wrd(num[temp/100]);
  •         wrd(num[temp%100/10]);
  •         wrd(num[temp%100%10]);
  •         wrd('.');
  •         wrd(num[k/1000]);
  •         wrd(num[k%1000/100]);
  •         wrd(0xdf);
  •         wrd('C');
  • }
  • void motospeed(uint16 i)
  • {
  •         while(i--)
  •         {
  •                 moto=~moto;
  •         }
  • }
  • void delayms(int i)
  • {
  •         while(i--);
  • }
  • void time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
  •         TMOD=0X01;
  •         TH0=0Xfc;
  •         TL0=0X18;  //1ms
  •         TR0=1;
  •         EA=1;
  •         ET0=1;
  • }
  • void main()
  • {
  •         lcdinit();
  •         moto=0;
  •         while(1)
  •         {
  •                 //moto=1;
  •                 temp=readtemp();
  •                  display();
  •                 //具体的温度和速度范围自己可以设置
  •                 if(temp>0&&temp<=26) //速度2
  •                 //        motospeed(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