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lcd1602中文显示

楼主(2017-11-18):
用51单片机控制lcd1602显示中文字幕,求大神帮我写个程序,顺便帮我解析一下取摸了之后这个东西咋创建自己的lcd1602中文库。谢谢了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typedef struct typFNT_GB16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signed char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
       char Msk[32];                       // 点阵码数据
};

/////////////////////////////////////////////////////////////////////////
// 汉字字模表                                                          //
// 汉字库: 宋体16.dot,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struct typFNT_GB16 code GB_16[] =          // 数据表
{
"艺", 0x04,0x40,0x04,0x40,0xFF,0xFE,0x04,0x40,
      0x00,0x00,0x3F,0xC0,0x00,0x80,0x01,0x00,
      0x02,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
      0x20,0x02,0x20,0x02,0x20,0x02,0x1F,0xFE,

"超", 0x10,0x08,0x13,0xFC,0x10,0x88,0x7C,0x88,
      0x10,0x88,0x10,0xA8,0xFD,0x10,0x12,0x00,
      0x51,0xF8,0x5D,0x08,0x51,0x08,0x51,0x08,
      0x71,0xF8,0x48,0x06,0x87,0xFC,0x00,0x00,

"欢", 0x00,0x80,0x00,0x80,0xFC,0x80,0x04,0xFC,
      0x45,0x04,0x46,0x48,0x28,0x40,0x28,0x40,
      0x10,0x40,0x28,0x40,0x24,0xA0,0x44,0xA0,
      0x81,0x10,0x01,0x08,0x02,0x0E,0x0C,0x04,

"迎", 0x00,0x00,0x41,0x84,0x26,0x7E,0x14,0x44,
      0x04,0x44,0x04,0x44,0xF4,0x44,0x14,0xC4,
      0x15,0x44,0x16,0x54,0x14,0x48,0x10,0x40,
      0x10,0x40,0x28,0x46,0x47,0xFC,0x00,0x00,

"你", 0x11,0x00,0x11,0x00,0x11,0x00,0x23,0xFC,
      0x22,0x04,0x64,0x08,0xA8,0x40,0x20,0x40,
      0x21,0x50,0x21,0x48,0x22,0x4C,0x24,0x44,
      0x20,0x40,0x20,0x40,0x21,0x40,0x20,0x80
};

// 汉字表:
// 艺超欢迎你

网友A:
LCD1602不支持汉字显示,需要用LCD12864屏。

网友B:
LCD1602只能显示字母和数字分别是8*8点阵,而汉字则需要16*16点阵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用5*8的矩阵取字摸投射到lcd1602上就可以显示汉字了,但是只能显示简单的汉字,难得就成一坨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