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水温控制用哪种方法较好?

楼主(2017-11-18):
汽车发动机水温控制用哪种方法较好?

网友A:
你这说的不太精细,我给你提下用防水的18b20直接检测然后通过单片机反馈,要不就是用热敏电阻来控制温度。

网友B:
温度传感器+显示+报警??

网友C:
用18B20或NTC都可以,18B20比较准一点,但价格贵,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