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采用数码管显示的单片机仿真程序 74hc138译码

楼主:
查看数: 6173 | 评论数: 9 | 收藏 9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7-11-18 17:19

正文摘要:

ds3231采用数码管显示 74hc138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网友A(2020-03-31):
楼主,已经开始仿真 ,有几个问题:1.仿真里很多单片机IO口标注错误。2.仿真中设置时间或日期后,已经设置好的选项也会变动。3.在开发板上测试,不能正常显示,只显示0。4.第一位很亮,别的都很暗,还没找处问题,估计是限流。

网友B(2019-12-07):
感谢楼主提供DS3231的仿真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按楼主电路图仿做一DS3231电子钟,确实DS3231计时准是DS1302不得比。发现该电路第一位发光亮还可以,可是后 ...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仿制了一个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E(2019-07-01):
这个程序秒钟的个位数跳动不均匀,忽快忽慢

网友F(2018-10-16):
很好,很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D(2018-06-11):
按楼主电路图仿做一DS3231电子钟,确实DS3231计时准是DS1302不得比。发现该电路第一位发光亮还可以,可是后面7位要晚上才看得见,不知是74HC138问题,因我是第一次用。用共阴极数码管,另外温度显示误差较大。上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