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元素的数组,发出去只有2个元素,为什么

楼主(2017-11-18):
unsigned char DATA[4] = {0,0,0,0};

网友A:
谁发回来???

楼主:
我把4个元素分别填入同一个数组里面,然后发送出去(确实是发送了4次),但我通过串口助手看到只有两个字节,这是为什么?

另外,我发现我配置的波特率误差比较大,难道误差较大会导致数据丢失?
(现在我已经更改了波特率,得到正确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