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绿灯系统,加数码管显示倒计时时间

楼主:
已经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设计了交通信号灯控制电路(东西绿与南北红5S;东西绿灭黄闪烁5次;东西红与南北绿5S;南北绿灭黄闪烁5次。),请在此的基础上加上数码管显示器,将交通灯的倒计时时间显示出来。求仿真图和程序。有意向帮忙的大佬可以留下邮箱,已经做好的keil和proteus仿真可打包发送。
未加数码管计时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ED_A = P0^0;
sbit YELLOW_A = P0^1;
sbit GREEN_A = P0^2;
sbit RED_B = P0^3;
sbit YELLOW_B = P0^4;
sbit GREEN_B = P0^5;

uchar Count = 0,Flash_Count = 0,Operation_Type = 1;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RED_A=0;YELLOW_A=0;GREEN_A=1;
                        RED_B=1;YELLOW_B=0;GREEN_B=0;
                        if(++Count != 100) return;
                        Count=0;
                        Operation_Type = 2;
                        break;
                case 2:
                        if(++Count != 8) return;
                        Count=0;
                        YELLOW_A=!YELLOW_A;
                        GREEN_A=0;
                        if(++Flash_Count != 10) return;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 = 3;
                        break;
                case 3:
                        RED_A=1;YELLOW_A=0;GREEN_A=0;
                        RED_B=0;YELLOW_B=0;GREEN_B=1;
                        if(++Count != 100) return;
                        Count=0;
                        Operation_Type = 4;
                        break;
                case 4:
                        if(++Count != 8) return;
                        Count=0;
                        YELLOW_B=!YELLOW_B;
                        GREEN_B=0;
                        if(++Flash_Count !=10)
                        return;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 = 1;
                        break;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E = 0x82;
        TR0 = 1;
        while(1);
}

网友A(2017-11-18):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
实例30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实例30

缩短亮灯时间,是为了仿真演示,便于观看,否则,你等得不耐烦了,实际应用时,可可修改延长。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B(2020-05-15):
引用 网友A: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实例30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缩短亮 ...

为什么没有.c文件,看不到源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的案例!实例30  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缩短亮 ...

为什么proteus 文件显示无法打开啊

网友D:
没有程序哭泣

网友E(2021-05-15):
你好,有附件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