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八路抢答器程序和仿真 压缩包

楼主(2017-11-18):
#include <REGX51.H>
#define  Keytimer_1        10
sbit K0=P3^0;
sbit K1=P1^0;sbit K2=P1^1;sbit K3=P1^2;sbit K4=P1^3;
sbit K5=P1^4;sbit K6=P1^5;sbit K7=P1^6;sbit K8=P1^7;
sbit A575=P2^0;         sbit B575=P2^1; sbit C575=P2^2;
sbit BZ=P2^3;
unsigned int Keytimer=0,t=0,sec=60,OK=0,hh=0,sec1=0;

unsigned char DM[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8个数码管段码表
unsigned char WE[4]={0x01,0x02,0x04,0x08};  //8个数码管段码表
void flang();
/*------------------------------------------------
           公用延迟函数
------------------------------------------------*/
void delayus(unsigned int y)
{
        while(y--);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ialize(void)
{
        TMOD =0x01;
        TH0 = 0x3C;
        TL0 = 0xB0;           //50ms
        ET0 = 1;
        EA = 1;
        TR0 = 1;
}
/*------------------------------------------------
           8位数码管 指针 显示函数
------------------------------------------------*/
void shumaxianshi()
{
        unsigned char i,ii=2,tempP[4];
        if(OK==2)
        {ii=4;flang();
        tempP[0] = sec1/10%10;
        tempP[1]=sec1%10;
        }
        else
        {tempP[0] = sec/10%10;
        tempP[1]=sec%10;}

        tempP[2]=hh/10%10;
        tempP[3] = hh %10;
        for(i=0;i<ii;i++)
        {
                P0=DM[tempP[i]];                                                                                   //指针赋值
                A575=1;A575=0;
                delayus(4);
                P0=~WE[i];
                B575=1;B575=0;
                delayus(4);                                                                                           //最低限制
                P0=0xff;
                B575=1;B575=0;
        }
}
unsigned char KES()
{
        if(K1==1&&K2==1&&K3==1&&K4==1&&K5==1&&K6==1&&K7==1&&K8==1&&K0==1)        //没有按的时候  返回    加快 51 跑的速度
        return 0;
        if(K0==0 && !Keytimer)
        {
                Keytimer=Keytimer_1;
                return 9;
        }
        if(K1==0 && !Keytimer)
        {
                Keytimer=Keytimer_1;
                return 1;
        }
        if(K2==0 && !Keytimer)
        {
                Keytimer=Keytimer_1;
                return 2;
        }
        if(K3==0 && !Keytimer)
        {
                Keytimer=Keytimer_1;
                return 3;
        }
        if(K4==0 && !Keytimer)
        {
                Keytimer=Keytimer_1;
                return 4;
        }
        if(K5==0 && !Keytimer)
        {
                Keytimer=Keytimer_1;
                return 5;
        }
        if(K6==0 && !Keytimer)
        {
                Keytimer=Keytimer_1;
                return 6;
        }
        if(K7==0 && !Keytimer)
        {
                Keytimer=Keytimer_1;
                return 7;
        }
        if(K8==0 && !Keytimer)
        {
                Keytimer=Keytimer_1;
                return 8;
        }
                return 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yh;
        BZ=1;
        A575=B575=C575=0;
        P0=0x00;
        C575=1;C575=0;
        initialize();
        while(1)
        {
                yh=KES();
                if(yh==9)
                {
                        OK++;
                        if(OK==3){OK=0;sec=60,sec1=t=0;P0=0x00;
                                                C575=1;C575=0;BZ=1;
                                        }
                }
                else if(OK==1 && yh>=1)
                {
                        OK=2;
                        hh=yh;
                        if(yh==1)
                        {
                                P0=0x01;
                                C575=1;C575=0;
                        }
                        else if(yh==2)
                                {
                                        P0=0x02;
                                        C575=1;C575=0;
                                }
                        else if(yh==3)
                                {
                                        P0=0x04;
                                        C575=1;C575=0;
                                }
                        else if(yh==4)
                                {
                                        P0=0x08;
                                        C575=1;C575=0;
                                }
                        else if(yh==5)
                                {
                                        P0=0x10;
                                        C575=1;C575=0;
                                }
                        else if(yh==6)
                                {
                                        P0=0x20;
                                        C575=1;C575=0;
                                }
                        else if(yh==7)
                                {
                                        P0=0x40;
                                        C575=1;C575=0;
                                }
                        else if(yh==8)
                                {
                                        P0=0x80;
                                        C575=1;C575=0;
                                }
                }
          shumaxianshi();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网友A(2019-01-23):
很棒不过有一个问题,中断里执行类似加分的程序可以吗

网友A:
很棒,不过有一个问题,中断里执行类似加分的程序可以吗,统计选手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