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7-11-18):
已经看了很久很久很久了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很绝望啊,国庆节就写好的,一直找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太难受了!!!这是定时采集温度的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宏定义主时钟HZ
/*====================================
自定义类型名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sbit TSCLK = P1^0;//时钟线 接到P10上用杜邦线
sbit TIO   = P1^1;//数据线,接到P11上
sbit TRST  = P1^2;//使能端,接到P12上
sbit DS  = P2^2;   //DS18B20单总线
uint  wenduzhi[10];
static n=0;
sbit DU  = 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WE  = 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we = P2^7;
sbit du = P2^6;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char time_1=1;
uchar shi1=0,shi2=0;
uint  wenduzhi[10]={0};
uint p_1=0;
void timer();
void ds18b20();
unsigned char pp;
/*====================================
共阴极数码管段选码
====================================*/
uchar code table[]={
//0                1         2     3     4     5     6     7     8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9     A     B           C         D           E         F                -         .          关显示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40, 0x80, 0x00
                   };

/*====================================
数码管位选码
====================================*/
                                  //第1位        2位          3位         4位   5位        6位          7位        8位
uchar code T_COM[]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数码管位码
uchar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0x00  //自定义

                         };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uchar code leddata[];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Delay_us(uchar us)
{
        while(us--);
}
void smg()
{
        char i=0;
        unsigned char  sj[4]={1,5,30,60};
        while(1)
        {
        we = 1;
        P0=0x7f;
        we=0;
        du=1;
        P0=leddata[sj[i]%10];
        du=0;
        delay(5);

        we = 1;
        P0=0xbf;
        we=0;
        du=1;
        P0=leddata[sj[i]/10];
        du=0;
        delay(5);

        we = 1;
        P0=0xdf;
        we=0;
        du=1;
        P0=leddata[22];
        du=0;
        delay(5);
        if(0==KEY1)
        {
                delay(10);
                if(0==KEY1)
                {
                        i++;
                        if(4==i)
                                i=0;
                        time_1=sj[i];

                }
        }
        if(0==KEY2)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去抖
                        if(0==KEY2)
                        {
                                break;
                        }
                }
        }
}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i;
         do{
              i = MAIN_Fosc / 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Display(uchar Hour, Min, Sec)
{
//------------------------------
        DU = 0;
        P0 = table[Hour/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0];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Hour%10];           //为了加点|0x8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1];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16];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2];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Min/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3];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Min%10];    //  为了加点|0x80   不错的算法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4];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16];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5];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Sec/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6];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Sec%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7];
        WE = 1;
        WE = 0;
        Delay_Ms(3);

}

//写DS1302数据
void Write_DS1302_DAT(uchar cmd, uchar dat)
{
        uchar i;
        TRST = 0; //拉低使能端
        TSCLK = 0;//拉低数据总线
        TRST = 1; //拉高使能端,产生上升沿开始写数据
        for(i = 0; i < 8; i++)//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cmd & 0x01; //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cmd >>=1;                  //右移一位
        }
        for(i = 0; i < 8; i++)//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dat & 0x01; //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dat >>= 1;                  //右移一位
        }
}
//读DS1302数据
uchar Read_DS1302_DAT(uchar cmd)
{
        uchar i, dat;
        TRST = 0;  //拉低使能端
        TSCLK = 0; //拉低数据总线
        TRST = 1;  //拉高使能端,产生上升沿开始写数据
        for(i = 0; i < 8; i++)//每次写1位,写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
                TIO = cmd & 0x01;//写1位数据,从最低位开始写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产生上升沿数据被DS1302读走
                cmd >>=1;                 //右移一位
        }
        for(i = 0; i < 8; i++)//每次读1位,读8次
        {
                TSCLK = 0;                  //拉低时钟总线,产生下降沿,DS1302把数据放到TIO上
                dat >>= 1;                  //右移一位
                if(TIO)        dat |= 0x80;//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TSCLK = 1;                        //拉高时钟总线,以备下一次产生下降沿
        }
        return dat;        //返回读出数据
}

//数据转BCD码
uchar Dat_Chg_BCD(uchar dat)
{
        uchar dat1, dat2;
        dat1 = dat / 10;
        dat2 = dat % 10;
        dat2 = dat2 + dat1 * 16;
        return dat2;
}

//BCD码转换为数据
uchar BCD_Chg_Dat(uchar dat)
{
        uchar dat1, dat2;
        dat1 = dat / 16;
        dat2 = dat % 16;
        dat2 = dat2 + dat1 * 10;
        return dat2;
}

void ds1302()
{
        uchar i;
        uchar Sec, Min, Hour;
        Write_DS1302_DAT(0x8e, 0);//清除写保护
        Write_DS1302_DAT(0x80, Dat_Chg_BCD(10));//30秒(并且进行BCD码转换)
        Write_DS1302_DAT(0x82, Dat_Chg_BCD(0));//15分
        Write_DS1302_DAT(0x84, Dat_Chg_BCD(0));//19时
        Write_DS1302_DAT(0x8e, 0x80);//开写保护
        while(1)
        {
                Write_DS1302_DAT(0x8e, 0); //清除写保护
                Sec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1));//读秒寄存器(并且进行BCD码转换)
                Min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3));//读分寄存器
                Hour = BCD_Chg_Dat(Read_DS1302_DAT(0x85));//读时寄存器
                Write_DS1302_DAT(0x8e, 0x80);//开写保护
                for(i = 0; i < 50; i++)        //循环显示时钟
                        Display(Hour, Min, Sec);
                 if(n==10)
                         {
                                TR0=0;
                                P1=0; //         最好写0x00 不然后面会误解 成位 就会 写错
                                break;
                        }
        }
}
bit ds_init()
{
        bit i;
        DS = 1;
        _nop_();
        DS = 0;
        Delay_us(75); //拉低总线499.45us 挂接在总线上的18B20将会全部被复位
        DS = 1; //释放总线
        Delay_us(4); //延时37.95us 等待18B20发回存在信号
        i = DS;
        Delay_us(20); //141.95us
        DS = 1;
        _nop_();
        return (i);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 = 0;
                _nop_();//产生些时序
                DS = dat & 0x01;
                Delay_us(10);//76.95us
                DS = 1; //释放总线准备下一次数据写入
                _nop_();
                dat >>= 1;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 j, dat;
        for(i=0;i<8;i++)
        {
                DS = 0;
                _nop_();//产生读时序
                DS = 1;
                _nop_();//释放总线
                j = DS;
                Delay_us(10);//76.95us
                DS = 1;
                _nop_();
                dat = (j<<7)|(dat>>1);
        }
        return (dat);
}
void ds18b20()
{
        uint i;
        uchar L, M;
/*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e);//写暂存器指令
        write_byte(0x7f);
        write_byte(0xf7);
        write_byte(0x1f);//配置工作在9位模式下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8);*/
//        while(1)
//        {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DS18B20暂存器值
                L = read_byte();
                M = read_byte();
                i = M;
                i <<= 8;
                i |= L;
                i = i * 0.0625 * 10 + 0.5;
        //        Display(i);
                wenduzhi[n]=i;
                n++;

//        }
}
void smg2()
{
        n=0;
        while(1)
        {

                //------------------------------
                DU = 0;
                P0 = table[16];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0];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n/10];           //为了加点|0x8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1];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n%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2];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18];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3];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18];    //  为了加点|0x80   不错的算法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4];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16];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5];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wenduzhi[n]/100];        //温度值扩大了 10倍 所以有三位数 23.5——235        个位实际上是十位,这样便于计算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6];
                WE = 1;
                WE = 0;
                Delay_Ms(3);
        //-------------------------------
                DU = 0;
                P0 = table[wenduzhi[n]/10%10];
                DU = 1;
                DU = 0;

                WE = 0;
                P0 = T_COM[7];
                WE = 1;
                WE = 0;
                Delay_Ms(3);

                if(0==KEY3)
                {
                        delay(10);
                        if(0==KEY3)
                        {
                                n++;
                                P1=0XFF;
                        //        P1=1;          这里p1是一个字节有八位 送1的话会默认为是十进制 也就是0x01了
                                if(10==n)
                                        n=0;
                        }
                }
                if(0==KEY4)
                {
                        delay(10);
                        if(0==KEY4)
                        {
                                break;
                        }
                }
        }

}
void T0Init()
{
        TMOD=0X01;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50MS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
{
        while(1)
        {
//                T0Init();
                smg();
                T0Init();//在数码管之后不行 1秒的时候会异常 在按键里设置tr0=1也是一样。
                ds1302();
                smg2();
        }
}
void T0timer()  interrupt 1        //using 1   //加上会出现异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
        p_1++;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50MS
        switch(time_1)
        {
                case(1):
                                if(p_1==20)
                                {
                                        p_1=0;
                                        ds18b20();
                                }
                case(5):
                                if(p_1==100)
                                {
                                         p_1=0;
                                        ds18b20();
                                }
                case(30):
                                if(p_1==600)
                                {
                                        p_1=0;
                                        ds18b20();
                                }
                case(60):
                                if(p_1==1200)
                                {
                                        p_1=0;
                                        ds18b20();
                                }
        }
}

这里定时器启动放在数码管后面 设置一秒定时的时候 时间到了又回到选择时间的界面,如果定时器启动放在数码 ...

这里定时器启动放在数码管后面 设置一秒定时的时候 时间到了又回到选择时间的界面,如果定时器启动放在数码 ...

网友A:
void main()
{
        T0Init();
        while(1)
        {
                smg();
                ds1302();
                smg2();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
{
        T0Init();

定时器提前开的话还没选择几秒测一次就已经测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提前开的话还没选择几秒测一次就已经测完了

你还没有掌握定时器的使用方法。普通51单片机如果外接12M晶振,定时器最大定时周期65.5ms,想得到更长的定时时间通常使用定时器中断计数。不是特别需要不要在程序中频繁更改定时器设定,而是根据需要打开或关闭定时器或定时器中断。所以定时器初始化函数放在主循环前面,如果有必要改变定时器定时周期只要在其函数中打开定时器TR0前重装TH0、TL0初值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定时器提前开的话还没选择几秒测一次就已经测完了

对的是这样 不过 我定时的时间是50ms 利用中断来增加定时时间。然后 关于设定 我也是这样想的 设定一次就够了 后面需要的时候再打开 但是因为这个定时器的打开在数码管前和后有很大区别 在后面1s的时候有问题 然后我就调着调着就把启动放在初始化里了 但是这其实影响不大 主要问题是 启动在数码管后面才是正确的但是有问题。。。放在前面就可以。。。很是郁闷

网友A:
你的问题根源根本不在定时器而是在smg()和smg2(),你在这两个子程序里使用死循环while(1),到此除了中断程序外其它程序都无法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根源根本不在定时器而是在smg()和smg2(),你在这两个子程序里使用死循环while(1),到此除了中断 ...

是的,如果没有按键按下就还在数码管,但本意也是如此 KEY2按下才会去做要做的,相当于确认键。 现在问题就是 定时器启动的位置在数码管后面在1s测量会有问题  其他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还有就是最后那个定时器的中断,用了寄存器using 1会有问题。。。不晓得为啥

楼主(2017-12-21):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最后那个定时器的中断,用了寄存器using 1会有问题。。。不晓得为啥

还没有解决

网友B:
T0Init();放到while(1)里????其他没看,就这个已经是致命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