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电子定时器怎么做?时间20s

楼主(2017-11-18):
用NE555做一个20s左右的定时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VnC5vD 密码: 6fcp
提供一电路图按图制作可实现约20s定时

网友B:
我也是小白

网友C:
55振荡器电路(无稳电路)
由 555定时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如图 9(a)所示,其工作波形见图 9(b)。
接通电源后, 电源 VDD通过 R1和 R2对电容 C充电, 当 Uc<1/3VDD时, 振荡器输出
Vo=1, 放电管截止。当 Uc充电到≥2/3VDD后, 振荡器输出 Vo翻转成 0, 此时放电管导通,
使放电端(DIS)接地,电容 C通过 R2对地放电,使 Uc下降。当 Uc下降到≤1/3VDD后,
振荡器输出 Vo又翻转成 1, 此时放电管又截止, 使放电端(DIS)不接地, 电源 VDD通过 R1
和 R2又对电容 C充电,又使 Uc从 1/3VDD上升到 2/3VDD,触发器又发生翻转,如此周而
复始,从而在输出端Vo得到连续变化的振荡脉冲波形。脉冲宽度TL≈0.7R2C,由电容 C
放电时间决定; TH=0.7(R1+R2)C,由电容 C充电时间决定,脉冲周期 T≈TH+TL

网友D:
选择好电阻和电容的值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