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矩阵按键控制

楼主:
效果::每次按下的键对应的编码显示在数码管最后一位,之前的数码管显示的向左移动一位

单片机::stc89c52

代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uint j=0,ii=1000,kk=0,pp;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Key;
   uint amd=0;
uchar code  KKK[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uchar code app[]={0x00,0x04,0x08,0x0c,0x10,0x14,0x18,0x1c};
uchar amm[100];
void delay(uint j)
{
  while(j--);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行
                kk++;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Key=0;break;
                                  case(0x0b):Key=1;break;
                                  case(0x0d):Key=2;break;
                                 case(0x0e):Key=3;break;
                        }
                GPIO_KEY=0xf0;

                //列
                switch (GPIO_KEY)
                {
                         case(0x70):Key=Key+0;break;
                         case(0xb0):Key=Key+4;break;
                         case(0xd0):Key=Key+8;break;
                         case(0xe0):Key=Key+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 0xf0))
                {
                        delay(1000);
                        a++;
                }
        }
}
}

void main()
{
        LSA=0;
        LSB=0;
        LSC=0;
        while(1)
        {
                KeyDown();
                if(kk==1)
                {
                        P2=~app[0];
                        GPIO_DIG= KKK[Key];
                        amm[0]=KKK[Key];
                }

                if(kk==2)
                {
                         P2=~app[1];
                         GPIO_DIG= amm[0];
                         delay(100);
                         P2=~app[0];
                         GPIO_DIG= KKK[Key];
                         amm[1]=KKK[Key];
                         delay(100);
                }
                if(kk==3)
                {
                        P2=~app[2];
                        GPIO_DIG= amm[0];
                        delay(100);
                         P2=~app[1];
                         GPIO_DIG= amm[1];
                         delay(100);
                         P2=~app[0];
                          GPIO_DIG= KKK[Key];
                          amm[2]=KKK[Key];
                          delay(100);
                }
                if(kk==4)
                {
                        P2=~app[3];
                        GPIO_DIG= amm[0];
                         delay(100);
                         P2=~app[2];
                        GPIO_DIG= amm[1];
                         delay(100);
                         P2=~app[1];
                         GPIO_DIG=amm[2];
                         delay(100);
                         P2=~app[0];
                          GPIO_DIG= KKK[Key];
                          amm[3]=KKK[Key];
                          delay(100);
                }
                if(kk==5)
                {
                        P2=~app[4];
                        GPIO_DIG= amm[0];
                         delay(100);
                          P2=~app[3];
                         GPIO_DIG= amm[1];
                         delay(100);
                        P2=~app[2];
                        GPIO_DIG= amm[2];
                         delay(100);
                         P2=~app[1];
                         GPIO_DIG= amm[3];
                         delay(100);
                         P2=~app[0];
                          GPIO_DIG= KKK[Key];
                          amm[4]=KKK[Key];
                          delay(100);
                }
                if(kk==6)
                {
                        P2=~app[5];
                        GPIO_DIG= amm[0];
                         delay(100);
                         P2=~app[4];
                        GPIO_DIG= amm[1];
                         delay(100);
                          P2=~app[3];
                         GPIO_DIG= amm[2];
                         delay(100);
                          P2=~app[2];
                        GPIO_DIG= amm[3];
                         delay(100);
                         P2=~app[1];
                         GPIO_DIG= amm[4];
                         delay(100);
                         P2=~app[0];
                          GPIO_DIG= KKK[Key];
                          amm[5]=KKK[Key];
                          delay(100);}
                if(kk==7)
                {
                        P2=~app[6];
                        GPIO_DIG=amm[0];
                         delay(100);
                         P2=~app[5];
                        GPIO_DIG= amm[1];
                         delay(100);
                         P2=~app[4];
                        GPIO_DIG= amm[2];
                         delay(100);
                          P2=~app[3];
                         GPIO_DIG= amm[3];
                         delay(100);
                           P2=~app[2];
                        GPIO_DIG= amm[4];
                         delay(100);
                         P2=~app[1];
                         GPIO_DIG= amm[5];
                         delay(100);
                         P2=~app[0];
                          GPIO_DIG= KKK[Key];
                          amm[6]=KKK[Key];
                          delay(100);
                        }
                if(kk==8)
                {
                        P2=~app[7];
                        GPIO_DIG= amm[0];
                         delay(100);
                         P2=~app[6];
                        GPIO_DIG=amm[1];
                         delay(100);
                         P2=~app[5];
                        GPIO_DIG= amm[2];
                         delay(100);
                         P2=~app[4];
                        GPIO_DIG= amm[3];
                         delay(100);
                        P2=~app[3];
                         GPIO_DIG= amm[4];
                         delay(100);
                        P2=~app[2];
                        GPIO_DIG= amm[5];
                         delay(100);
                         P2=~app[1];
                         GPIO_DIG= amm[6];
                         delay(100);
                         P2=~app[0];
                          GPIO_DIG= KKK[Key];
                          amm[7]=KKK[Key];
                          delay(100);
                }
                 if(kk==9)
                {

                        P2=~app[7];
                        GPIO_DIG= amm[1];
                        delay(100);
                         P2=~app[6];
                        GPIO_DIG=amm[2];
                         delay(100);
                         P2=~app[5];
                        GPIO_DIG= amm[3];
                         delay(100);
                         P2=~app[4];
                        GPIO_DIG= amm[4];
                         delay(100);
                        P2=~app[3];
                         GPIO_DIG= amm[5];
                         delay(100);
                        P2=~app[2];
                        GPIO_DIG= amm[6];
                         delay(100);
                         P2=~app[1];
                         GPIO_DIG= amm[7];
                         delay(100);
                         P2=~app[0];
                          GPIO_DIG= KKK[Key];
                           amm[8]=KKK[Key];
                          delay(100);
                 }
                  if(kk>9)
                  {
                           amd++;
                          P2=~app[7];
                        GPIO_DIG= amm[kk-8];
                         delay(100);
                         P2=~app[6];
                        GPIO_DIG=amm[kk-7];
                         delay(100);
                         P2=~app[5];
                        GPIO_DIG= amm[kk-6];
                         delay(100);
                         P2=~app[4];
                        GPIO_DIG= amm[kk-5];
                         delay(100);
                        P2=~app[3];
                         GPIO_DIG= amm[kk-4];
                         delay(100);
                        P2=~app[2];
                        GPIO_DIG= amm[kk-3];
                         delay(100);
                         P2=~app[1];
                         GPIO_DIG= amm[kk-2];
                         delay(100);
                         P2=~app[0];
                          GPIO_DIG= KKK[Key];
                   amm[kk-1]=KKK[Key];
                          delay(100);
                  }
          }
}

网友A(2017-11-21):
楼主,你好,我有问题想问你,我今天刚好做这个实验,我可以加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