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Keil平台下使用的uCOS插件

楼主(2017-11-18):
Keil下没有ucos的调试插件,调试时抓数据结构比较麻烦,但是又不习惯用IAR.最近刚好有时间研究了一下ARM提供的高级仿真接口AGSI,并用QT平台写了一个简单的ucos插件,目前只提供了任务管理器的功能,可实时监视目前系统中维护的任务列表,包括各个任务的名称,CPU的使用率,任务的运行状态,优先级,剩余挂起时间,堆栈大小,以用堆栈,切换次数.先把插件运行图贴出来哈.

    目前插件还有一点小bug,如果有感兴趣的稍后可以把插件和使用方法传上来,大家也可以帮我测测问题,并提出宝贵意见哈!    使用方法如下: (插件在附件word中)

插件的调试步骤如下:

  • 将dll.zip文件解压并
    复制到Keil安装目录/ARM/BIN文件夹下,如下图1所示:
图1
附件在这里
  • Keil安装目录下找到TOOLS.INI文件,如下图2所示:
图2
打开文件,找到[ARM]字段,添加如下图3信息:
图3
  • 在软件仿真接口或硬件调试接口配置界面加入参数-dQtArm,如下图4所示:
4
4 要使uCOS可调试,需添加OS_DBG.c文件,并在os_cfg文件中将OS_DEBUG_EN使能,如图5.
图5
并在OS_DBG.C中添加如下代码: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OffPrio         = offsetof(OS_TCB,OSTCBPrio);        /*Offset Of Task Prio*/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OffState        = offsetof(OS_TCB,OSTCBStat);        /*Offset Of Task Task Stat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OffStatPend     = offsetof(OS_TCB,OSTCBStatPend);    /*Pending State*/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OffStatDly      = offsetof(OS_TCB,OSTCBDly);         /*Pending Time Left*/
#if OS_TASK_PROFILE_EN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OffCyclesTot    = offsetof(OS_TCB,OSTCBCyclesTot);   /* Total number of clock cycles the task has been running*/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OffCtxSwCtr     = offsetof(OS_TCB,OSTCBCtxSwCtr);    /* Number of time the task was switched i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OffStkUsed      = offsetof(OS_TCB,OSTCBStkUsed);     /*Offset Of Task Stack Size*/
#endif
#if OS_TASK_CREATE_EXT_EN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OffStkSize      = offsetof(OS_TCB,OSTCBStkSize);     /*Offset Of Task Stack Size*/
#endif
#if (OS_EVENT_EN)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OffEventPtr     = offsetof(OS_TCB,OSTCBEventPtr); /*Offset Of Task Event Pointer*/
#endif
#if OS_TASK_NAME_EN > 0u
OS_COMPILER_OPT  INT16U   const OSTCBOffName         = offsetof(OS_TCB,OSTCBTaskName);
#endif
也可以直接下载文件

网友A(2018-01-08):
请问一下uCOS-III能用吗?

网友B:
希望以后能看懂。

网友C(2018-06-14):
大神,值得学习的文章

网友D:
看得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