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中pwm信号读取不出来,求解救!

楼主(2017-11-19):
51单片机中断中pwm的信号读取不出来,无法和count比较
#include<reg52.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data P1
sbit A1=P2^2;
sbit A2=P2^3;
sbit ENA=P2^4;
signed int count=0;
signed char pwm=0;
signed char anjian=0;
uchar numshi=0;
uchar numge=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void pwm_dis()
{
        numshi=pwm/10;
        numge=pwm%10;
        write_12864_data(0x30+numshi);
        write_12864_data(0x30+numge);
}

void anjian_dis()
{
        numshi=anjian/10;
        numge=anjian%10;
        write_12864_data(0x30+numshi);
        write_12864_data(0x30+numge);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num=0;
                        keydata=0xfe;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d;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b;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7;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7:num=13;
                                                                break;
                                                        case 0xd7:num=14;
                                                                break;
                                                        case 0xb7:num=15;
                                                                break;
                                                        case 0x77:num=16;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switch(num)
                {
                        case 1:        write_12864_addr(1,3);
                                pwm=0;
                                pwm_dis();
                                break;
                case 2:        write_12864_addr(1,3);
                                pwm=10;
                                pwm_dis();
                                break;
                case 3:write_12864_addr(1,3);
                                pwm=20;
                                pwm_dis();
                                break;
                case 4:write_12864_addr(1,3);
                                pwm=30;
                                pwm_dis();
                                break;
                case 5:write_12864_addr(1,3);
                                pwm=40;
                                pwm_dis();
                                break;
                case 6:write_12864_addr(1,3);
                                pwm=50;
                                pwm_dis();
                                break;
                case 7:write_12864_addr(1,3);
                                pwm=60;
                                pwm_dis();
                                break;
                case 8:write_12864_addr(1,3);
                                pwm=70;
                                pwm_dis();
                                break;

                case 9:        write_12864_addr(1,3);
                                pwm=80;
                                pwm_dis();
                                break;
                case 10:        write_12864_addr(1,3);
                                pwm=90;
                                pwm_dis();

                                break;
                case 11:write_12864_addr(1,3);

                                pwm=99;
                                pwm_dis();
                                break;
                case 12:write_12864_addr(1,3);

                                pwm=35;
                                pwm_dis();
                                break;
                case 13:write_12864_addr(1,3);

                                pwm=pwm+5;
                                pwm_dis();
                                break;
                case 14:write_12864_addr(1,3);

                                pwm=pwm-5;
                                pwm_dis();
                                break;
                case 15:write_12864_addr(1,3);
                                pwm=pwm+1;
                                pwm_dis();
                                break;
                case 16:write_12864_addr(1,3);
                                pwm=pwm-1;
                                pwm_dis();
                                break;

        }

}

void keyscan_1()
{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num=0;
                        keydata=0xfe;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d;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b;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keydata=0xf7;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5);
                                        dat=keydata;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switch(dat)
                                                {
                                                        case 0xe7:num=13;
                                                                break;
                                                        case 0xd7:num=14;
                                                                break;
                                                        case 0xb7:num=15;
                                                                break;
                                                        case 0x77:num=16;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keydata;
                                                        dat=dat&0xf0;
                                                }

                                        }
                                }

                switch(num)
                {
                case 1:        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0;
                                anjian_dis();
                                break;
                case 2:        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10;
                                anjian_dis();
                                break;
                case 3: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20;
                                anjian_dis();
                                break;
                case 4: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30;
                                anjian_dis();
                                break;
                case 5: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40;
                                anjian_dis();
                                break;
                case 6: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50;
                                anjian_dis();
                                break;
                case 7: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60;
                                anjian_dis();
                                break;
                case 8: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1;
                                anjian_dis();
                                break;
                case 9:        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2;
                                anjian_dis();
                                break;
                case 10:        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3;
                                anjian_dis();
                                break;
                case 11: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4;
                                anjian_dis();
                                break;
                case 12: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5;
                                anjian_dis();
                                break;
                case 13: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6;
                                anjian_dis();
                                break;
                case 14: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7;
                                anjian_dis();

                                break;
                case 15: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8;
                                anjian_dis();
                                break;
                case 16:write_12864_addr(3,7);
                                anjian=anjian+9;
                                anjian_dis();
                                break;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5-1000)/256;
        TL1=(65535-1000)%256;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
        if(count<=pwm)
        {
                ENA=1;
                A1=0;
                A2=1;
        }
        else
        {
                ENA=0;
                A1=0;
                A2=1;
        }

                TR1=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写的这程序中既没有主程序main(),也没有初始化定时器,怎么能够跑得起来?

这是子程序之一,这个子程序的pwm信号读不出来,你帮我看看,是不是switc好  case 函数有问题  谢谢啦

网友A:
你写的这程序中既没有主程序main(),也没有初始化定时器,怎么能够跑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