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哪种方法较好?

楼主(2017-11-19):
超声波测距哪种方法较好?

网友A:
相位检测法是通过测量返回波与发射波之间相差多少相位,判断距离;声波幅值检测法是看回波的幅度大小,判断距离;渡越时间检测法是通过回波的返回时延判断距离; 个人认为,相位检测法最精确,但是测量距离也较短,电路复杂;幅度法最简单最廉价,也最不精确;时间检测法是居中的,也不太复杂,测量距离、精度也都不错,所以应用比较广泛。(纯属照搬)

网友B:
个人意见:
我们都是新手,所以用模块测距最方便、简单。如果你是高手,可以自己搭测量电路。
我只说模块:
目前市面上有两种超声波测距模块:
①一个是楼上说的,HC—SR04,通过发出超声波和接收返回的超声波之间的时间差,根据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就可以换算出距离。优点是编程相对简单,缺点是至少用到一个定时器,且测量不连续。
②另一种模块是US—016,如果用高级一点的单片机,如STC15系列,或STM32等,就更简单,但对于低级的单片机就比较难,因为它的特点是自动连续测量,用AD数据显示测量结果。高级单片机自带AD转换功能,设置几个寄存器就好了,低级的单片机要加外设,进行AD转换,编程也是很麻烦的。
我也没有用过市面上所有的超声波测距模块,只用过这两款,都觉得不错,特别是后款,用高级单片机真的很好,不再担心怎么读数据问题,只管得到数据换算成距离就好。

网友C:
看个人爱好,我个人喜欢模块测距,因为简单阿

网友D(2019-05-04):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
我们都是新手,所以用模块测距最方便、简单。如果你是高手,可以自己搭测量电路。
我只说模块 ...

请教: 用此两种探头,能做成“存在传感器”吗?
1) 感应到物体(人或牛、马等动物)出现及存在期间持续报警(给一个继电器输出信号);
2) 感应范围应是一片区域,如 2m * 6m,而不是一个点或一条线,区域应能通过物理方式调节(比如设定外壳开窗口大小);
3) 感应距离最小不能小于3m ,但不大于6m ;
4) 即使物体静止不动,只要物体一直存在,继电器输出就需一直保持;
5) 无需延时,或延时时间不超过3秒,物体一离开报警即撤销;

网友D:
请教,哪位大神知道,超声波探头配合单片机,能做成“存在传感器”吗?
1) 感应到物体(人或牛、马等动物)出现及存在期间持续报警(给一个继电器输出信号),注意一定是持续报警, 即使物体已静止不动,只要物体一直存在,继电器输出就需一直保持;
2) 感应范围应是一片区域,如 2m * 6m,而不是一个点或一条线,区域应能通过物理方式调节(比如设定外壳开窗口大小);
3) 感应距离最小不能小于3m ,但不大于6m ;
4) 不能延时,或延时时间不超过3秒,物体一离开报警即撤销;
5) 传感器应用不受室外温度变化影响。
     QQ:1319624473   手机:13011810246   夏先生

网友E:
目前超声波测距的方法有多种:如往返时间检测法、相位检测法、声波幅值检测法。其原理是超声波传感器发射一定频率的超声波,借助空气媒质传播,到达测量目标或障碍物后反射回来,经反射后由超声波接收器接收脉冲,其所经历的时间即往返时间,往返时间与超声波传播的路程的远近有关。测试传输时间可以得出距离例如:     假定s为被测物体到测距仪之间的距离,测得的时间为t/s,超声波传播速度为v/m·s-1表示,则有关系式(1)  s=vt/2 (1)     在精度要求较高的情况下,需要考虑温度对超声波传播速度的影响,按式(2)对超声波传播速度加以修正,以减小误差。     v=331.4+0.607T (2)     式中,T为实际温度单位为℃,v为超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单位为m/s。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工作原理        超声波测距原理是通过超声波发射器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时刻的同时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时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停止计时。而超声波测距传感器,采用超声波回波测距原理,运用精确的时差测量技术,检测传感器与目标物之间的距离,采用小角度,小盲区超声波传感器,具有测量准确,无接触,防水,防腐蚀, 低成本等优点。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常用的方式是1个放射头对应1个接收头,也是多个发射头对应1个接收头基于超声波测距的简单、易于操作和无损伤等特点所以  要测得超声波往返的时间,即可求得距离。这就是超声波测距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对于超声波测距工釆网小编向大家推荐一款韩国Hagisonic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模块 - HG-C40U。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模块拥有两种可选传输模式,分别是自由运行模式:有电源时,传感器自身发送触发和突发信号(用于基本应用);外部触发模式:外部系统(控制器或处理器电路)控制触发信号用于高级应用,这两种模式适用于各种用途,此外该传感器还涉及两种输入电源一种是低压(5V)适用于处理器电路另一种是高压(12V)适用于控制器可测量到障碍物的距离为3.5m (at 5V)、5m (at 12V),并用UART通讯发送数据,分辨率在5mm以内。另一方面在各种场合用户可根据自身环境选择不同的设置模式比如自由运行/ UART触发/外部触发设置等,同时也可根据测UART通讯波特率设定决定是否设置使用环形缓冲区,输出信号具有高性能ASIC芯片,保证稳定传输、灵敏接收等特点,因此传感器到PC的通讯使用‘接口板’(RS232,功率调节器)数据显示使用PC上的监控程序(可用超级终端)可以将实际接收的超声波实时放大用UART(ASCII, mm)输出距离数在根据实时将探测信号转为TTL电平矩形信号(方波)。

网友F(2020-02-24):
引用 网友D:
请教,哪位大神知道,超声波探头配合单片机,能做成“存在传感器”吗?
1) 感应到物体(人或牛、马等动物 ...

在程序里面写个“if(距离区间){报警}”不就行了吗,这好像没什么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