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读不出来 求解救

楼主(2017-11-19):
我再做一个帆板控制系统的设计,做到这里卡住了!这个设计主要功能是:用风扇吹动帆板,并测量帆板的角度;风扇用pwm控速,键盘输入pwm大小,

角速度传感器子程序运行正常!
12864子程序运行正常
只有pwm控制程序出错,pwm信号到不了定时器里面!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20黑币悬赏!!!

目录

目录

问题

问题

程序包

楼主:
使用的stc89c52单片机 c语言编程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1=P2^2;
sbit A2=P2^3;
sbit ENA=P2^4;
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char pwm=100;
unsigned char anjian=0;
uchar numshi=0;
uchar numge=0;

void anjian_dis()
{
        numshi=anjian/10;
        numge=anjian%10;
        write_12864_data(0x30+numshi);
        write_12864_data(0x30+numge);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void keyscan_1()
{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char num=0;
                        P1=0xfe;
                        dat=P1;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10);
                                        dat=P1;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P1;
                                        switch(dat)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P1;
                                                        dat=dat&0xf0;
                                                }

                                        }
                                }

                        P1=0xfd;
                        dat=P1;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10);
                                        dat=P1;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P1;
                                        switch(dat)
                                                {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P1;
                                                        dat=dat&0xf0;
                                                }

                                        }
                                }

                        P1=0xfb;
                        dat=P1;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10);
                                        dat=P1;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P1;
                                        switch(dat)
                                                {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P1;
                                                        dat=dat&0xf0;
                                                }

                                        }
                                }

                        P1=0xf7;
                        dat=P1;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elayms(10);
                                        dat=P1;
                                        dat=dat&0xf0;
                                        while(dat!=0xf0)
                                        {
                                                dat=P1;
                                        switch(dat)
                                                {
                                                        case 0xe7:num=13;
                                                                break;
                                                        case 0xd7:num=14;
                                                                break;
                                                        case 0xb7:num=15;
                                                                break;
                                                        case 0x77:num=16;
                                                                break;
                                                }
                                        while(dat!=0xf0)
                                                {
                                                        dat=P1;
                                                        dat=dat&0xf0;
                                                }

                                        }
                                }

                switch(num)
                {
                case 1:write_12864_addr(1,3);
                                anjian=0;
                                pwm=0;
                                anjian_dis();
                                break;
                case 2:write_12864_addr(1,3);
                                anjian=10;
                                pwm=100;
                                anjian_dis();
                                break;
                case 3:write_12864_addr(1,3);
                                anjian=20;
                                pwm=20;
                                anjian_dis();
                                break;
                case 4:write_12864_addr(1,3);
                                anjian=30;
                                pwm=30;
                                anjian_dis();
                                break;
                case 5:write_12864_addr(1,3);
                                anjian=40;
                                pwm=40;
                                anjian_dis();
                                break;
                case 6:write_12864_addr(1,3);
                                anjian=50;
                                pwm=50;
                                anjian_dis();
                                break;
                case 7:write_12864_addr(1,3);
                                anjian=60;
                                pwm=60;
                                anjian_dis();
                                break;
                case 13:pwm=pwm+5;
                                break;
                case 14:pwm=pwm-5;
                                break;
                case 15:pwm=pwm+1;
                                break;
                case 16:pwm=pwm-1;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3
{
        TH1=(65535-1000)/256;
        TL1=(65535-1000)%256;
        count++;
        if(count>=100)
        count=0;
        if(count<=pwm)
        {
                ENA=1;
                A1=0;
                A2=1;
        }
        else
        {
                ENA=0;
                A1=0;
                A2=1;
        }
        TR1=1;

}

网友A:
把中断里的判断拿出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