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7-11-19):
求助大神

1。p3。2口内有上啦电阻,外部中断还需要上啦电阻吗?(下降沿有效)
2。有消抖延时,可上到板子上,按键动作有时灵,有时不灵。
void delay1ms(uint z)                //@6.000MHz延时
{
        uint tm1,i, j;
        for(tm1=z;tm1>0;tm1--)
        {
                i = 2;
                j = 100;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interrupt_0() interrupt 0
{          EA=0;
        delay1ms(2);
        while((key0|0)==0);//sbit key0=P3^2;
        b++;
        if(b==1){a=flag;flag=0;time=399;}
        if(b==2){b=0;flag=a;}
        EA=1;
}

网友A:
p3.2是中断0,按键接到p3.2 ,这样做不好,按键抖动会反复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2是中断0,按键接到p3.2 ,这样做不好,按键抖动会反复进中断。

谢了,我就是要进入中断0.现在就是想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