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左右循环流水灯

楼主(2017-11-19):
原理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char temp;                              //定义字符变量temp,temp左移或右移并给连接LED的P1口赋值

inta;                                                    //定义延迟函数delay()

voiddelay(void);

voidmain()

{

    temp=0xfe;                                   //给temp赋初值

       P1=temp;                                      //temp赋值给P1口,第一个LED(红色)点亮

       while(1)                                 //主程序,括号中的程序将一直循环

       {

          for(a=0;a<7;a++)             //左移部分,LED从左到右依次点亮

              {

                 temp=_crol_(temp,1);   //_crol_语句控制变量temp左移

                     delay();                    //每个灯点亮之后延迟一会在点下一个灯

                     P1=temp;

              }

              for(a=0;a<7;a++)            //右移部分,LED从右到左依次点亮

              {

                 temp=_cror_(temp,1);   //第8个灯点亮后开始右移程序,LED从右向左点亮

                     delay();

                     P1=temp;

              }

       }

}

voiddelay()                                  //延时子程序

{

       int i,j;                                    //定义局部变量i,j

       for(i=200;i>0;i--)                    //i,j不断计数占用CPU时间,达到延时目的

       for(j=1;j<150;j++);

}

网友A(2020-12-02):
你这个程序不对的,第一个for执行完成后,你第二个for再给for为0,只会执行一次第二个for语句后又回到第一个for循环,左右流水灯效果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