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05与HC06蓝牙配置经验总结

楼主(2017-11-19):
本人对蓝牙配置的一些经验,适合新手快速入门哦!
蓝牙配置经验总结
——以 HC05 和 HC06 为例—— 作者:张新斌

一、 准备材料

(1) 蓝牙模块一对

图一:HC05              图二:HC06

(2) USB 转 TTL 一个

图三:USB 转 TTL

(3) 杜邦线

二、 连接线路

三、 AT 设置

1、 HC05 与 HC05 相连

(1) HC05 蓝牙模块与 USB 转 TTL 用杜邦线连接好后,先按住按钮不放,将 USB 转 TTL 插入电脑,后放开按钮,此时 HC05 蓝牙模块会慢闪,则进入 了设置模式。

(2)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软件),选择对应串口(若没有则需要安装驱动), 将波特率选择为 38400,点击打开串口。
(3) 将‘发送新行’勾上,输入 AT,点击发送,反应为:OK.

(4) 设置名字

发送:AT+NAME=****,****为任意的英文。如将名字设置为 an,则发送
AT+NAME=an;反应为:OK

(5) 设置连接模式

发送:AT+CMODE=1;设置成任意地址连接。反应为:OK

(6) 设置配对密码

发送:AT+PSWD =****,****为任意的数字。如将密码设置为 2159,则 发送 AT+PSWD=2159;反应为:OK

(7) 设置波特率

发送:AT+UART =****,0,0              ,****为波特率。如将波特率设置为
115200,则发送 AT+UART=115200,0,0;反应为:OK              一般将波特率设 置为 115200,或者 9600 也是可以的。
(8) 设置主从模式 蓝牙一: 发送:AT+ROLE=0,将蓝牙设置成从机模式,从机模式下蓝牙慢闪,从机
模式才能跟手机相连

蓝牙二:

发送:AT+ROLE=1,将蓝牙设置成主机模式 ,主机模式下蓝牙快闪。

(9) 连接测试 给两个蓝牙重新供电,一会后,两个蓝牙慢闪步调一致,说明连接成功。

2、              HC06 与 HC06 相连

(1) HC06 蓝牙模块与 USB 转 TTL 用杜邦线连接好后,不用按按钮(上面没用 按钮的),直接将 USB 转 TTL 插入电脑,此时 HC06 蓝牙模块会快闪,则 进入了设置模式。

(2)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软件),选择对应串口(若没有则需要安装驱动), 将波特率选择为原来设置好的波特率,出厂为 9600,点击打开串口。
(3) 将“发送新行”不要勾上,输入 AT,点击发送,反应为:OK.

(4) 设置名字

发送:AT+NAME****,****为任意的英文。如将名字设置为 an,则发送
AT+NAMEan;反应为:OKsetNAME

(5)设置配对密码

发送:AT+PIN****,****为任意的数字。如将密码设置为 2159,则发送
AT+PIN2159;反应为:OKsetPIN

(6)设置波特率

发送:AT+BAUD*,*为 1~C 的数字。如将波特率设置为 115200,则发送
AT+BAUD8;反应为会显示波特率,              一般将波特率设置为 115200,或者
9600 也是可以的。对应指令及波特率如下。

(7)设置主从模式
蓝牙一: 发送:AT+ROLE=S,将蓝牙设置成从机模式,从机模式下蓝牙快闪,从机
模式才能跟手机相连

蓝牙二:

发送:AT+ROLE=M,将蓝牙设置成主机模式 ,主机模式下蓝牙慢闪。

(8)连接测试 给两个蓝牙重新供电,一会后,两个蓝牙灯常亮,说明连接成功。

3、              HC05 与 HC06 的连接

配置方法同上,需要将波特率,配对密码设置相同,将主从模式其中一个 设置为主机,另一个设置为从机即可。

四、HC05 与 HC06 的区别

(1)HC05AT 设置时需要将发送新行勾上,而 HC06 则不需要勾上。
(2)HC05 主机为快闪,从机为慢闪;HC06 主机为慢闪,从机为快闪。二者正 好相反.
(3)HC05 需要按按钮不放进入 AT 设置,HC06 不需要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5页):

网友A(2018-03-02):
你好,请问HC05 与 HC06 的连接时(HC05为主机,HC06为从机),主机闪烁,从机常亮,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连接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HC05 与 HC06 的连接时(HC05为主机,HC06为从机),主机闪烁,从机常亮,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连接 ...

是的 ,已经连接上了

网友B(2018-05-06):
问一下,hc05和bt04-a两个蓝牙模块可以连接吗,我将hc05设置为主机,然后波特率9600,两个蓝牙模块没法自动连接啊

网友C(2018-12-30):
能不能实现远程数据得发送

网友D(2019-04-22):
请问你用的串口调试助手是哪个?我网上搜的没有你说的那种有发送新行的那款软件?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E(2019-05-24):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用的串口调试助手是哪个?我网上搜的没有你说的那种有发送新行的那款软件?可以说一下吗

你可以搜一下正点原子的XCOM

网友F(2019-08-06):
不配对时进入AT模式,那只接四根线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配对时进入AT模式,那只接四根线可以吧?

是的,双向通信都要接四根线

网友G(2020-01-02):
能连手机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连手机的不?

可以呀,手机需要下载个蓝牙串口助手,然后蓝牙模块需要配置为从机模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呀,手机需要下载个蓝牙串口助手,然后蓝牙模块需要配置为从机模式

好的,多谢

网友H:
是的 ,已经连接上了

网友I(2020-05-27):
有没有比较全的资料介绍HC-05,HC06,HC-XX

网友J(2020-06-30):
hc06通过usbtottl连接电脑,at校验成功,串口收到OK,可手机虽然看的hc06的名字,可一直点,却连接不上,是因为手机蓝牙版本太高了吗?楼主,还是我哪里操作不对

楼主(2020-07-30):
引用 网友J:
hc06通过usbtottl连接电脑,at校验成功,串口收到OK,可手机虽然看的hc06的名字,可一直点,却连接不上,是 ...

需要将HC06配置成从机模式,才能连接手机

网友K(2020-12-19):
设置好了,手机可以配对,点连接时没反应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