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怎么设计?额定功率100W要求如下

楼主:
要求:

1、        额定功率100W,同时输出+12V/3A,-12/3A,+5V/0.5A,+3.3V/0.5A四路电压源;
2、        功率因数>=0.85;
3、        输入电压范围:交流100V—240V;
4、        稳压精度:<=5%;
5、        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过压保护、防反接的极性保护和过热保护等。

这个用什么有功率因素校正的控制IC ,有哪位大神给点提示吗?

网友A(2017-11-19):
找一个台式电脑电源拆开看看,如果能找到其原理图更好,对照实物分析前人的设计思路。

网友B:
电脑电源 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 原理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