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x4按键扫描代码 注释很详细

楼主:
51单片机做的4x4按键扫描的仿真和程序,适合初学者,代码有详细注释

//矩阵按键检测
//P0接十位,P2接个位
//P1.0-P1.3对应行,P1.4-P1.7对应列
#include <REGX51.H>
const unsigned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储存0-9字形码
void display(signed char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char  keyscan();
unsigned char code key_code[]={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
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键盘按键对应的扫描码表
void main()
{

        signed char k=-1,k_pr=-1;
        P0=0xff;
        P1=0xff;
        P2=0xff;
        display(-1);
        while(1)
        {
                k=keyscan();
                if((k!=k_pr)&&(k!=-1))
                {
                        display(k);
                        k_pr=k;

                }
        }

}
//函数名: keyscan
//函数功能: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如果有键按下,行列反转法得到键值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键值0~15,-1表示无键按下
char  keyscan()
{
      char scan1,scan2,keycode,j,key;
      key=-1;                //键值初值为-1,如果没有扫描到按键,函数返回-1
      P1=0xf0;             //写:行为全1,列为全0
      scan1=P1;            //读:行列值
      if(scan1!=0xf0)    //如果读入的值不为0xf0,则表示有键按下
      {
           delay(1200);     //延时去抖
           scan1=P1;       //再次读入行列值
           if(scan1!=0xf0)   //再次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P1=0x0f;       //行列反转,写:行为全0,列为全1
             scan2=P1;      //读入行列值
             keycode=scan1|scan2;   //两次读入值按位或操作,合并在一起,得到扫描码
               for(j=0;j<16;j++)       //由扫描码表得到键值
             {
                       if(keycode==key_code[j])
                   {
                          key=j;break;
                  }
            }
        }
   }
   return(key);           //返回键值
}
void display(signed char i)  //显示函数
{
        if(i!=-1)
                {
                        P0=LED[i/10];
                        P2=LED[i%10];
                }
        else{
                        P0=0xbf;
                        P2=0xbf;
                }
}
//函数名:delay
//函数功能:实现软件延时
//形式参数:无符号整型变量i,控制空循环的循环次数
//返回值:无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网友A(2018-12-27):
学习学习, 注释很详细,给新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