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单片机大神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数码管显示乱跳

楼主(2017-11-20):
/*-----------------------------------------------
  DS18b20数码管显示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18b20.h"
#include"delay.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    //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                 位锁存
sbit RELAY1 = P2^1;  //定义继电器信号输出端口1
sbit key=P3^2;       //继电器按键控制
sbit mq2=P3^1;       //定义烟雾传感器输入脚P10
sbit spk=P2^6;       //定义蜂鸣器输出脚
sbit led=P2^0;       //定义报警指示灯输出脚
sbit led2=P2^7;          //照明灯
sbit in=P2^4;                 //人体传感器接口
sbit gm=P2^5;                 //光敏传感器接口

sbit keyk=P3^3;         //按键开
sbit keyg=P3^4;         //按键关
sbit keyt=P3^5;         //按键停

sbit ledk=P3^6;          //开指示灯
sbit ledg=P3^7;          //关指示灯
//sbit ledt=P3^0;          //停指示灯

bit ReadTempFlag;    //定义读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zz[]={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正转
unsigned  char code fz[]={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反转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unsigned char frq;
/*------------------------------------------------
                    opean the speaker函数
------------------------------------------------*/
void speaker()
{
     TR1=1;
      {
      DelayMs(1); //延时1ms,累加频率值
          frq++;
          }
}

void closespeaker()
{
   TR1=0;
}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t;
        while(ms--)
                for(t=0;t<120;t++);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int n)   //int n 传递的是延时毫秒的数,比如延时10毫秒则为10
   {
      unsigned char i;            //定义三个全局变量
          for(n=i;n>0;n--)          //这个循环是毫秒数
          for(i=250;i>0;i--);           //这个循环是1毫秒循环次数
}

void motor_zz(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200*n;i++)
        {
                for(j=0;j<8;j++)//步进电机八个工作节拍
                {
                        if(keyt==0)
                                break;
                        P1=zz[j];
                        delay1(1);
                }
        }
}

void motor_fz(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200*n;i++)
        {
                for(j=0;j<8;j++)
                {
                        if(keyt==0)
                                break;
                        P1=fz[j];
                        delay1(1);
                }
        }
}

void ywcgq()
{
  if(mq2==0)
         {                        //烟雾传感器报警
        speaker();
        led=0;
        delay(1000);
      }
     else
         {
            closespeaker();
                led=1;
                delay(1000);
         }
}

void rtdeng()
{

        if(in==0&&gm==1)
                    {
                        led2 = 1;
                        delay(200);
                    }
         else
                        {
                        led2 = 0;
                        }
}

void  bjdj()
{
                unsigned int  N=3;
                if(keyk==0||gm==0)          //1111 1110
                {
                        if(keyk==0||gm==0)
                        {
                                while(keyk==0||gm==0); //1111 1110
                                ledk=0;                    //1111 1110
                                motor_zz(N);
                                if(keyt==0)      //1111 1011
                                ledk=1;
                        }

                }
                if(keyg==0)     //1111 1101
                {
                        if(keyg==0)
                        {
                                while(keyg==0);   //1111 1101
                                ledg=0;                     //1111 1101
                                motor_fz(N);
                                if(keyt==0)            //1111 1011
                                ledg=1;
                        }

//                        break;
                }
//                else
//                {
//                        //ledt=0;
//                    if(keyk!=0||keyg!=0)
//                        {
//                //                ledt=~ledt;
//                        }
//                        P1=0x03;
//                }

}

/*------------------------------------------------
                    主函数
------------------------------------------------*/
unsigned int TempH,TempL,temp;
float temperature;
void dispplayTempu();
void main (void)
{

         ReadTempFlag=1;
     Init_Timer0();

          RELAY1=0;

  while (1)         //主循环
  {
          rtdeng();      //人体光控灯
      ywcgq();       //烟雾传感器报警
           bjdj();
                if(ReadTempFlag==1)
                {
                        ReadTempFlag=0;
                        temp=ReadTemperature();
                        temperature=temp*0.0625; //温度转换

                if(temperature>25||key==0) //继电器控制
                {
                            RELAY1=0;
                        }
                else if(temperature<25)
                    {
                                    RELAY1=1;
                }

                dispplayTempu();//显示温度

             }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playTempu() //数码管显示 温度
{

    if(temp&0x8000)
       {
                TempData[0]=0x40;//负号标志
                    temp=~temp;  // 取反加1
                    temp +=1;
            }
  else
       TempData[0]=0;

       TempH=temp>>4;
       TempL=temp&0x0F;
       TempL=TempL*6/10;//小数近似处理

  if(TempH/100==0)
            TempData[1]=0;
  else
        TempData[1]=dofly_DuanMa[TempH/100]; //十位温度

   if((TempH/100==0)&&((TempH%100)/10==0))//消隐
             TempData[2]=0;
   else
         TempData[2]=dofly_DuanMa[(TempH%100)/10]; //十位温度

          TempData[3]=dofly_DuanMa[(TempH%100)%10]|0x80; //个位温度,带小数点
          TempData[4]=dofly_DuanMa[TempL];
          TempData[6]=0x39;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2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ET1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
                 定时器中断0程序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num++;

          if(num==300)       //
             {
                     num=0;
                         ReadTemp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0=0xfe;                  //重新赋值
            TL0=frq;         //低8位值在主程序中不断累加
            spk=!spk;        //端口电平取反
         }

网友A:
你的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放在定时器0中断里,设定2ms显示一位,这本身是对的。可是你又用定时器1中断按256us周期不断给定时器0寄存器重新赋值,你这定时器0的意义何在?不乱套才怪。

网友B:
中断中写错了是TH1 TL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中写错了是TH1 TL1

谢谢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放在定时器0中断里,设定2ms显示一位,这本身是对的。可是你又用定时器1中断按256us ...

那这个应该如何改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应该如何改进啊?

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开两个定时器?而且还互相牵扯!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21;  //你这样设置是定时器0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1使用模式2,8位自动重装
     //TH0=0x00;     //没有设初值就是TH0=0x00,TL0=0x00,TH1=0x00,TL1=0x00,
     //TL0=0x00;      //如果12M晶振T0中断是65.5ms,T1中断是25.5us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ET1  = 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是T1的中断允许位)
          TR1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TR1是T1的使能允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