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51单片机储存大量数据的求助

楼主(2017-11-20):
我是学51单片机的新人,对中断定时什么的略有了解,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是关于  基于51单片机的空气质量检测仪的,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想让单片机储存很多很多的数据(比如每分钟检测一次,储存一个月的数据),想问一下各位大神这个怎么做,用RAM的话大小够吗。还个问题就是如果买PM2.5检测仪,甲醛检测仪的话,在与单片机通信方面有什么要求吗。本人新手小白第一次上这个论坛希望能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大容量 ----》读写sd卡,PM2.5检测仪,甲醛检测仪与单片机多是串口通讯协议,厂家那里有库,有技术支持。

网友B:
SD卡级别的,那可以用NANDFLASH,比如K9F1208,它有M级的容量,管脚很少,应当有直插,即使没有这么少管脚也不难焊的。

网友C:
51自身容量有限,存储大容量数据需要外挂存储芯片,SPI接口的FLASH存储芯片W25Q128,外接一个SD卡也可以,可以模拟成SPI接口,只需要3根线就可以正常读写数据了。